最近用了下新唐M0单片机,感觉还可以,大家也可以看看

楼主(2015-01-31):
新唐的的片子,有几个好处就是:可以5V供电、抗干扰不错(虽然没有STC好)、价钱做的便宜(如果要抠一下成本,那新唐的可以试一试)

网友:
不知道开发工具如何

网友:
下载器多少钱。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有MCU的抗干扰性没有STC好的.....

网友B:
我用好多年新塘了!抗干扰比STC好的太多了!方便好用

网友:
"抗干扰不错(虽然没有STC好)"

是STC还是STM?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MCU的抗干扰性没有STC好的,too。

网友C:
第一次听说有MCU的抗干扰性没有STC好的,three

良心说,对STC的抗干扰性无语了,曾经做了一个10Khz,100mA的磁场发生器,用STC,一上电就别磁场弄复位
然后换AVR,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MCU的抗干扰性没有STC好的,four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MCU的抗干扰性没有STC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有MCU的抗干扰性没有STC好的.....

+1008611.........

网友:
早用上了,挺好用的,开发器便宜,研讨会都送

网友:
好了,大家现在都不是第一次听说有MCU的抗干扰性没有STC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好多年新塘了!抗干扰比STC好的太多了!方便好用

朋友,问你几个问题好吗?

我以前发现新唐单片机不连接电源,仅连接RST、DAT、CLK、GND时,单片机也能通过这几个引脚得到供电,也就是说这个脚会向目标板供电,经常烧仿真器端口。你有碰到吗?

网友:
M0和STC比啥?

网友:
也是第一次听说有MCU的抗干扰性没有STC好,有证据吗

网友:
楼主是拍马屁的性格
不知道你是推荐M0还是捧STC

网友:
新唐抗干扰没STC好是扯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问你几个问题好吗?

我以前发现新唐单片机不连接电源,仅连接RST、DAT、CLK、GND时,单片机也能通 ...

不仅是新唐,很多很多单片机都在VCC悬空的情况下,通过IO口供电。看看IO口的结构就明白,ESD保护电路连通了IO和VCC。

网友:
不接VCC可以烧录程序,有什么好奇怪的,I/O内部结构决定的,

网友:
国产的吗??

网友:
5V供电 也算好处吗~!?

网友:
新唐和STC比,有点过分

网友:
to 15楼
从来没有因为SWD烧芯片的情况
我用的是M0516LBN

网友:
ARM片子就别问开发工具了,大家统一的。

网友:
台湾华邦的

网友:
光看评论就能学到不少啊

网友:
新唐不错,5V的,用了不少

网友:
新塘不错的,比STC还是要强些,虽然模拟部分有些地方想吐槽一哈!

网友:
真相已出。围观一下

网友E:
新塘的没使用过,看了下,怎么没QFP32封装的

网友:
新唐推广很不错,送板子这方面不抠门,就是买芯片不好买,只能找代理,淘宝上不像st的,stc的那样随便好买的

网友:
也是第一次听说MCU的抗干扰性没有STC好的。。。

网友:
最近在用M451,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塘的没使用过,看了下,怎么没QFP32封装的

新唐的叫QFN33的封装,其实就是QFN32的哟,说是为了避免封装专利,哈哈

网友:
我感觉新唐的片子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用过新唐的M0和ST的M3,STM32肯定是功能强大,但是使用起来也复杂许多,而新唐的数据手册看起来感觉更易懂一些,结构简单,价格低;
知道32的库,不知道新唐有库没有,但是新唐有代码初始化工具。
至于和STC相比谁抗干扰更强,我没试过,因为通常情况下这两厂家的片都能满足要求,当然老妖的数据手册上有意突出抗感扰能力,而新唐的手册没有看到过多的关于抗干扰的介绍。希望有做过具体试验的朋友拿出数据对比。
另外就是新的推广力度应该比较大,经常有开发板(应该算是核心板或最小系统板)免费送的活动。
以上是个人观点……

网友(2015-09-09):
引用 网友B:
我用好多年新塘了!抗干扰比STC好的太多了!方便好用

能否用  jlink   OB开发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MCU的抗干扰性没有STC好

网友F:
一看LZ就是老工程师了,那时候51单片机STC的抗干扰能力就是要比华邦、新茂、飞利浦、ATMEL的强
但是品质控制、产品宣传就不敢恭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LZ就是老工程师了,那时候51单片机STC的抗干扰能力就是要比华邦、新茂、飞利浦、ATMEL的强
但是品质控 ...

怎么可能和华邦比,你试试华邦的w78系列没?也不可能和飞利浦,atmel比,你试试飞利浦的lpc9系列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问你几个问题好吗?

我以前发现新唐单片机不连接电源,仅连接RST、DAT、CLK、GND时,单片机也能通 ...

我碰到过,朋友,这一块确实不晓得芯唐是怎么搞得。

网友:
白送了好多= =

网友:
新塘的片子 中肯的说  还是很不错的  上手容易

网友:
楼主应该负责任的解释一下“抗干扰不错(虽然没有STC好)”是怎么测试出来的,否则会误导别人选型。

网友G:
怎么没感觉新唐的价格有特别的优势啊。 新塘有一点,就是版本的升级有点随意,存在不兼容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怎么没感觉新唐的价格有特别的优势啊。 新塘有一点,就是版本的升级有点随意,存在不兼容的情况 ...

可能我们的渠道不够好。

网友:
用过一点, 小批量都不受待见。动不动就没货,价格也是由代理商定的,不大批量也没有太大的优势,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兼容5V。我还是准备换回ST了。

网友(2017-01-19):
第一次听说有MCU的抗干扰性没有STC好的...

网友H:
据说是全球出货量做大的M0 芯片

网友I:
最近对新糖产生兴趣是它符合我的要求。
M051 或NUC120系列
RTC
22.1182M
1M sps AD

新出的NANO不知道抗干扰性如何

不知道AD线性如何。AD口是否容易烧坏。

网友:
新唐的MCU很强大的,不错的,

推荐两款超值的型号:

1.   NUC029LAN    用来代替M0516,比M0516工艺更先进,成本更低,功耗更低。

硬件除法器,2.5-5.5V供电,50MHz Cortex-M0,64KB的Flash,4KB的SRAM,工业级芯片。
超高性价比的工业级芯片。
工作温度:-40 to +85°C,
2.5-5.5V供电,
50MHZ主频  Cortex-M0,
带硬件除法器,
4KB的SRAM,64KB的Flash,4KB的LDROM。
封装:LQFP48

2.  NUC123LD4AN0

超高性价比的工业级芯片。
带USB接口,音频专用的IIS接口
鼠标、键盘接口PS2
工作温度:-40 to +85°C,
2.5-5.5V供电,
72HZ主频  Cortex-M0,
20KB的SRAM,68KB的Flash,4KB的LDROM。
封装:LQFP48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近对新糖产生兴趣是它符合我的要求。
M051 或NUC120系列
RTC

你好,新唐的M0516的代替者NUC029LAN,我们已经大量用在产品上了,表现不错的。
当然用M0516的人多,因为他们不知道 有个NUC029LAN,更超值。

网友:
才知道M系列没有RTC啊.

网友J:
5v供电好,一般都是3.3v供电,5v供电给学生玩,不需要降压

网友K:
用新唐的M0518做工业控制,妥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新唐的M0518做工业控制,妥妥的

是的新唐的M0系列不错的,
不过现在出了更好的NUC029来代替M0516 M058的,比他们工艺更好,功耗更低,价格更低。

新唐的最大好处是 2.5-5.5V供电, 3.3V 或5V系列都可以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据说是全球出货量做大的M0 芯片

是的新唐的M0是出货量最大的M0处理器,也是最早生产M0内核MCU的厂家,

听说最超值的M0处理器是   NUC029LAN带硬件除法器,2.5V-5.5V供电,50MHz Cortex-M0, 64KB Flash ,4KB RAM,  4kB DATA ROM ,4KB ISPROM ,代替M0516   M058   M054等等,

NUC029LAN的工艺更先进,功耗更低,成本更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听说有MCU的抗干扰性没有STC好的,three

良心说,对STC的抗干扰性无语了,曾经做了一个10Khz,100mA ...

你拿STC和AT89C系列比比,那AT89C就是渣。
AVR和STC不同系列,不能PIN TO PIN,比较起来其实不太公平。

网友:
引用 网友J:
5v供电好,一般都是3.3v供电,5v供电给学生玩,不需要降压

是的,新出来的NUC029LAN是代替M0516,M058,M054的,而且也是2.5-5.5V供电,带硬件除法器,比较器等等。听说成本更低,功耗更低,更可靠,工艺更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