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tmega16通过IIC协议给BMA220发送从机地址后无应答

楼主(2015-02-01):
求大神指教,以下是程序:
#define START                        0x08
#define RE_START                0x10
#define MT_SLA_ACK                0x18
#define MT_SLA_NOACK         0x20
#define MT_DATA_ACK                0x28
#define MT_DATA_NOACK        0x30
#define MR_SLA_ACK                0x40
#define MR_SLA_NOACK        0x48
#define MR_DATA_ACK                0x50
#define MR_DATA_NOACK        0x58

#define RD_DEVICE_ADDR  0x0B   //ADDR脚接地时的读地址
#define WD_DEVICE_ADDR  0x0A   //ADDR脚接地时的写地址

//常用TWI操作(主模式写和读)
#define Start()                        (TWCR=(1<<TWINT)|(1<<TWSTA)|(1<<TWEN))                //启动I2C
#define Stop()                        (TWCR=(1<<TWINT)|(1<<TWSTO)|(1<<TWEN))                //停止I2C
#define Wait()                        {while(!(TWCR&(1<<TWINT)));}                                        //等待中断发生
#define TestAck()                (TWSR&0xf8)                                                                        //观察返回状态
#define SetAck                        (TWCR|=(1<<TWEA))                                                        //做出ACK应答
#define SetNoAck                (TWCR&=~(1<<TWEA))                                                        //做出Not Ack应答
#define Twi()                        (TWCR=(1<<TWINT)|(1<<TWEN))                                        //启动I2C
#define Write8Bit(x)        {TWDR=(x);TWCR=(1<<TWINT)|(1<<TWEN);}                        //写数据到TWDR

extern void init_devices(void);

int main(void)
{
    int i,j;

    init_devices();
    Delay_ms(10);

    while(1)
    {
        Start();                                                //I2C启动
        Wait();
        if(TestAck()!=START)
            continue;

        Write8Bit(0x14);                       //写I2C从器件地址和写方式
        Wait();
        PORTC&=~(1<<7);                  //控制7号灯亮,查询程序是否执行到这一步
        if(TestAck()!=MT_SLA_ACK)       //检测是否有应答
            continue;
        PORTC&=~(1<<6);                 //控制6号灯亮,查询程序是否执行到这一步
    }
    return (0);
}

void init_devices(void)
{
    int_init();
    LED_Init();
    PWM8_init();
    HC595_Init();
    CLI(); //领导说不
    timer0_init();//定时器中断配置
    TIMSK = 0x02; //定时器中断小boss
    SEI(); //领导同意
}

BMA220是一个三轴加速度计,将BMA220连在Atmega16的学习板上后,7灯亮,而6灯不亮,这是为什么啊???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大家。之前之所以没有接收到数据,还是因为IIC底层程序不对,后来又重写了一个底层一调用就接收到数据了!下面是我用的IIC底层程序,希望可以和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A(2017-05-07):
楼主,能否指点下,为什么BMA220的ID我读不到呢?

SLAVE的地址是不是0x16??

网友(2017-09-19):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指点下,为什么BMA220的ID我读不到呢?

SLAVE的地址是不是0x16??

写从机地址是0X14,已经测试了可以读回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