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ecess expert 中断服务函数,在哪如何使用(已解决)

楼主(2015-02-01):
本人刚刚接触Freescale的芯片,对开发环境不是很熟悉,不是很清楚Process Express软件的使用
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定时器产生周期的中断
我使用Process Express已经将定时设置成1.25MHz,但是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中断服务函数在哪里
如果没有中断服务函数,还是无法使用中断啊
配置的时候好像有个INT_FTM0,但是不知道这个在那里

还想顺便问下,我的定时器配置得对吧

网友A:
习惯在程序里面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习惯在程序里面配置

好吧,还是直接找程序吧,确实没有找到这个中断函数在哪里生成的

网友:
不会吧,中断在哪都找不到,查查官方的资料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6292-1-1.html  看看有没有答案

网友:
在TU1.c里面有一个PE_ISR(TU1_Interrupt)
这个就是服务函数,其实在vectors.c里面有定义服务函数名为:TU1_Interrupt
另外,以后不知道,你可以全局搜索,点击search就能搜到了。

网友B: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自行帮忙结贴,在问题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这样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网友:
可以在整个工程里面搜索Interrupt 查找服务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自行帮忙结贴,在问题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 ...

首先非常感谢你多次给我解答问题,谢谢
其次,根据规定,14条,我只是在标题的最后增加“(已解决)",不会被删ID吧
最后由于论坛规定,15条,24小时内,能够改主题,之后,无法修改,我如何才能在最后增加”(已解决)"
下面是我从论坛规则那里引用的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非常感谢你多次给我解答问题,谢谢
其次,根据规定,14条,我只是在标题的最后增加“(已解决)",不会 ...

让版主给改吧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我会尽快联系斑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
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自行帮忙结贴,在问题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 ...

版主你好
我的求助帖子已经得到了满意的答复,现在希望能够结帖
依据咱们论坛的规则第14条,对于超过发表24小时的帖子我无权更改标题了
参考本帖子10楼网友的建议,希望能麻烦版主帮忙修改下这个帖子的标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好
我的求助帖子已经得到了满意的答复,现在希望能够结帖
依据咱们论坛的规则第14条,对于超过发表 ...

我帮你修改吧!
下次解决了,你就告诉我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