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无线猫路由器

楼主(2015-02-01):
RT,对网络不是很懂,应该是这样描述的,老家是用电话线拨号上网的,现在想给家里搞个WiFi,有时候用手机上个网,当然电脑还得能上网,是不是用个无线猫就行了。求推荐个质量靠得住,价格一般,100左右吧。

网友:
京东随便买个几十块钱的无线路由器就可以了,比如水星MW300R这种低档货,虽然便宜但是还真是信号强。

我家好几个无线路由器,有贵的有便宜的,但是最后无线还是用了便宜的MW300R。

电话线=>原有猫=>新买无线路由(内置PPPOE拨号)=>原先电脑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路由器不如刚买的时候信号强

网友:
装个无线路由器就行

网友:
就是自己买一个一百来块的无线路由器就可以了

网友:
买ADSL路由器也行 不需要原来的猫了

http://s.taobao.com/search?q=ads ... d=tbindexz_2015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