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xmark3开源项目,二次整合设计

楼主(2015-02-01):
响应dhbighead 的号召。。
原版proxmark3淘宝卖的太贵,源文件是四层板电源等器件不好找
所以打算重新设计,用双面板,10*10以内
并且打算试制高频低频天线各一个放在一个板子上。
接口都是用粗大条的形式,方便调试实验。

完成后提供PDF开源原理图

原帖: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398485

原设计原理图:

2月1日,进度更新:
        查了一下板子模拟部分主要的三个运放的手册,三个运放都比较昂贵,想寻找可能的高性价比替换

对不齐,看图吧!

以上,尤其是TLV3502问到的最低价格是11元,AD8052最低2元,MCP6294最低5元【不可靠渠道】
如果比较器能找到比较好的芯片或者办法替换掉会比较方便大家的制作!
对于运放的选择大家有什么建议尽管提!
即便不是轨至轨其他参数符合,也可以尽管提出来!
因为我有办法用最简单的BOOST产生-3V,+8V的双路电压,在开关噪声控制通过LC滤波可以保证干净,我都有做过实验,虽然复杂点,但是容易制作。

如果使用原型号也可以,就是购买正品非常贵,小渠道还得试试真假,另外也是要突出二次开源的特色嘛,原封不动的再画一遍板子也没啥意思!

网友:
麻烦LZ了

大家可以来这边讨论下具体的事宜

网友:
支持下,感兴趣

网友:
找到了2层板的proxmark3 有LCD 但是据官网上的资料,说是 高频部分有问题

http://wiki.032.la/proxmark3_lcd

=====================================

这个里面有低频的天线

网友:
预定一套。

网友:
预定了 前排支持

网友A:
支持一下。期待作品,打算二次开发固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期待作品,打算二次开发固件吗?

先看看硬件吧
主控和FPGA应该是不变  固件的话应该好调整

网友:
支持。等下一步

网友:
标记备用

网友:
排队观望中

网友:
还是用FPGA搞吗

网友:
是的 还是那一套东西

网友(2015-03-28):
标记一下~

网友:
支持一下,跟帖学习。

网友:
我也预定一套

网友B:
如果可行的话,预定一套

楼主:
十套样机已经做好了,经过测试没有问题了,现在正在量产,淘宝可以搜到我在上面传了些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可行的话,预定一套

十套样机已经做好了,经过测试没有问题了,现在正在量产,淘宝可以搜到我在上面传了些图片

网友:
很漂亮呢。。好用的话也打算入手一套

网友C:
好用的话入手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的话入手一套

已经做好了,测试比较理想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50752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十套样机已经做好了,经过测试没有问题了,现在正在量产,淘宝可以搜到我在上面传了些图片 ...

tb上是id 是 tssmcu这个吗?

网友(2015-10-01):
RFID神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