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独立键盘加六个旋转按钮的例子

楼主(2015-02-01):
旋转按钮的程序仿照了机器人天空的帖子,普通按键就是很普通的做法延迟去抖,开始写简单的代码,大家多多指教(本程序已经在仪器上用气了)
/*********************************************************************************************************
** Function name:       uart0SendByte
** Descriptions:        从串口0发送数据
** input parameters:    data: 发送的数据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uart1SendByte (INT8U ucData)
{
    U1THR   = ucData;
    while ( (U1LSR & 0x20) == 0 );
}

/*********************************************************************************************************
** Function name:       uart1GetByte
** Descriptions:        从串口接收1字节数据,使用查询方式接收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ucRcvData:   接收到的数据
*********************************************************************************************************/
INT8U uart1GetByte (void)
{
    INT8U ucRcvData;
    while ((U1LSR & 0x01) == 0);                               /* 等待接收标志置位   */
    ucRcvData = U1RBR;                                         /* 读取数据           */
    return (ucRcvData);
}
/*********************************************************************************************************
* Function Name:        uart1Isr
* Description:          UART1中断服务函数
* Input:                无
* Output:               无
* Return:               无
*********************************************************************************************************/
void uart1Isr (void)
{
//    GulNum = 0;

    while ((U1IIR & 0x01) == 0)
        {                                        /*  判断是否有中断挂起          */
        switch (U1IIR & 0x0E)
                {                                          /*  判断中断标志                */

            case 0x04:                                                  /*  接收数据中断                */
               {
                           GucRcvNew = 1;                                          /*  置接收新数据标志            */
//                for (GulNum = 0; GulNum < 8; GulNum++)                                         /*  连续接收8个字节             */
//                                        {
//                          GucRcvBuf[GulNum] = U1RBR;
                GucRcvBuf = U1RBR;
//                         }
                break;

            case 0x0C:                                                  /*  字符超时中断                */
                GucRcvNew = 1;
                while ((U1LSR & 0x01) == 0x01)                         /*  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毕      */
//                                {
//                  GucRcvBuf[GulNum] = U1RBR;
//                  GulNum++;
                                  GucRcvBuf = U1RBR;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Function name:       uart1GetStr
** Descriptions:        串口接收字符串
** input parameters:    pucStr:   指向接收数据数组的指针
**                      ulNum:   接收数据的个数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uart1GetStr (INT8U *pucStr, INT32U ulNum)
{
    for (; ulNum > 0; ulNum--){
        *pucStr++ =  uart1GetByte ();
    }
}

/*********************************************************************************************************
** Function name:            uart1SendStr
** Descriptions:            向串口发送字符串
** input parameters:    puiStr:   要发送的字符串指针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uart1SendStr (INT8U  const *pucStr)
//{
//    while (1){
//        if (*pucStr == '\0') break;                                     /*  遇到结束符,退出            */
//        uart1SendByte (*pucStr++);
//    }
//}
/*********************************************************************************************************
** Function name:            uart1SendStr
** Descriptions:            向串口发送字符串
** input parameters:    pucStr:  要发送的字符串指针
**                      ulNum:   要发送的数据个数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uart1SendStr (INT8U const *pucStr, INT32U ulNum)
{
    INT32U i;

    for (i = 0; i < ulNum; i++)
        {                                        /* 发送指定个字节数据           */
        uart1SendByte (*pucStr++);
    }
}
/*********************************************************************************************************
** Function name:       uart0Init
** Descriptions:        按默认值初始化串口0的引脚和通讯参数。设置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uart1Init (void)
{
    INT16U usFdiv;
    U1LCR  = 0x83;                                                      /* 允许设置波特率               */
    usFdiv = (FPCLK / 16) / UART_BPS;                                   /* 设置波特率                   */
    U1DLM  = usFdiv / 256;
    U1DLL  = usFdiv % 256;
    U1LCR  = 0x03;                                                      /* 锁定波特率                   */
    U1FCR  = 0x07;
        U1IER  = 0x01;                                                      /* 使能接收中断                 */
}
/*********************************************************************************************************
** Function name:       Scan
** Descriptions:        独立键盘扫描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键码编值
*********************************************************************************************************/
INT8U scan (void)
{
    INT32U temp;
        INT8U  keydata=0;
        temp=(FIO0PIN0&0xef)|((FIO0PIN1&0x8f)<<8)|((FIO0PIN2&0xff)<<16)|((FIO0PIN3&0x7f)<<24);
        if(temp!=0)
          {
                   switch(temp)
                   {
                    case 0x00200000:  keydata = 1;  break;                 /* SW1              */
                        case 0x00100000:  keydata = 2;  break;
                        case 0x00000200:  keydata = 3;  break;
                        case 0x00000800:  keydata = 4;  break;
                        case 0x00040000:  keydata = 5;  break;
                        case 0x00010000:  keydata = 6;  break;
                        case 0x00000400:  keydata = 7;  break;
                        case 0x00000008:  keydata = 8;  break;
                        case 0x00000100:  keydata = 9;  break;
                        case 0x00000080:  keydata = 10; break;
                        case 0x00000040:  keydata = 11; break;
                        case 0x00000020:  keydata = 12; break;
                        case 0x00000004:  keydata = 13; break;
                        case 0x00400000:  keydata = 14; break;
                        case 0x00080000:  keydata = 15; break;
                        case 0x00020000:  keydata = 16; break;
                        case 0x00008000:  keydata = 17; break;
                        case 0x00000001:  keydata = 18; break;
                        case 0x00000002:  keydata = 19; break;
                        case 0x10000000:  keydata = 20; break;
                        case 0x01000000:  keydata = 21; break;
                        case 0x02000000:  keydata = 22; break;
                        case 0x40000000:  keydata = 23; break;
                        case 0x20000000:  keydata = 24; break;
                        case 0x08000000:  keydata = 25; break;
                        case 0x00800000:  keydata = 26; break;
                        case 0x04000000:  keydata = 27; break;
                        default : break;
                        }

     }
          return(keydata) ;
}
INT8U keyin(void)
{
        INT8U t1,t2;
            t1=scan();
                myDelay(5);          //延时消抖
                t2=scan();
                if(t1=t2)
                   return(t1);
                else
                   return(0);
//                while(t1=t2);
}
/*********************************************************************************************************
** Function name:       knob_can
** Descriptions:        独立键盘扫描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键码编值
*********************************************************************************************************/
INT8U knob_can (void)
{
//    INT32U knob_temp;
        INT8U  knob_data=0;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9,10,4))!=0)
                 return(knob_data) ;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16,17,8))!=0)
                 return(knob_data) ;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22,23,14))!=0)
                 return(knob_data) ;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4,8,2))!=0)
              return(knob_data);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14,15,6))!=0)
              return(knob_data);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18,19,10))!=0)
              return(knob_data);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20,21,12))!=0)
              return(knob_data);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22,23,14))!=0)
              return(knob_data);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0,1,0))!=0)
              return(knob_data);
}
//========================================================================================
/*********************************************************************************************************
** Function name:       knob_can
** Descriptions:        独立键盘扫描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返回键码值
*********************************************************************************************************/
     INT8U EncoderProcess(INT8U a,INT8U b,INT8U c)
      {
                  INT8U keytmp;
                  INT8U WheelNow=0x00;
                  INT16U tmpstate=((b<<8)|a);
                  switch(tmpstate)
                        {
                                 case 0x0100:
                                      WheelOld = wheelold_data[0];
                                          break;
                                case 0x0804:
                                      WheelOld = wheelold_data[1];
                                          break;
                                case 0x0A09:
                                      WheelOld = wheelold_data[2];
                                          break;
                                case 0x0F0E:
                                      WheelOld = wheelold_data[3];
                                          break;
                                case 0x1110:
                                      WheelOld = wheelold_data[4];
                                          break;
                                case 0x1312:
                                      WheelOld = wheelold_data[5];
                                          break;
                                case 0x1514:
                                      WheelOld = wheelold_data[6];
                                          break;
                                case 0x1716:
                                      WheelOld = wheelold_data[7];
                                          break;
                                 default: break;
                                 }
                         WheelNow=WheelNow<<1;
          if (GetPIN1(a)==1)
                      WheelNow=WheelNow+1;           // 读 PINA
              WheelNow=WheelNow<<1;
          if (GetPIN1(b)==1)                                  // 读 PINB
                     WheelNow=WheelNow+1;
             WheelNow=WheelNow & 0x03;      // 将 WheelNow 的 2 - 7 位清零,保留 0- 1 两个位的状态.
          if (WheelNow==0x00)
                     return(NULL);                //当  PINA 和 PINB都为低电平时退出,低电平区不做处理
             keytmp=WheelNow;
             keytmp ^=WheelOld;          // 判断新读的数据同旧数据
          if (keytmp==0)
                     return(NULL);              // 新读的数据同旧数据一样时退出.

          if (WheelOld==0x01 && WheelNow==0x02)        // 是左旋转否
                      {
                              switch(tmpstate)
                        {
                                case 0x0100:
                                      wheelold_data[0]=WheelNow;
                                          break;
                                case 0x0804:
                                      wheelold_data[1]=WheelNow;
                                          break;
                                case 0x0A09:
                                      wheelold_data[2]=WheelNow;
                                          break;
                                case 0x0F0E:
                                      wheelold_data[3]=WheelNow;
                                          break;
                                case 0x1110:
                                      wheelold_data[4]=WheelNow;
                                          break;
                                case 0x1312:
                                      wheelold_data[5]=WheelNow;
                                          break;
                                case 0x1514:
                                      wheelold_data[6]=WheelNow;
                                          break;
                                case 0x1716:
                                      wheelold_data[7]=WheelNow;
                                          break;
                                 default: break;

                                 }
//                                  WheelOld=WheelNow;
//                  return(WheelLeft());         //左旋转
                                  return(knob_coding[c]);         //左旋转
              }
          else if (WheelOld==0x02 && WheelNow==0x01)  // 是右旋转否
                     {
                               switch(tmpstate)
                        {
                                case 0x0100:
                                      wheelold_data[0]=WheelNow;
                                          break;
                                case 0x0804:
                                      wheelold_data[1]=WheelNow;
                                          break;
                                case 0x0A09:
                                      wheelold_data[2]=WheelNow;
                                          break;
                                case 0x0F0E:
                                      wheelold_data[3]=WheelNow;
                                          break;
                                case 0x1110:
                                      wheelold_data[4]=WheelNow;
                                          break;
                                case 0x1312:
                                      wheelold_data[5]=WheelNow;
                                          break;
                                case 0x1514:
                                      wheelold_data[6]=WheelNow;
                                          break;
                                case 0x1716:
                                      wheelold_data[7]=WheelNow;
                                          break;
                                 default: break;

                                 }
//                                  WheelOld=WheelNow;
//                  return(WheelRight()); //右旋转
                                  return(knob_coding[c+1]);         //左旋转
             }
                  switch(tmpstate)
                {
                        case 0x0100:
                              wheelold_data[0]=WheelNow;
                                  break;
                        case 0x0804:
                              wheelold_data[1]=WheelNow;
                                  break;
                        case 0x0A09:
                              wheelold_data[2]=WheelNow;
                                  break;
                        case 0x0F0E:
                              wheelold_data[3]=WheelNow;
                                  break;
                        case 0x1110:
                              wheelold_data[4]=WheelNow;
                                  break;
                        case 0x1312:
                              wheelold_data[5]=WheelNow;
                                  break;
                        case 0x1514:
                              wheelold_data[6]=WheelNow;
                                  break;
                        case 0x1716:
                              wheelold_data[7]=WheelNow;
                                  break;
                         default: break;

                         }
//                  WheelOld=WheelNow; // 保存当前值
          return(NULL); // 当  PINA 和 PINB 都为高电平时表示编码器没有动作,退出
      }

//========================================================================================
/*********************************************************************************************************
** Function name:       Key_LED
** Descriptions:        接收数据,相应的LED灯点亮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Key_LED (INT8U d)
{        INT8U led_data=0;
    led_data=d;
        FIO1SET3=0x03;
    FIO2SET =0xFFFF;
        if(led_data!=0)
           {
            switch(led_data)
                {
                        case 0x01:
                              FIO2CLR|=0x0004;
                                  break;
                        case 0x02:
                              FIO2CLR|=0x0008;
                                  break;
                        case 0x03:
                              FIO2CLR|=0x0010;
                                  break;
                        case 0x04:
                              FIO2CLR|=0x0020;
                                  break;
                        case 0x05:
                              FIO2CLR|=0x0040;
                                  break;
                        case 0x06:
                              FIO2CLR|=0x0080;
                                  break;
                        case 0x07:
                              FIO2CLR|=0x0100;
                                  break;
                        case 0x08:
                              FIO2CLR|=0x0200;
                                  break;
                        case 0x09:
                              FIO2CLR|=0x0400;
                                  break;
                        case 0x0a:
                              FIO2CLR|=0x0800;
                                  break;
                        case 0x0b:
                              FIO2CLR|=0x1000;
                                  break;
                        case 0x0c:
                              FIO2CLR|=0x2000;
                                  break;
                        case 0x0d:
                              FIO1CLR|=0x01000000;
                                  break;
                        case 0x0e:
                              FIO1CLR|=0x02000000;
                                  break;
                    case 0x10:
                              FIO1CLR|=0x040000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发送和接收数据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    rcvdata=0;

    targetInit();                                                       /* 初始化目标板,切勿删除       */
    pinInit();                                                                                                    /* 引脚初始化                   */
        FIO0DIR0=0x00;
        FIO0DIR1=0x00;
        FIO0DIR2=0x00;
        FIO0DIR3=0x00;
    FIO1DIR0=0x00;
        FIO1DIR1=0x00;
        FIO1DIR2=0x00;
        FIO1DIR3=0x07;
        FIO1SET3=0x07;

        FIO2DIR =0xFFFF;
        FIO2SET =0xFFFF;
        GucRcvNew = 0;
        PCONP = PCONP | (1<<4);                                             /* 开启串口1功能模块            */

        uart1Init();
        zyIsrSet(NVIC_UART1,(unsigned long)uart1Isr,PRIO_ONE);
    while (1)
        {
           data =keyin();
           if(data!=0&&(data!=dlay_data))
              {
                  uart1SendByte(data);
                  }
           dlay_data=data;

           if (GucRcvNew == 1)
           {                                           /* 判断是否有新数据             */
              GucRcvNew = 0;                          /* 清除标志                     */
                 if(GucRcvBuf!=0)
              Key_LED(GucRcvBuf);
          uart1SendByte (GucRcvBuf);
       }

           data1=knob_can();
           if(data1!=0)
              {
                  uart1SendByte(data1);
                  myDelay(1);
                  }

        }
}

网友:
什么东东,读键吗?

网友:
/*********************************************************************************************************
** Function name:       uart0SendByte
** Descriptions:        从串口0发送数据
** input parameters:    data: 发送的数据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uart1SendByte (INT8U ucData)
{
    U1THR   = ucData;
    while ( (U1LSR & 0x20) == 0 );
}

/*********************************************************************************************************
** Function name:       uart1GetByte
** Descriptions:        从串口接收1字节数据,使用查询方式接收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ucRcvData:   接收到的数据
*********************************************************************************************************/
INT8U uart1GetByte (void)
{
    INT8U ucRcvData;
    while ((U1LSR & 0x01) == 0);                               /* 等待接收标志置位   */
    ucRcvData = U1RBR;                                         /* 读取数据           */
    return (ucRcvData);
}
/*********************************************************************************************************
* Function Name:        uart1Isr
* Description:          UART1中断服务函数
* Input:                无
* Output:               无
* Return:               无
*********************************************************************************************************/
void uart1Isr (void)
{
//    GulNum = 0;

    while ((U1IIR & 0x01) == 0)
        {                                        /*  判断是否有中断挂起          */
        switch (U1IIR & 0x0E)
                {                                          /*  判断中断标志                */

            case 0x04:                                                  /*  接收数据中断                */
               {
                           GucRcvNew = 1;                                          /*  置接收新数据标志            */
//                for (GulNum = 0; GulNum < 8; GulNum++)                                         /*  连续接收8个字节             */
//                                        {
//                          GucRcvBuf[GulNum] = U1RBR;
                GucRcvBuf = U1RBR;
//                         }
                break;

            case 0x0C:                                                  /*  字符超时中断                */
                GucRcvNew = 1;
                while ((U1LSR & 0x01) == 0x01)                         /*  判断数据是否接收完毕      */
//                                {
//                  GucRcvBuf[GulNum] = U1RBR;
//                  GulNum++;
                                  GucRcvBuf = U1RBR;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Function name:       uart1GetStr
** Descriptions:        串口接收字符串
** input parameters:    pucStr:   指向接收数据数组的指针
**                      ulNum:   接收数据的个数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uart1GetStr (INT8U *pucStr, INT32U ulNum)
{
    for (; ulNum > 0; ulNum--){
        *pucStr++ =  uart1GetByte ();
    }
}

/*********************************************************************************************************
** Function name:            uart1SendStr
** Descriptions:            向串口发送字符串
** input parameters:    puiStr:   要发送的字符串指针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uart1SendStr (INT8U  const *pucStr)
//{
//    while (1){
//        if (*pucStr == '\0') break;                                     /*  遇到结束符,退出            */
//        uart1SendByte (*pucStr++);
//    }
//}
/*********************************************************************************************************
** Function name:            uart1SendStr
** Descriptions:            向串口发送字符串
** input parameters:    pucStr:  要发送的字符串指针
**                      ulNum:   要发送的数据个数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uart1SendStr (INT8U const *pucStr, INT32U ulNum)
{
    INT32U i;

    for (i = 0; i < ulNum; i++)
        {                                        /* 发送指定个字节数据           */
        uart1SendByte (*pucStr++);
    }
}
/*********************************************************************************************************
** Function name:       uart0Init
** Descriptions:        按默认值初始化串口0的引脚和通讯参数。设置为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uart1Init (void)
{
    INT16U usFdiv;
    U1LCR  = 0x83;                                                      /* 允许设置波特率               */
    usFdiv = (FPCLK / 16) / UART_BPS;                                   /* 设置波特率                   */
    U1DLM  = usFdiv / 256;
    U1DLL  = usFdiv % 256;
    U1LCR  = 0x03;                                                      /* 锁定波特率                   */
    U1FCR  = 0x07;
        U1IER  = 0x01;                                                      /* 使能接收中断                 */
}
/*********************************************************************************************************
** Function name:       Scan
** Descriptions:        独立键盘扫描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键码编值
*********************************************************************************************************/
INT8U scan (void)
{
    INT32U temp;
        INT8U  keydata=0;
        temp=(FIO0PIN0&0xef)|((FIO0PIN1&0x8f)<<8)|((FIO0PIN2&0xff)<<16)|((FIO0PIN3&0x7f)<<24);
        if(temp!=0)
          {
                   switch(temp)
                   {
                    case 0x00200000:  keydata = 1;  break;                 /* SW1              */
                        case 0x00100000:  keydata = 2;  break;
                        case 0x00000200:  keydata = 3;  break;
                        case 0x00000800:  keydata = 4;  break;
                        case 0x00040000:  keydata = 5;  break;
                        case 0x00010000:  keydata = 6;  break;
                        case 0x00000400:  keydata = 7;  break;
                        case 0x00000008:  keydata = 8;  break;
                        case 0x00000100:  keydata = 9;  break;
                        case 0x00000080:  keydata = 10; break;
                        case 0x00000040:  keydata = 11; break;
                        case 0x00000020:  keydata = 12; break;
                        case 0x00000004:  keydata = 13; break;
                        case 0x00400000:  keydata = 14; break;
                        case 0x00080000:  keydata = 15; break;
                        case 0x00020000:  keydata = 16; break;
                        case 0x00008000:  keydata = 17; break;
                        case 0x00000001:  keydata = 18; break;
                        case 0x00000002:  keydata = 19; break;
                        case 0x10000000:  keydata = 20; break;
                        case 0x01000000:  keydata = 21; break;
                        case 0x02000000:  keydata = 22; break;
                        case 0x40000000:  keydata = 23; break;
                        case 0x20000000:  keydata = 24; break;
                        case 0x08000000:  keydata = 25; break;
                        case 0x00800000:  keydata = 26; break;
                        case 0x04000000:  keydata = 27; break;
                        default : break;
                        }

     }
          return(keydata) ;
}
INT8U keyin(void)
{
        INT8U t1,t2;
            t1=scan();
                myDelay(5);          //延时消抖
                t2=scan();
                if(t1=t2)
                   return(t1);
                else
                   return(0);
//                while(t1=t2);
}
/*********************************************************************************************************
** Function name:       knob_can
** Descriptions:        独立键盘扫描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键码编值
*********************************************************************************************************/
INT8U knob_can (void)
{
//    INT32U knob_temp;
        INT8U  knob_data=0;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9,10,4))!=0)
                 return(knob_data) ;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16,17,8))!=0)
                 return(knob_data) ;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22,23,14))!=0)
                 return(knob_data) ;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4,8,2))!=0)
              return(knob_data);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14,15,6))!=0)
              return(knob_data);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18,19,10))!=0)
              return(knob_data);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20,21,12))!=0)
              return(knob_data);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22,23,14))!=0)
              return(knob_data);
           if((knob_data=EncoderProcess(0,1,0))!=0)
              return(knob_data);
}
//========================================================================================
/*********************************************************************************************************
** Function name:       knob_can
** Descriptions:        独立键盘扫描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返回键码值
*********************************************************************************************************/
     INT8U EncoderProcess(INT8U a,INT8U b,INT8U c)
      {
                  INT8U keytmp;
                  INT8U WheelNow=0x00;
                  INT16U tmpstate=((b<<8)|a);
                  switch(tmpstate)
                        {
                                 case 0x0100:
                                      WheelOld = wheelold_data[0];
                                          break;
                                case 0x0804:
                                      WheelOld = wheelold_data[1];
                                          break;
                                case 0x0A09:
                                      WheelOld = wheelold_data[2];
                                          break;
                                case 0x0F0E:
                                      WheelOld = wheelold_data[3];
                                          break;
                                case 0x1110:
                                      WheelOld = wheelold_data[4];
                                          break;
                                case 0x1312:
                                      WheelOld = wheelold_data[5];
                                          break;
                                case 0x1514:
                                      WheelOld = wheelold_data[6];
                                          break;
                                case 0x1716:
                                      WheelOld = wheelold_data[7];
                                          break;
                                 default: break;
                                 }
                         WheelNow=WheelNow<<1;
          if (GetPIN1(a)==1)
                      WheelNow=WheelNow+1;           // 读 PINA
              WheelNow=WheelNow<<1;
          if (GetPIN1(b)==1)                                  // 读 PINB
                     WheelNow=WheelNow+1;
             WheelNow=WheelNow & 0x03;      // 将 WheelNow 的 2 - 7 位清零,保留 0- 1 两个位的状态.
          if (WheelNow==0x00)
                     return(NULL);                //当  PINA 和 PINB都为低电平时退出,低电平区不做处理
             keytmp=WheelNow;
             keytmp ^=WheelOld;          // 判断新读的数据同旧数据
          if (keytmp==0)
                     return(NULL);              // 新读的数据同旧数据一样时退出.

          if (WheelOld==0x01 && WheelNow==0x02)        // 是左旋转否
                      {
                              switch(tmpstate)
                        {
                                case 0x0100:
                                      wheelold_data[0]=WheelNow;
                                          break;
                                case 0x0804:
                                      wheelold_data[1]=WheelNow;
                                          break;
                                case 0x0A09:
                                      wheelold_data[2]=WheelNow;
                                          break;
                                case 0x0F0E:
                                      wheelold_data[3]=WheelNow;
                                          break;
                                case 0x1110:
                                      wheelold_data[4]=WheelNow;
                                          break;
                                case 0x1312:
                                      wheelold_data[5]=WheelNow;
                                          break;
                                case 0x1514:
                                      wheelold_data[6]=WheelNow;
                                          break;
                                case 0x1716:
                                      wheelold_data[7]=WheelNow;
                                          break;
                                 default: break;

                                 }
//                                  WheelOld=WheelNow;
//                  return(WheelLeft());         //左旋转
                                  return(knob_coding[c]);         //左旋转
              }
          else if (WheelOld==0x02 && WheelNow==0x01)  // 是右旋转否
                     {
                               switch(tmpstate)
                        {
                                case 0x0100:
                                      wheelold_data[0]=WheelNow;
                                          break;
                                case 0x0804:
                                      wheelold_data[1]=WheelNow;
                                          break;
                                case 0x0A09:
                                      wheelold_data[2]=WheelNow;
                                          break;
                                case 0x0F0E:
                                      wheelold_data[3]=WheelNow;
                                          break;
                                case 0x1110:
                                      wheelold_data[4]=WheelNow;
                                          break;
                                case 0x1312:
                                      wheelold_data[5]=WheelNow;
                                          break;
                                case 0x1514:
                                      wheelold_data[6]=WheelNow;
                                          break;
                                case 0x1716:
                                      wheelold_data[7]=WheelNow;
                                          break;
                                 default: break;

                                 }
//                                  WheelOld=WheelNow;
//                  return(WheelRight()); //右旋转
                                  return(knob_coding[c+1]);         //左旋转
             }
                  switch(tmpstate)
                {
                        case 0x0100:
                              wheelold_data[0]=WheelNow;
                                  break;
                        case 0x0804:
                              wheelold_data[1]=WheelNow;
                                  break;
                        case 0x0A09:
                              wheelold_data[2]=WheelNow;
                                  break;
                        case 0x0F0E:
                              wheelold_data[3]=WheelNow;
                                  break;
                        case 0x1110:
                              wheelold_data[4]=WheelNow;
                                  break;
                        case 0x1312:
                              wheelold_data[5]=WheelNow;
                                  break;
                        case 0x1514:
                              wheelold_data[6]=WheelNow;
                                  break;
                        case 0x1716:
                              wheelold_data[7]=WheelNow;
                                  break;
                         default: break;

                         }
//                  WheelOld=WheelNow; // 保存当前值
          return(NULL); // 当  PINA 和 PINB 都为高电平时表示编码器没有动作,退出
      }

//========================================================================================
/*********************************************************************************************************
** Function name:       Key_LED
** Descriptions:        接收数据,相应的LED灯点亮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Key_LED (INT8U d)
{        INT8U led_data=0;
    led_data=d;
        FIO1SET3=0x03;
    FIO2SET =0xFFFF;
        if(led_data!=0)
           {
            switch(led_data)
                {
                        case 0x01:
                              FIO2CLR|=0x0004;
                                  break;
                        case 0x02:
                              FIO2CLR|=0x0008;
                                  break;
                        case 0x03:
                              FIO2CLR|=0x0010;
                                  break;
                        case 0x04:
                              FIO2CLR|=0x0020;
                                  break;
                        case 0x05:
                              FIO2CLR|=0x0040;
                                  break;
                        case 0x06:
                              FIO2CLR|=0x0080;
                                  break;
                        case 0x07:
                              FIO2CLR|=0x0100;
                                  break;
                        case 0x08:
                              FIO2CLR|=0x0200;
                                  break;
                        case 0x09:
                              FIO2CLR|=0x0400;
                                  break;
                        case 0x0a:
                              FIO2CLR|=0x0800;
                                  break;
                        case 0x0b:
                              FIO2CLR|=0x1000;
                                  break;
                        case 0x0c:
                              FIO2CLR|=0x2000;
                                  break;
                        case 0x0d:
                              FIO1CLR|=0x01000000;
                                  break;
                        case 0x0e:
                              FIO1CLR|=0x02000000;
                                  break;
                    case 0x10:
                              FIO1CLR|=0x0400000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
** Function name:       main
** Descriptions:        发送和接收数据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int main (void)
{
//    rcvdata=0;

    targetInit();                                                       /* 初始化目标板,切勿删除       */
    pinInit();                                                                                                    /* 引脚初始化                   */
        FIO0DIR0=0x00;
        FIO0DIR1=0x00;
        FIO0DIR2=0x00;
        FIO0DIR3=0x00;
    FIO1DIR0=0x00;
        FIO1DIR1=0x00;
        FIO1DIR2=0x00;
        FIO1DIR3=0x07;
        FIO1SET3=0x07;

        FIO2DIR =0xFFFF;
        FIO2SET =0xFFFF;
        GucRcvNew = 0;
        PCONP = PCONP | (1<<4);                                             /* 开启串口1功能模块            */

        uart1Init();
        zyIsrSet(NVIC_UART1,(unsigned long)uart1Isr,PRIO_ONE);
    while (1)
        {
           data =keyin();
           if(data!=0&&(data!=dlay_data))
              {
                  uart1SendByte(data);
                  }
           dlay_data=data;

           if (GucRcvNew == 1)
           {                                           /* 判断是否有新数据             */
              GucRcvNew = 0;                          /* 清除标志                     */
                 if(GucRcvBuf!=0)
              Key_LED(GucRcvBuf);
          uart1SendByte (GucRcvBuf);
       }

           data1=knob_can();
           if(data1!=0)
              {
                  uart1SendByte(data1);
                  myDelay(1);
                  }

        }
}

网友:
啥东东 看上去就一堆代码

网友:
一个独立键盘加六个旋转按钮

网友(2015-05-10):
很牛的资料啊,谢谢分享给大家,点赞一个

网友(2015-06-26):
最好有原理图,有详细讲解。否则,没人有时间看代码

网友:
楼主你的代码是不是有问题啊???NT8U keyin(void)
{
        INT8U t1,t2;
            t1=scan();
                myDelay(5);          //延时消抖
                t2=scan();
                if(t1=t2)
                   return(t1);
                else
                   return(0);
//                while(t1=t2);
}这块明显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