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ke02z的led引脚定义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5-02-01):
看了ke02z的原理图,从官网上下的,上面RGB LED的接法如下图,

是PTH1 -->红       PTH2 -->绿        PTE7 -->蓝
在程序是,先试了Uart demo和例程,程序中

led0 为红色的,程序里用的是B口的,这是为什么,而且我改成其他灯都不亮,
第一个例程就好多问题啊。

第一次用,求助!感谢!

网友A:
程序里用的是B口的,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用的是B口的,是什么意思啊

第二个图片里,不是GPIOB么?

楼主:
而且 绿 蓝的灯不亮。

网友B:
您的意思是:软件和硬件实际连接情况不符?
硬件上的确连的不是b的 0 1 和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软件和硬件实际连接情况不符?
硬件上的确连的不是b的 0 1 和3? ...

不是的,红的能点亮,其他的点不亮。

网友C:
你确定下软件中调用LED的代码吧,可能PWM驱动或者其他方式。SCH上3个LED都没连接到PB口。应用程序可能直接通过PTHH口和PTE短口来控制LE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下软件中调用LED的代码吧,可能PWM驱动或者其他方式。SCH上3个LED都没连接到PB口。应用程序可能直接 ...

工程里找不到H口或E口的部分啊。

楼主:
数据手册 第576页,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绿的和蓝的还是不亮呢?

网友D:
ke02只有ab两组io只是名字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e02只有ab两组io只是名字变了。

但 绿的和蓝的怎么也点不亮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 绿的和蓝的怎么也点不亮呢?

其中有一个得失能时钟输出,另一个应该正常,建议看看官方程序。

网友E:
GPIOB里面有3个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中有一个得失能时钟输出,另一个应该正常,建议看看官方程序。

看了一下午了,好迷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IOB里面有3个灯啊

是啊,都在B里,绿的不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午了,好迷糊啊

大致流程是先配置多路开关配置为io然后配置为输出应该就能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啊,都在B里,绿的不亮啊

看到你的回复,我不淡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的回复,我不淡定了

看9楼的图片就知道了啊

网友:
用pE配置很方便

楼主:
做飞思卡尔都要用到PE么?习惯有程序里配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飞思卡尔都要用到PE么?习惯有程序里配置,

你现在另外两个灯还是点不着?
你程序怎么写的?
闪的太快,看不出来?
你可以debug看下,然后用万用表看看对应的引脚是不是输出高低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现在另外两个灯还是点不着?
你程序怎么写的?
闪的太快,看不出来?

可以点亮了,是程序里把绿灯的GPIO复用了,还是高优先级的复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点亮了,是程序里把绿灯的GPIO复用了,还是高优先级的复用

是的,KE没有mux选择,是通过优先级选择的。
关于这点,在我们的Kinetis系列产品常见问题总结 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KE没有mux选择,是通过优先级选择的。
关于这点,在我们的Kinetis系列产品常见问题总结 有讲。 ...

连接怎么是 404 Not Found了,打不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怎么是 404 Not Found了,打不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8282-1-1.html
可能链接没拷好。
下次直接去kinetis资料大本营找,这个是置顶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850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