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数控横流恒压源&充电源

楼主(2015-02-01):
资料全部开放(含原理图+源代码程序整个工程)本模块只是学习使用!(参考原帖吕老师作品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00228&highlight=3r33)

很多细节还是要自己慢慢琢磨的,慢慢修改BUG。

电源输出是独立3路可以工作在不同方式,共地模式所以不许串联输出,因为采样电流也是近地端所以不能在同一个系统中使用两路回使电流输出不准确。

输出有横流、恒压、限流、限时4种等模式,3路都可以自由搭配输出模式 单独一路可以有3中模式

电源输出0-20V 0-3A   电压步进0.02V    电流步进5ma     笔者现在用的是24V输入 输出有21V左右电流也是3A峰值

限时、限流模式种计时时间调整为2分钟步进  电流为20ma步进

DC/DC部分芯片是MP2307也就是以前白菜价的3R33现在也要2块以上了资料百度也一大堆就不多说了

控制部分采用STM32F103R系列因为独立3路输出PWM/ADC有些单片机限制   显示器采用COG 12864液晶屏(便宜一片就5块)

输入电源我是用自己笔记本电源直接插方便多携带电源(一般我只在12V左右的电压使用,如果想更高的可以输入24虽然说芯片限定的为23最高但我也有长期24V未见损坏)

外部控制才用独立按键用来控制通道输出和编码器选择项和调整参数 (控制方法相对简单没有复杂多样的按键只有一个编码器+一个独立按键)

操作部分:
独立按键是通道开关,按下可开启/关闭光标所在通道。
旋钮按键是选项键,按下水平调整光标,在 <通道选择 / 电压 / 电流 / 模式> 几个选项间切换。
旋钮(编码器)用来调整通道、数据、模式:
    光标在第一列(通道选择)时 旋转旋钮在各通道间切换。
    光标在第二列(电压选项)时 旋转旋钮细调电压,步进0.02v;按住旋钮同时旋转粗调电压,步进1v。
    光标在第三列(电流选项)时 旋转旋钮细调电流,步进5mA;按住旋钮同时旋转粗调电流,步进100mA。
    光标在第四列(模式选项)时 按住旋钮同时旋转切换模式,直接旋转旋钮调整数据
        模式1 恒压恒流 显示“-----” 旋转旋钮无操作。
        模式2 限时模式 显示“T/min” 旋转旋钮调整时间,步进1分钟。光标指向模式2并对时间调整时停止计时,按选项键(旋钮)退出模式选项确认 则开始计时,时间到时关闭通道。
        模式3 限流模式 显示“I/mA ” 旋转旋钮调整电流,步进20mA。光标指向模式3并对电流调整时停止限流,按选项键(旋钮)退出模式选项确认 则开始限流,电流低于限流值时关闭通道。
               注意:1.限流模式时 恒流的电流值应大于限流值,否则通道开启瞬间就会关闭。
                        2.限流模式时 保证线路接触良好,接触不良的瞬间会导致电流过低则通道会关闭。

网友:
相当给力啊,顶起!

网友A:
楼主的板子做的相当漂亮,ps:搓衣板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板子做的相当漂亮,ps:搓衣板亮了

是图忘记改小了哈,现在修了下。谢谢

网友B:
还不如直接用3R33模块。
比你成本还是低点的。
cog12864 5块钱的有链接?

网友:
mark  STM32数控横流恒压源&充电源

网友C:
顶一下。。。
用LM2576做数控电源时候是将电压电流都输入单片机AD,然后DA输出直接去控制输出电压。
楼主位这个图应该是输出两路DA分别比较电压电流,硬件限流限压?

网友D:
这么多路DC-DC放在这么小的一块板子上,相互间没有干扰吗?

网友:
谢谢 楼主 分享。 以前跟着 吕老师的mega8数控电源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直接用3R33模块。
比你成本还是低点的。
cog12864 5块钱的有链接?

可以大大缩小体积额,4片3R33都多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
用LM2576做数控电源时候是将电压电流都输入单片机AD,然后DA输出直接去控制输出电压。
楼主位 ...

软件控制,运放隔离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多路DC-DC放在这么小的一块板子上,相互间没有干扰吗?

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如直接用3R33模块。
比你成本还是低点的。
cog12864 5块钱的有链接?

板面积大大缩小,其实成本也还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控制,运放隔离比较

额,跟单个比较的好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跟单个比较的好处呢

一路是恒压监控一路是横流监控

网友:
收藏了。】】】】】】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
做的不错 学习一下了 谢谢楼主

网友:
mark,有空我也做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路是恒压监控一路是横流监控

三个支路的电路是完全一致的么?可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个支路的电路是完全一致的么?可并联?

不能并,非隔离式     输出三路每路都随意可以调节。

网友:
给个淘宝连接

网友:
感谢分享,我一直也想做一个这样的东西

网友:
相当给力,谢谢楼主

楼主:
补上哈,忘记原理图上的R62是不能接的,三路都有一个。

网友F:
刚好用到,也做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加两个光耦隔离PWM信号,不同电路用不同开关电源,就可以做成独立三路输出了

网友:
谢谢 分享 ,不知 线性度 稳定度 如何

网友:
不错的电路图改用3843做boost能做到不小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好用到,也做一个电源试试

原理图有些多余的地方没去掉,自己稍微优化下。。

网友(2015-03-23):
请问如果需要4A的电流的话,MC2307可以用什么芯片来替代呢?谢谢。

网友:
楼主这里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开源。
集众家之长,非常实用的设计。
体积小巧便携,方便外出使用。

网友:
数控横流恒压源 收藏了 以后肯定会用的到。感谢

网友:
收藏了,谢谢,电路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COG LCM怎么安装的啊,我看着像是胶水直接粘上去的?

网友G(2015-07-10):
小声问一下,有没有板子卖啊....

网友:
cool,不错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声问一下,有没有板子卖啊....

自己就几块了

网友:
66666,简直不顶不行啊,给力啊

网友:
屏幕挺方便

网友:
很好,先收藏了。

网友(2015-08-13):
对数控电源类都有兴趣,果断下载学习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计划仿制一个0-20V的电源自用

网友:
只需要单路输出,有需要的一起制作分摊成本

网友:
这个给力啊

网友:
下载收藏了,回头学习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你这个板子有没有多的?或有没有焊好的板子

网友(2015-09-28):
楼主还有吗?能不能卖我一块?

网友:
下载了,感谢楼主的慷慨分享

网友:
最近也想做个电源,有得参考了

网友(2015-12-19):
OLED有没有链接啊,12脚的没有找到

网友:
淘宝有卖不?

网友:
不错!淘宝有卖不?

网友(2016-08-26):
U11A作用是不是电压比较器呀,VPWM应该和ADC3是一样的吧,我用LM358作了稳压的状态,两个运放就是U11A和U11D,2,3脚就是VPWM和ADC3,但是测量发现,两者相差2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兄弟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我有一个疑问就是PWM怎么调节电压输出的呢?

网友(2016-11-12):
图片2里AD8是什么用途

网友:
12864液晶屏(便宜一片就5块)  在那里买的?

网友(2017-01-05):
我之前看过你的这个数控恒流源的帖子,今天又看了一下,你用的LM324好像不是TI原厂的,我最近有关注这个芯片,芯片上面丝印不对,无法加你好友,

网友(2017-04-03):
楼主可以卖我一片板子或者成品么?   套件也可以,我邮箱13705061242@163.com

网友(2017-05-20):
拿来学学!谢谢楼主.

网友(2017-10-09):


网友(2017-12-20):
真是好资料啊,刚好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确实学习了,要是楼主出套件就好了

网友(2018-10-11):
不错,正在搞STM32,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