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芯片与STM32芯片的对比

楼主(2015-02-01):
最近很关注这个Freescale的芯片公司,也在研究它生产的芯片,通过一个叫Processor Expert的软件,能够进行好多底层函数的配置,感觉很好用
确实这个方面比ST做得好很多,于是今天想看看是否能够买到人的芯片,毕竟我工作了,总是申请样片不合适
在咱们论坛里面搜索了以下,发现了人家Freescale的官方网站上有个芯片性能与价格比较的功能,感觉比较有用,于是去看了下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k/competitorXRef.sp,就是这个网站,咱们论坛之前有个发过
我看很多都是10000片的报价,这个仅供参考吧

能够得出结论说:
Freescale公司的Cortex-M4内核的芯片没有人家STM32F439芯片处理性能强的结论吗

网友:
应该得不出这个结论

网友:
不写工作温度的话看不出什么优势,写的项目太少了不全面。

网友A:
我一直怀疑飞思卡尔Kinetis里面的16位ADC是假的,实际是12位的ADC通过过采样得到的16位分辨率,上次我在一个帖子里质疑过这个问题,可飞思卡尔的人也没有回复!!

网友:
这个是怎么推理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怀疑飞思卡尔Kinetis里面的16位ADC是假的,实际是12位的ADC通过过采样得到的16位分辨率,上次我在一 ...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B:
这是什么逻辑 ,不是很赞同

楼主:
引用我们领导的原话是这样的
你看人家ST的芯片,主频有180M,Freescale的才150,还有RAM,差了1倍多啊,你还是别创新了,老老实实用原来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怀疑飞思卡尔Kinetis里面的16位ADC是假的,实际是12位的ADC通过过采样得到的16位分辨率,上次我在一 ...

飞思卡尔的ad算很好了,16位不准的话14、5位还是可靠的,而且有硬件取平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我们领导的原话是这样的
你看人家ST的芯片,主频有180M,Freescale的才150,还有RAM,差了1倍多啊,你 ...

st的价格和配置确实没得挑,飞思卡尔稳定性很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我们领导的原话是这样的
你看人家ST的芯片,主频有180M,Freescale的才150,还有RAM,差了1倍多啊,你 ...

领导说的对,没有绝对说服力的理由,怎么轻易换芯片呢?还是别折腾了,要折腾自己折腾吧,还不是时候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飞思卡尔的ad算很好了,16位不准的话14、5位还是可靠的,而且有硬件取平均。 ...

我只是想知道它的ADC到底是硬件上是16位的,还是硬件上12位通过过采样等其他技术把分辨率提升到了16位!
如果是后者却在手册上标16位ADC,那很不恰当,毕竟别人的12位ADC通过过采样也能做到16位的分辨率。这样混淆视听不是一个国际大厂应该做。

另外,16位ADC 3.3V供电分辨率是50uV,14、5位准你可以算一下精度在0.1mV,你确定可以做到这个精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的价格和配置确实没得挑,飞思卡尔稳定性很好。

哦,原来Freescale的可靠性高啊,我还真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难怪领导会尝试这种芯片,肯定是有Freescale的强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怀疑飞思卡尔Kinetis里面的16位ADC是假的,实际是12位的ADC通过过采样得到的16位分辨率,上次我在一 ...

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领导说的对,没有绝对说服力的理由,怎么轻易换芯片呢?还是别折腾了,要折腾自己折腾吧,还不是时候呢 ...

看来是要自己玩了,毕竟我也是打工的,用什么芯片,做什么产品,都是领导说了算,我只能服从,服从,还是服从
从网站上看到K60芯片的价格,感觉换芯片确实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想知道它的ADC到底是硬件上是16位的,还是硬件上12位通过过采样等其他技术把分辨率提升到了16位! ...

确定精度,首先需要的是基准源,0.1mV的基准,至少是0.01mV的精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逻辑 ,不是很赞同

不好意思,我发帖的时候,有些领导的语录没有说,导致逻辑上面有些跳跃
都是我没有说清楚导致,抱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t的价格和配置确实没得挑,飞思卡尔稳定性很好。

稳定性更高这种话坛友经常说,可我从来也没见谁家的芯片手册上标“我的芯片比某某芯片稳定性高”这种话

很多芯片都放出一堆实验数据和理论分析证明自己的芯片比430芯片功耗更低,可我从来没见过类似PPT说自己的芯片比某某厂家芯片稳定性高这种说法,至少我没见过TI、ST、FS、AT这些大厂出过这种的文档,如果你有麻烦发我一份我学习一下

另外,我觉得芯片和软件一样,用的人越多越能尽可能的把芯片的BUG或不稳定的情况都发现出来从而在下一代产品中改进掉,就算没法改掉大家也能想出避开的方法从而少栽跟头。。而那些用的人少的芯片踩坑的可能性就大得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想知道它的ADC到底是硬件上是16位的,还是硬件上12位通过过采样等其他技术把分辨率提升到了16位! ...

这个是硬件设计的事既然是逐次比较型应该不是靠过采样的16位精度看他的积分误差微分误差这种参数手册应该不提供的,能保证正负一个lsb就是16位了而且模拟电源和基准要特殊处理。一般靠过采样的是ΣΔ型16位都是低的24位还差不多,而且速度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稳定性更高这种话坛友经常说,可我从来也没见谁家的芯片手册上标“我的芯片比某某芯片稳定性高”这种话

可以看看环境温度,尤其在85以上,-40以下一般不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定精度,首先需要的是基准源,0.1mV的基准,至少是0.01mV的精度了吧

看下图,飞思卡尔都只敢说典型值13.1位,最差值11.4位,你就敢说14、15位是可靠的!!你比飞思卡尔还厉害!!
而且这还是4次平均之后的结果,如果没有4此平均呢,那连13位都没有!!
你该不会说你的14、15位是100此平均之后的结果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硬件设计的事既然是逐次比较型应该不是靠过采样的16位精度看他的积分误差微分误差这种参数手册应该 ...

你从哪儿看到的1LSB啊??你到底看没看手册啊?
手册上12位模式都做不到1LSB,16位模式的1LSB你从哪儿看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飞思卡尔都只敢说典型值13.1位,最差值11.4位,你就敢说14、15位是可靠的!!你比飞思卡尔还厉害 ...

您的火药味太浓了,这个还有看到底什么测试条件,最差11位有没有说模拟电源,参考电压。而且st的12位就完全能到达12位?硬件处理好14位应该能保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环境温度,尤其在85以上,-40以下一般不碰。

温度范围宽就是可靠性高??
请问这是谁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儿看到的1LSB啊??你到底看没看手册啊?
手册上12位模式都做不到1LSB,16位模式的1LSB你从哪儿看 ...

我只是说ad设计上精度在ls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度范围宽就是可靠性高??
请问这是谁定义的?

集成电路最重要的参数之一,直接决定价格,而且是天壤之别。

网友:
freescale 的小批量价格是官网的一倍,我只关注这个,有些扯淡

网友:
还有一个是:高低温可靠性,在极端情况下的可靠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儿看到的1LSB啊??你到底看没看手册啊?
手册上12位模式都做不到1LSB,16位模式的1LSB你从哪儿看 ...

    Freescale的16位确实感觉更多的是个噱头,看指标也就保证12BIT而已,不过ST的12BIT,也不能真正保证12BIT,INL也不小了

网友:
怎么都 是BGA的,这个的焊接成本也是个问题

网友:
都说freescale稳定性好

网友E:
看过一些汽车的ECU板子,核心处理器就是FREESCALE的,稳定性可见一斑。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过一些汽车的ECU板子,核心处理器就是FREESCALE的,稳定性可见一斑。

是kinetis吗?应该不是吧!

不可能因为ti的安全mcu很安全就说430很安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飞思卡尔都只敢说典型值13.1位,最差值11.4位,你就敢说14、15位是可靠的!!你比飞思卡尔还厉害 ...

哦,原来是这样,不好意思,我的错,我才开始用Freescale的芯片,看他的手册是16位,而且通过官方的软件、文档等,都标注的是16位,就误以为是16位的AD了
没想到它竟然是多次平均的结果,我还真是长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飞思卡尔都只敢说典型值13.1位,最差值11.4位,你就敢说14、15位是可靠的!!你比飞思卡尔还厉害 ...

不要生气哦,我才开始接触这个Freescale的芯片,总是或多或少地借鉴之前STM32的思路,得罪之处多多包涵,另外也十分感谢你对我提出的宝贵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的价格和配置确实没得挑,飞思卡尔稳定性很好。

我早就听说Freescale的芯片稳定性好,我也是想实际测试下传说的稳定性好,具体好在哪里
所以我参与了公司的这个Freescale的项目
现在基本实现了串口和AD,打算再看看芯片内部的EERPOM,如果都能搞定,打算做个环境实验

网友:
哦,各有各的好,不过FSL的ADC确实不如ST

网友:
本来很看好 飞思卡尔的 16bit ADC  ,一看下面回复 假的,擦 估计和 NXP 的ADC一个吊样。MCU内置ADC 还是 ST家的好。洗洗上班吧,看来 还是要 ADI or TI 的外置ADC好用!

网友:
STM性价比高。
稳定性不好说。

网友:
手册参数要非常认真仔细看哦

网友:
重点是价格,价格呢?

楼主:
价格固然重要,但性能也不能忽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固然重要,但性能也不能忽视

所以比来经取,毫无意义,各人的取舍不同

网友:
如果是使用ADC的话 一般都采用外置AD或者TI的的ADC芯片

网友:
飞思卡尔芯片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ST性价比高

网友:
ADC用单片机的就别对性能太期待了,能达到12位的理想效果那都是设计的很NB了

网友:
AD还是外部的靠谱

网友:
kinetis的优点:
1. Cortex M4 内核
2. 使用NVM技术,增加了EEPROM 以及flash的寿命
3. 带有16位分辨率的ADC, 更多的ADC 通道,带有PGA 模块, 宽电压范围(1.71 到3.6V),
4, 带有硬件TSI
等等。
具体选择还要看楼主自己的需求。

网友F:
16 bit  adc...真有这么高精度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16 bit  adc...真有这么高精度么

真有这么高的精度

网友:
分辨率是高的,不知道精度怎样。靠软件多次采样取平均也可以提高分辨率

网友:
一般外置16bit adc也只能保证13bit有效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