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听歌的功放板,意外的解决一个问题

楼主(2015-02-01):
做了一个宽带直流放大器,带宽0-30MHz,单电源输入,电感分压电路分出1/2VCC的中点电位作为参考地电平。整个电路按照LT1210手册进行电源退耦合,电路非常简单

这个电路对GSM的217Hz干扰不敏感,把手机贴到芯片上才能明显听到较小的咯咯哒声音,对抗干扰的有效部分不知道是同轴线,还是宽带放大器,需要等我有时间再对比一下

听感方面,高频通透(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由于是直流放大器低频也还可以,我只是用来听一些日本电子乐,感觉效果不错( ),电源是捡来的12V2A模块开关电源

用示波器看,这个放大器在0-20MHz增益平坦,本来就是想做信号发生器的

在加一个装配完成的图

网友:
散热器 有点帅

网友A:
好漂亮的板子,请问一下LT1210 的散热片,是咋弄的呢,挺美观的,LT1210可以直接焊接在上面的吗?这个散热片需要用螺钉固定到PCB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漂亮的板子,请问一下LT1210 的散热片,是咋弄的呢,挺美观的,LT1210可以直接焊接在上面的吗?这个散热 ...

在PCB上面开一个方孔,我还专门做了工艺孔,结果买的铜片带倒角,工艺孔也没用上

铜片选择和PCB一样厚的,我在taobao上面见到的这个东西,说是给显卡散热的铜片,有各种厚度和尺寸

LT1210的TO263封装,一半焊盘搭到铜片上,填充焊锡就好了,背面用聚酯胶带绝缘后,用硅胶粘上散热器就OK

网友:
好奇是不是铜片加铝散热器的方法?

网友:
板子用料---足!

网友:
大材小用了啊

网友B:
少有人推荐功放用开关电源。
但用XX江水发电的倒是很多赞!

网友C:
楼主,这个难道可以做成短波发射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有人推荐功放用开关电源。
但用XX江水发电的倒是很多赞!

丝毫感觉不到电源噪音,电源是最烂的那种,而且板子上面还有个进行1/2Vcc平衡转换的IR2153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难道可以做成短波发射电台?

没兴趣  没兴趣  现在对SDR比较感兴趣

网友:
你说的那个gsm干扰主要看线材

网友:
很靓啊,尤其是散热器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丝毫感觉不到电源噪音,电源是最烂的那种,而且板子上面还有个进行1/2Vcc平衡转换的IR2153振荡器 ...

噪音听到不很正常.
一直认为用开关电源做的声音比较干涩,韵味不足,
也不知道有这种感觉的源头是什么,
可能是平时朋友听朋友的东西,他们给的一种思维.

网友D:
能不能上张原理图看看

网友:
0-30M的放大器听音乐?

网友:
散热方法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这个散热器学习了

网友:
LZ的散热   真是大开眼界  真涨姿势

网友E:
没想明白为什么要加这几根线,有什么讲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想明白为什么要加这几根线,有什么讲究的吗?

放大器部分是用SMA接头输入输出的,保证线路有足够的带宽

上面左右两个角上是做了转接,把3.5mm插头转成SMA作为音频输入,再把输出的SMA转成插拔式端子连接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上张原理图看看

文件找不到了,背面没有走线,看正面的PCB可以看到原理图,电源口接线是+12V  0V   不接(输出1/2*12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文件找不到了,背面没有走线,看正面的PCB可以看到原理图,电源口接线是+12V  0V   不接(输出1/2*12V) ...

是D类功放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D类功放吗 ?

甲乙类,电流反馈,放大器

网友:
好奇你那个芯片和散热器咋焊的。

网友(2016-02-25):
这种板子可以干嘛用呢,开源吗

网友F:
增益多少?输入阻抗多少

楼主:
谁要,50包邮卖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增益多少?输入阻抗多少

核心是个运放,同向放大器,输入并联一个600欧姆电阻以适应电脑耳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