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 无线模块 收发问题!!

楼主(2015-02-02):
小弟是初学者  刚到公司上班。手里有个小项目  ,是关于315M无线传输数据(比如温度)的问题!为什么我发的数据和收到的数据不一致呢?
求大虾能否参考给例程呢?附上原题图!

1.单片机型号为 STC15W201S
2.温度传感器型号为 DS18B20
3.无线发射模块为315M模块。

网友:
你的315M模块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给你例程,一般用的是433M

网友A:
先把问题描述清楚再来吧,”发的数据和收到的数据不一致“(怎么不一致?是受到数据了,但是和发送的数据不一样,还是根本就没有收到数据?) 还有,你可以逐步排除一下,先把其他外设排除掉,:比如发固定字节数据,看看收到数据是否正确。是否是距离太远?(收发距离缩短试试) 用示波器分别抓一抓收发信号看看

网友:
lz没说清楚问题哇,软件解码没写好吧,先拿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
楼主先拿示波器看看吧。这种模块好像在不发送的时候是高斯噪声吧……

网友:
原理图看不清,我只看到了SB公司360,楼主小命不保,参见帮规第34条。

楼主:
就是在淘宝网上买的那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9183208059这是链接地址啊。
我现在  就是想用这种模块 传输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问题描述清楚再来吧,”发的数据和收到的数据不一致“(怎么不一致?是受到数据了,但是和发送的数据不 ...

就是在淘宝网上买的那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9183208059这是链接地址啊。
我现在  就是想用这种模块 传输数据!

网友:
示波器,都是大路货了,论坛里搜一下。

网友:
315MHz超再生接收模块接收电路在无信号输入时,由于外界或内在的噪音电压的激发,会产生不规则的杂乱振荡,导致输出有连续的不规则噪声,这是超再生电路的一个主要特点,当收到信号时才会正常,在编解码时要考虑到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淘宝网上买的那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9183208059这是链接地址啊。
我现在 ...

这跟买的那种产品没关,跟用的人有关。告诉你方法了,距离很近的时候发固定码,看看接受是不是你发的数据,是: 增大距离,增加外设,看看问题出在哪。不是:查找315通信。看发送端IO电平是否正确。  要学会找问题。问别人问题前,首先要知道自己想问的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