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开关机最早是谁发明的?那人简直应该拖去打靶

楼主(2015-02-02):
现在大部分电子产品都是开机键和关机键共用,我就想不明白一个按键值多少钱,值得多花那么多零件去省掉一个按键。

我有一个三洋摄像机,开机和关机是同一个键,它本身是要长按才能开机,经常是按半天都没反应,以为是接触不良,松手后再按一遍,得,结果又成关机了,又要再按一遍。

手机也是一样,经常弄不明白是按的时间不够长还是按键已经接触不良了,要稍稍换个位置按。

特别是给老人用的产品,要是用这种设计,就更让人恼火。 大部分血压计都是这样,就只有一个按键,开机和启动测量和停止和关机,N个功能都只用一个按键,而且启动测量后还不是马上充气,要等个2秒,不看屏幕的话以为没按到,多按一次,结果成停止了。

一个按键用多了还容易坏,都不知这种设计除了装B,还有多少意义。

网友:
老人用确实不习惯,年轻人还好,习惯了

网友:
我也不喜欢长按功能。

网友A:
看到楼主的头像,看来还真坚决啊!

网友:
设计缺陷,没有指示功能。

网友:
应该说省了一个LED灯来指示当前状态

网友:
相机不是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周末修一个朋友的相机,开关机也是折腾了半天

网友:
一键开关机挺好,没设计好的另说。

网友:
机器告诉你可以更新换代了

网友:
机器上用一键开关机那才叫NC,我就见到个电机启动箱子一键开关,里面多用了好几个中间继电器原因是电工想秀技术

网友:
我也不喜欢长按。但是还是有些好处的

网友:
主要就是为了省按键,其实我早就想吐他们了。不过出问题其实多半是按键不灵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开机后,软件上面不要马上关机,等30S才能关机,这也是可以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就不存在,是开还是关了。

网友:
老人产品确实不方便,
LZ是难道销售按钮的?

网友:
像我前阵子买个小玩意,就一个按键,单按、长按、双击 功能都有,每次用的时候我不看说明书绝对记不住怎么操作。

网友:
有些产品本来就很小,搞太多按键不容易,且不美观。

网友:
还有可以参考宾得相机的开关机按键,
必须要拔一下,才是开,再拔一下才关,平时待机。

还有关机方法不能和开机方法一样。也能解决这个问题。 IRIVER的MP3也存在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开是开,结果反复好多次,但是估计是机子出问题了,才会这样,以前好好的。

网友B:
用了一键设计,全世界的按键产量至少下降一半.

网友:
多个按键 机械结构成本就多了一些

网友:
一键很好用呀,方便,省资源。

网友C:
台式电脑上的开关系统默认是按一下关机,结果我有一次脚不老实踢到了那个按键。
结果关机了,一上午的工作都没有保存。一怒之下就把那个改成开机状态下按一下休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的头像,看来还真坚决啊!

同意,lz头像代表其观点。

网友:
支持楼主吐槽,有些单键开关机确实难用。

网友:
多一个东西多一个问题!

网友D:
一键操作不用增加零件,只是程序上的处理方式不同。

网友:
按下去到2秒启动,但必须要松开后延时2秒再按下才能识别为关机

网友:
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
主要是为了省地方。

网友:
看具体产品应用吧
现在谁要是设计独立开机关机两个按键的手机肯定被人吐死

网友:
主要看处理方式。有些正如楼主所述很坑。

网友:
有些确实不好用。要看说明书才行

网友:
按键复用,也有做得不错的,苹果耳机三个按键非常赞。

网友:
绝对到不能再绝对的地步了!

网友:
电脑开机键一直设置为待机。少个按键就少个按键冒,少按键本身,少pcb,少不良率,少测试一步。成本下来多少你自己去算。

网友:
楼主位的问题其实还是成本问题,用了质量差的按键。

网友:
我也觉得不好。但还得用啊

网友:
一键挺好的,起码可以防止误操作。

网友:
这要看具体应用场合吧。

网友:
接着是不是要对触屏手机开炮?

网友:
两键 也有问题 ,按错开单咱办

网友:
可能是设计者和一般人的想法压根就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台式电脑上的开关系统默认是按一下关机,结果我有一次脚不老实踢到了那个按键。
结果关机了,一上午的工作 ...

小孩子,会将那个键一直接不停手,这下可好了。。。 上面还得加把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小孩子,会将那个键一直接不停手,这下可好了。。。 上面还得加把锁。

我这边没有熊孩子,哈哈

网友:
看头像,听吐槽,楼主肯定是卖按键的,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台式电脑上的开关系统默认是按一下关机,结果我有一次脚不老实踢到了那个按键。
结果关机了,一上午的工作 ...

不是可以设置成 询问要干什么 吗?

网友:
习惯了就好,如果换回两个按键的话,肯定会有更多的人喷

网友:
单键开关机的,我觉得开机不马上亮灯或亮屏,不给个提示,就是设计的不严谨,长按时机器判断为开机了,就应该马上给点简单的反应,而且应该做好防误按关机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卖按键的,看的出来,楼主很恼火。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可以设置成 询问要干什么 吗?

WIN7是这样的,不像XP那样会询问的

网友:
一键开关机也可以设计成一碰就开机一碰就关机,不需要长按。关键你是不是有这样的需求?你以为设计成独立的关机键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那一碰就关机,你是不是也挺恼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楼主的头像,看来还真坚决啊!

+1  哈哈

网友:
楼主手机上莫非开机和关机是两个不同的按键?

网友:
请考虑高压情况的开关机。

网友:
一键开关机,非常好的思想和发明,简洁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没有熊孩子,哈哈

你这说得,我家的GIRL 真是熊孩子。。。1岁8个月,跟我爬山 还不要我抱!摆手表示要自己走!
上次回去,支撑键盘的胶柱,也给掰断了。。。

网友:
一键开关机很好啊,就是把很多的功能复用上面的确让人很纠结甚至反感,

网友:
看了楼主的头像,觉得楼主真的火了。

网友:
如果按键有接触不良的话,一百个按键也是一样。

网友:
乔布斯喜欢 NO button

网友:
lz头像代表其观点

网友:
长按开、长按关在手持机上还是必要的,可避免无意中开关了机,一个键很简洁,两个键是累赘。
开关寿命已不是问题(质量差的另当别论),前些年的按键手机,很少是因为按坏了的。

网友:
确实会有点问题……

网友:
LZ设计个更好的!

网友:
我觉得很好,成本、外观都有很好的体现。

网友:
能用一个解决问题,干嘛用两个?

网友:
还是单反的开关易用

网友:
如果按键质量好,就无所谓几个按键的问题了。

一键开关机,一方面按键质量问题很重要,另一方面硬件的合理设计比按键质量更重要,曾经见过薄膜开关,还用了2个按键,分别做开机和关机的,结果NC的设计,让一个普通的薄膜按键开机居然通过了整个仪表的电流,第一批产品出去,全部被投诉,键盘用不了多久,全部报废,撕开后发现触点都发黑了,几百mA的电流,经过柔弱的薄膜按键的银浆层,唉

网友:
习惯就好,平板电脑设两个电源按键反而不习惯。

网友:
我也有同感,很多产品长按开关机没做好。
我用的surface pro 3有时要长按很多次才能做硬开机。
好在睡眠功能比较好用,
我现在平时让它睡眠,短按一下就能唤醒,懒得去折腾那个极其不爽的长按硬开机了,。

网友:
好像这该死的主意是诺基亚先想出来的, 这么说来楼主已经如愿了, 因为它已经死了

网友:
一键开关机好处多多,当然对卖按键的来说就不好了!

网友:
这个帖子居然这么火。。。。。。。。。。。。。。

网友:
设计失误你怪按键才一个。

网友G:
应该做成按键按下开机,不松开再按就不响应关机消息

网友:
一键开关机做大的特点应该是关机后电流=0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做成按键按下开机,不松开再按就不响应关机消息

你搜索一下,苹果的Home键都那么多要维修的,就知道最先进的按键都不能保证没有接触不良。

只要按键有可能接触不良,你的做法就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惠普的激光打印机,也是一键复用,明明我只想按那键清掉打印内存, TMD结果给我打印了测试页,又白白浪费了一张纸。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搜索一下,苹果的Home键都那么多要维修的,就知道最先进的按键都不能保证没有接触不良。

只要按键有可 ...

iphone4以前的,是设计水平的问题。以后改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iphone4以前的,是设计水平的问题。以后改进了。

Iphone6就还不知道,起码Iphone5就还没有彻底解决Home键失灵的问题,你搜一下就知道。

许多安卓手机用电容触摸按键来避免接触不良,但又产生无法盲按的问题,开车时不看手机,连个电话都接不了。

我认为多放几个实体按键,避免老是按同一个键,就可以大大改善。

看Iphone的Home键两边,那么多地方又不放按键,又没有显示,真是浪费。

网友:
那是程序没做好.
机器小了后,哪有那么多地方放多余按键啊.

网友:
还有充电指示灯从红变绿的NC设计,直接无视了广大色盲,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红绿不分
人家nikon的充电器都是充电就闪,不闪就说明充满了

网友:
楼主对按键感兴趣,节省空间吧!现在产品都是向小外形发展的!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一键设计,全世界的按键产量至少下降一半.

可是一个键的使用寿命也会下降

网友:
按键质量问题待解决

网友:
楼主,你以为再增加一个按键,就能节省很多材料了么,基本上该用的还是要用,开机功能是一个完整的功能,只是关机键借用了一下开机键的按键而已,所以,单独增加一个关机键是可以滴,不过,这个设计我还是觉得挺不错的,真的是你那个产品设计缺少指示等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啊

网友:
有些地方是过度设计了, 针对不同的用户应该使用不同的设计.

网友:
开机提示没做好
和单键开机没关系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一键操作不用增加零件,只是程序上的处理方式不同。

很想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很想知道怎么实现??

其实所谓关机只是进入了休眠或停机状态。再按键又唤醒,程序判断长按时间到了就进入正常运行状态,进行点亮屏幕之类的动作,看起来就像开机了。同理开机下长按就进入休眠。开机下短按或双击,多击还可以实现其他操作,不过要把用户玩死

网友:
没觉得一键开关机有什么不好,不过楼主你被你的头像出卖了

网友:
十有八九楼主卖给某顾客的按键,结果由于顾客改进了设计原来两个按键改成一个,结果订单一下子减少50%

网友:
引用 楼主:
Iphone6就还不知道,起码Iphone5就还没有彻底解决Home键失灵的问题,你搜一下就知道。

许多安卓手机用电 ...

Iphone的Home键不是作为开关机用的,而且Home键不会遇到像你那个开关机的问题,Home只能让屏幕亮,没有让屏幕灭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所谓关机只是进入了休眠或停机状态。再按键又唤醒,程序判断长按时间到了就进入正常运行状态,进行点 ...

明白,你说的这种关机个人认为是假关机,现在我做的是真正的关机,关机以后任何电路都不工作(即相当于机械开关断开),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近二十颗元器件,太麻烦了。

网友:
还好我的松下是开关不是按键

网友:
手机还算正常,按键越 少越好,而且有区分度,有的产品开和关区分度小,真是蛋疼

网友:
这个也要吐槽?只能说设计的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