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ARM7内存不够的问题。

楼主(2015-02-02):
新人,不是太懂。

一个LPC2119的程序。编译后发现内存不够,如下图。
然后上网查说吧IRAM2打勾就可以编译了。
但是又一查数据手册这样就访问保留地址了,手册说会产生异常。

我的问题是,
保留地址空间到底干什么的?是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用?
是不是只能扩SRAM了?

网友:
瞎扯淡   保留地址上这么大空间  你这个片子这么狠  有这么大内存么

网友:
你这个号很诡异啊  1年多时间 只有1个回帖和这个发贴

网友A:
楼主英文看明白了没?保留的是“地址”空间,不是内存空间。

网友B:
mdk中,这个打勾只是表示连接器可以自动在这个iram2上分配内存空间,iram2这些值是你自己填上去的吧,mdk默认不会填的哦,否则你还真可以认为iram2是可以使用了

当然了,说不定在这个保留区间上确实还有可用的ram,st很多片子都是一个裸片,封装成不同片子内存容量可能不同,ram就可能实际存在

不知道nxp的片子是不是这样的情况呢,你可以尝试写个ram测试程序,看看保留区间上是不是还存在可用的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英文看明白了没?保留的是“地址”空间,不是内存空间。

是保留地址空间,就是不太清楚这个怎么回事,是不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mdk中,这个打勾只是表示连接器可以自动在这个iram2上分配内存空间,iram2这些值是你自己填上去的吧,mdk默 ...

谢谢。
IRAM2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因为这样就编译通过了,但看了手册发现属于保留地址空间,不懂怎么回事。
用的芯片是LPC2119,flash:128kb,ram:16kb。

我试试测试ram的程序。

另外请问,像.\fdsfs.axf: Error: L6406E: No space in execution regions with .ANY selector matching controller.o(.bss).这种错误一般都怎么解决?简化代码?换芯片?或者ARM7芯片可以扩flash或sram吗?

网友C:
你这号不对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号不对头啊!

刚注册后就不做ARM的东西了就没怎么用过,就偶尔看看,最近又开始做ARM了。

网友D:
很明显的漏网之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的漏网之鱼么

怎么讲?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的漏网之鱼么

祝他好运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IRAM2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因为这样就编译通过了,但看了手册发现属于保留地址空间,不懂怎么回事。 ...

要么优化,要么换大容量的mcu

你自己加点iram2,估计就是不能用了。。。因为mdk自动会把可用的空间加上。。。。。。

如果你想投机取巧,可以在这个保留空间里找找有没有剩余的sram,因为stm32系列的芯片已经发现有这样的情况,并且香水城证实了这个,但是st不保证这些剩余sram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优化,要么换大容量的mcu

你自己加点iram2,估计就是不能用了。。。因为mdk自动会把可用的空间加上 ...

非常感谢。

网友:
优化程序吧,一般来说ram应该够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