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家族有像ZYNQ7000的体积小价格便宜的soc开发板么?

楼主(2015-02-02):
在某宝上发现xilinx家有好多第三方的Zynq系列的开发板,有的就一千左右。请教一下ALTERA家有没有类似小点的、便宜点的SOC开发板。

网友:
ALTERA 目前还没有这种开发板

网友:
还没有,最便宜的SOC的就1000来块

网友A:
microsemi家有,altera去年刚开始推和zynq类似的芯片,但开发环境和生态已经不如zynq成熟了。microsemi也就是原来actel是基于cortex M4内核的SOC,价格能便宜些,更偏向于工控领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semi家有,altera去年刚开始推和zynq类似的芯片,但开发环境和生态已经不如zynq成熟了。microsemi也就 ...

一个Cortex-M4,一个Cortex-A9多核,这不能叫相似吧!

网友B:
SoCkit,搜索试试,不知道价格几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Ckit,搜索试试,不知道价格几钱了

这个和DE2 115差不多大小和价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tera 的SOC还没推起来,英培特好像有做。

百度搜到新闻了,但是淘宝没搜到。请问有型号什么的没

网友:
台湾友晶科技 DE1-SOC应该1200这样的价格

网友(2015-04-04):
DE1-SOC 淘宝上有的卖,价格类似。但是性能貌似比zybo的xc7z010强。但是开发环境要求比较高,需要win7 654 bit 6~8G内存。

网友D:
de1 soc 比zedborad便宜些  不知 开发环境换没 以前nios那个太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1 soc 比zedborad便宜些  不知 开发环境换没 以前nios那个太慢了

FPGA用quartus,arm用ads。这个是硬核,应该不需要nios。arm也可以用其他开发环境

网友E:
低端的就只有Cyclone V的片子,友晶自己的DE1-SoC,给艾瑞代工的SocKit,友晶自己的那块在2000元左右,给艾瑞代工的在3000元左右。其他就暂时没有发现这么便宜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搜到新闻了,但是淘宝没搜到。请问有型号什么的没

英佩特 网站有个lark board的,卖的比de1-soc还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低端的就只有Cyclone V的片子,友晶自己的DE1-SoC,给艾瑞代工的SocKit,友晶自己的那块在2000元左右,给艾 ...

淘宝1500

网友F:
ZYNQ这种带硬核的SOPC 的alter 好像还没有。毕竟成本太高了,淘宝一个片都几百元。没成本优势,对体积没多大要求的一般都是用MCU+FPGA。这种最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ZYNQ这种带硬核的SOPC 的alter 好像还没有。毕竟成本太高了,淘宝一个片都几百元。没成本优势,对体积没多 ...

cyclone v soc系列,还有更高端的cortex-A53,现在altera和xilinx都在推更强大的,双核A9都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