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发布的FOC电调是TI的方案吗?

楼主(2015-02-02):
DJI发布了新的无刷电调
据描述应该是采用了FOC算法。

据官网渲染图,我推测应该是使用了TI的解决方案,坛友K.O.Carnivist也做过这样的东西

由渲染图看 48脚芯片 28、29、37、38、39、40脚接电阻,且出线方向一致,正是参考设计的6路PWM输出。当然也有其他特征可以看出来。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网友A:
楼主连效果图都看的这么细致……

我只看到给单片机电源供电的那一排电容很给力

网友:
貌似是TI F2802x Piccolo 系列微控制器
“ 48脚芯片 28、29、37、38、39、40脚接电阻,且出线方向一致,正是参考设计的6路PWM输出” 正是 F2802x  6路EPWM输出端口

网友B:
敢问楼主 这张图哪弄来的?

网友:
看看,能不能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 这张图哪弄来的?

图是官网上扒的
芯片大概是TMS320F28027F可以用TI的InstaSPIN-FOC方案
就是坛友K.O.Carnivist做过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连效果图都看的这么细致……

我只看到给单片机电源供电的那一排电容很给力 ...

那4个一排的电容似乎是用于电压反馈的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