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大神们, 5110屏幕,显示黑屏,但是有字...看不清.

楼主(2015-02-02):
我这样斜着拍还可以

我的初始化程序是:
        LCD_write_byte(0x21, 0);        // 使用扩展命令设置LCD模式
        LCD_write_byte(0xc8, 0);        // 设置偏置电压
        LCD_write_byte(0x06, 0);        // 温度校正
        LCD_write_byte(0x13, 0);        // 1:48
        LCD_write_byte(0x20, 0);        // 使用基本命令
        LCD_clear();                // 清屏
        LCD_write_byte(0x0c, 0);        // 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 关闭LCD
         LCD_CE = 0;

也是抄的别人的..也抄了其他的,发现还是一样..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
我这个代码,之前是验证可以了的.

网友:
对比度太高了,3v供电。

网友:
LCD_write_byte(0xc8, 0);        // 设置偏置电压
修改一下偏压

楼主:
谢谢回复..刚刚已经搞了..发现.我旁边的 VCC的104没有焊接造成的.MD....这几天都是些104把我搞狠了

网友:
电容问题那么严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刚刚已经搞了..发现.我旁边的 VCC的104没有焊接造成的.MD....这几天都是些104把我搞狠了 ...

去掉这个104,还会再现故障么?

网友:
没有背光

网友B:
背光有问题 还有就是电源是不是3.3V的 还有就是对比度跟程序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这个104,还会再现故障么?

嗯.   试过了.没有电容,就出现图片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光有问题 还有就是电源是不是3.3V的 还有就是对比度跟程序是不是对的

嗯.开始我也这样怀疑

因为我开始是用的淘宝买的屏幕.
现在自己画了个PCB.发现不行...原来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