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直流电机驱动电路,望各位指导改进

楼主(2015-02-02):
这是我设计的PWM直流电机驱动电路,单片机是STC15 , PWM频率在11KHz,
电路已经做出来了,但是效果不知道怎样。贴出电路来看看,望各位懂的指导,有什么地方需要修改以及注意的地方

写代码时发现,使用STC15的串口(代码来自下载软件生成的)会导致死机,发送完一个或者多个字节就死掉了。使用其他定时器产生波特率也不行。
但是直接使用固件库又是好的。
代码中使用了printf函数,打印输出时,分析可能导致单片机挂掉。

网友A:
驱动电路这么复杂,三极管这么多级驱动?

网友B:
Q1换成8050,R3去掉

网友C:
电机驱动电路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换成8050,R3去掉

Q1换成8050,那么无法驱动后面的电路,R3去掉倒是可以,增加门级驱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驱动电路太复杂了

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电路这么复杂,三极管这么多级驱动?

输入是5V的,多加了一级。有好的例子吗

网友D:
最简单,只保留Q4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简单,只保留Q4极。

输入是5V的,无法完全导通MOS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输入是5V的,多加了一级。有好的例子吗

我比较喜欢直接使用单片机输出+MC74ACT244之类的缓冲芯片然后直驱MOSFET。。。1个IC也就1块钱,稳定可靠,集成度高。

网友E:
好复杂,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好多的,还带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复杂,直流电机驱动芯片好多的,还带保护

这个电机负载工作电流10A,比较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喜欢直接使用单片机输出+MC74ACT244之类的缓冲芯片然后直驱MOSFET。。。1个IC也就1块钱,稳定可靠 ...

那时,多花一块钱,省心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是5V的,无法完全导通MOS管的

我的意思是去掉Q1、Q2、Q3,只保留Q4,将Q4的C极直接接到当前Q2的D极。
如果怕Q4发生CB反向击穿,将12V打到5V,也可在PWM输出与Q4间增加一级PNP,不过驱动极性要变掉。

网友F:
楼主频率使用11KHz有点低了,会有人耳听到的噪声。
既然电机工作电流有10A,还是要考虑到充分导通和上升下降沿的问题,不然MOS损坏很大。
楼主的这个电路靠Q3加速放电,这个速度跟R11的值有很大关系,你用5.1K估计大了点。你可以用示波器看下上升下降的时间。还可以考虑一下电路,我感觉比你现在的这个效果好。改变R164和R100的大小来调节上下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频率使用11KHz有点低了,会有人耳听到的噪声。
既然电机工作电流有10A,还是要考虑到充分导通和上升下 ...

谢谢。通过示波器测试,门极的下降沿确实有点长,估价在10-20us之间

网友G:
电机工作电压多少啊,MOSFET的耐压有点高吧。

楼主:
电机工作电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工作电压多少啊,MOSFET的耐压有点高吧。

电机工作电压12V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机工作电压12V

那没必要用耐压那么高的管子啊。耐压越高,导通电阻越大,损耗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没必要用耐压那么高的管子啊。耐压越高,导通电阻越大,损耗越大。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attach://255315.png
这是网上看到的,加速关断MOSFET的电路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没必要用耐压那么高的管子啊。耐压越高,导通电阻越大,损耗越大。

不知道电机关断后,反电动势会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电机关断后,反电动势会怎样?

有MOSFET里的二极管续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频率使用11KHz有点低了,会有人耳听到的噪声。
既然电机工作电流有10A,还是要考虑到充分导通和上升下 ...

R11改成820欧姆,下降沿大大降低,由原来的8us降到1us左右

网友(2015-03-07):
mark,都是高手啊

网友:
感觉电路还是有点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