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X对外扩SRAM的支持

楼主(2015-02-02):
这个作为MQX的动态分配内存,   我不想用动态的内存,想全部用静态的,K64的处理器内部内存为256KB,我想把这个外扩的512KB RAM 直接接在内部256KB的后面,地址保持连续的,这样可行吗?

如果地址不连续,当使用外扩的512KB RAM的时候  就必须指定地址才行。

网友:
外扩跟内部的RAM应该可以放在一块~

网友A:
学习,学习,SRAM与DDR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SRAM与DDR有什么区别?

下面的链接回答了各种内存的区别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2.ht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链接回答了各种内存的区别
http://baike.baidu.com/view/1082.htm

“内存”的百度百科

网友:
<intsall_path>\Freescale_MQX_4_1\doc\tools\uv4,看到一句话如下(第六页):

Boards and devices with internal Flash memory and additional external RAM for data (TWRK70F120M):

Int Flash <mem>Data Debug – The name of each target additionally defines a memory used as the
default data storage. For example, the application built with target named “Int Flash DDRData
Debug“ will execute code out of internal Flash memory and will use the DDR memory for data
storage.

和你这里说的SRAM又是怎么一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