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电喷墨打印头如何驱动

楼主(2015-02-02):
想DIY喷墨打印机, 查了半天没找到喷墨打印头, 特别是EPSON的喷墨打印头(他们家的是压电的),的驱动资料. 坛子里有搞过这些的没? 多谢赐教!

网友:
前一段时间也找这个东西来着,不过没找到。可以做个小型打印机什么的

网友A:
不会是想着找喷头的引脚定义吧,这个想想就好了。若是工业喷头还好说
爱普生500型、HP11号喷头、HP45号喷头 这几款国内用得比较多。其中HP45是最便宜的,就是驱动芯片是个问题

像控制时序、引脚定义这些基本是用来买的。自己想用的话: 逻辑分析仪 + 相关打印机 + 一定的硬件基础 ,然后逐步分析

网友:
这个标题不合格

网友B:
工业用 一般是  赛克隆1  的FPGA驱动,就可以了.    资料不太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业用 一般是  赛克隆1  的FPGA驱动,就可以了.    资料不太好找.

如果知道接口协议,电路不是问题. 那个东西我找了几天,没有任何蛛丝马迹.按理说国内写真机上用的蛮多的.

网友:
压电的意思是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知道接口协议,电路不是问题. 那个东西我找了几天,没有任何蛛丝马迹.按理说国内写真机上用的蛮多的. ...

你得去联系:  蒙泰/亿能/汉森,,,,,他们都是做喷头驱动板卡的供应商...呵呵

网友(2020-07-06):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想着找喷头的引脚定义吧,这个想想就好了。若是工业喷头还好说
爱普生500型、HP11号喷头、HP45号 ...

HP45墨盒是不是国内有做的了?  问某宝说 有国产的,但是不会告诉你厂家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