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PWM驱动电磁阀,导致单片机复位。

楼主(2015-02-02):
采用了上述电路驱动直流电磁阀,12V的。PWM信号(50~200Hz)从8050基极进入,pwm信号一直工作的时候没有问题,pwm信号撤掉的时候,单片机就复位。
我已经加了电阻+肖特基二极管泄放电路,貌似作用不大,求指导。

楼主:
P2给12V,PWM从Q1的基极进入

网友:
很有可能是关断时,地出现了的负电压“陷阱”,一种解决方案是单片机地和电磁阀地做单点接地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单片机

stm32f103c8

网友:
你这样,给单片机工作的电源3.3V稳压芯片之前串联二极管并对地加470uF以上电解

网友:
13007这个东西发热太大,使用便宜的MOS管基本不需要散热

直流电磁阀需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
大小电流,各自走各自回路..基本可以避免复位..

网友B:
电磁阀那种电感会在停止的瞬间产生非常高的反向感应电压 , 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那种电感会在停止的瞬间产生非常高的反向感应电压 , 是不是这个原因? ...

我觉得是

网友:
续流二极管,必须的

网友C:
好奇,为什么要PWM 驱动电磁阀。不叫IO直接驱动电磁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奇,为什么要PWM 驱动电磁阀。不叫IO直接驱动电磁阀

我得意思是电磁阀高速开关的意思,^_^

网友:
电磁阀不是只能开关吗?为什么用PWM驱动?

网友D:
是不是比例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比例阀啊

不是,我隔离了电源,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电流不够啊

网友(2019-06-09):
他是想减小吸合以后得功耗,通过pwm可以控制功耗。隔离电源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直接用电磁阀驱动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