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 keil环境下软件仿真太麻烦,怎么破?

楼主(2015-02-02):
用官方的frdmke02例程时,老是要修改时钟配置,要不然,一开始就卡;串口更本不能用,直接卡住,除非修改源码,当然这样一来串口不知道还正常了,,仿真的串口窗口也从来没输出过数据。stm32f103就完全不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A:
你用的是JLINK调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是JLINK调试 ?

软件调试,不是硬件调试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调试,不是硬件调试哟。

没有硬件,如何调软件 ?

网友A:
是用JLINK仿真,还是用OPENSDA仿真 ?还是用USBDM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JLINK仿真,还是用OPENSDA仿真 ?还是用USBDM仿真?

target option->DEBUG->stimulation是选的左边!!不是右边的硬件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硬件,如何调软件 ?

stm32的话,我知道部分功能是可以的,比如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心~~~~

在ke02上,我没搞成功过软件仿真串口,不知道是开发环境的问题,还是我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ke02上,我没搞成功过软件仿真串口,不知道是开发环境的问题,还是我程序的问题,, ...

很少仿真的飘过,不过也很少写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的话,我知道部分功能是可以的,比如串口.

可以单步运行吗? 可以查看变量的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单步运行吗? 可以查看变量的值吗?

当然是可以的!要不怎么叫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少仿真的飘过,不过也很少写程序

你主要是做硬件部分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主要是做硬件部分的吗?

软件,但是不是FSL的
目前在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但是不是FSL的
目前在学习

那你学的那块单片机呀?

网友A:
还是没搞懂楼主说的软件仿真是什么意思 ? 难道不用OPENSDA可以仿真调试?  不用KE02的板子直接用软件仿真?

楼主:
嗯嗯!opensda等属于硬件仿真,要用到开发板;我说的软件仿真脱离这两样东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搞懂楼主说的软件仿真是什么意思 ? 难道不用OPENSDA可以仿真调试?  不用KE02的板子直接用软件仿真 ...

嗯嗯!opensda等属于硬件仿真,还要用到开发板;我说的软件仿真脱离这两样东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opensda等属于硬件仿真,还要用到开发板;我说的软件仿真脱离这两样东西的。 ...

纯软件不好玩的,去报名参加开源项目,领块KL25板子玩玩如何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学的那块单片机呀?

ST的M3~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软件不好玩的,去报名参加开源项目,领块KL25板子玩玩如何 ?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已经有了一块ke02frdm.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我那块ke02frdm的cdc串口不能和电脑通讯,所以我想像stm32一样,用软件仿真的办法调试一下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少仿真的飘过,不过也很少写程序

那你是怎么学stm32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已经有了一块ke02frdm.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我那块ke02frdm的cdc串口不能和电脑通讯, ...

是驱动没装上吗?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怎么学stm32的呀?

实话告诉你吧,mdk只支持早期的一些cm3软件仿真,主要就是stm32f103系列,而且还是早期就有推出产品的103系列,后期一些都不支持软仿了,软件仿真有些功能经实际验证是不对的,和硬件对不上,主要是外设和cm3内核的一些问题

如果你的程序对核心和外设有些巧妙的操作,估计就无法达到你要的效果,当然一般软件是没问题的

所以不要用软仿了,ke02没有这个机会。。。老老实实用硬件仿真吧,这板子自带仿真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驱动没装上吗?还是其他原因

驱动正常装过了,设备管理器显示是正常的,,可能是系统的问题,十年前的xp系统,,我看了下,里面的一些关键驱动文件的版本都要比其他通常用的xp要低。

网友:
如果是CDC的话只需要INF文件就可以了我上传一个楼主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但是我已经有了一块ke02frdm.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我那块ke02frdm的cdc串口不能和电脑通讯, ...

你是说那个printf窗口进行输出么。。。你应该搞清楚它是如何工作的就不会有此疑问

cm3的itm通道0被用来传递调试信息,在traceswo引脚上有物理的通信数据。软件使用itm_sendchar进行输出,这个文件放在core_cmx.h文件里

很可惜core_cm0.h这个文件没有itm_sendchar这个函数,因此不支持这种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话告诉你吧,mdk只支持早期的一些cm3软件仿真,主要就是stm32f103系列,而且还是早期就有推出产品的103 ...

嗯嗯,有道理!我打算这段时间先学学stm32吧,等我把cdc串口调好了,再继续ke02.那时就直接上硬件仿真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有道理!我打算这段时间先学学stm32吧,等我把cdc串口调好了,再继续ke02.那时就直接上硬件仿真吧 ...

你调cdc串口难道不是硬件仿真调么,比较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那个printf窗口进行输出么。。。你应该搞清楚它是如何工作的就不会有此疑问

cm3的itm通道0被用来 ...

就是那个窗口,此外其他的uart窗口也不行。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调cdc串口难道不是硬件仿真调么,比较好奇

是因为cdc没调通,才想用软仿验证一下自己写的串口程序本身写得有没有问题。这次cdc出问题,很有可能是我电脑的问题,因为之前用其他的电脑是可以通讯的。

网友:
stm32f103软件仿真过,其他的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