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基于win8.1操作系统的C语言编程软件

楼主(2015-02-02):
新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坑爹的是win8.1操作系统,原来的C语言编程软件不兼容。求一个基于win8.1操作系统的C语言编程软件,以便于学习C语言。谢谢!

网友A:
“用管理员运行”看看。
我的似乎都没有问题。

网友:
windows8.1好像已经不应该不兼容了哦

网友:
iar
mdk
vc6
vs2015
哪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管理员运行”看看。
我的似乎都没有问题。

直接提示软件不兼容。

楼主:
《VC__6%5B1%5D.0中文版%28完整绿色版%29》和《VC__6_5B1_5D.0中文版_28完整绿色版%29》都不行

网友:
那不简单么,换win7

网友:
MinGW +sulime or VIM

网友:
你用绿色版当然不行了,绿色版基本上都是针对xp做的,楼主找个安装版试试吧

网友:
我装的W8.1还能用99se画板的软件 VB6.0也能用

网友:
用vc6.0是不行了,考虑vs10以上的版本,或者装虚拟机

网友:
给你装winxp才算坑爹呢

网友:
VC6是战斗机来的,如果WIN8.1不支持,我是不会考虑换这个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VC__6%5B1%5D.0中文版%28完整绿色版%29》和《VC__6_5B1_5D.0中文版_28完整绿色版%29》都不行 ...

我的意思是
右键》属性
里面的设置,如下图:

实在不行,不要用这种古老的、别人重新打包的、未经授权的程序吧,可以试试看Code::Blocks 、  CodeLite  这类的。
或者简单的  啊哈C、C-Free这种 。
当然,如果要干活的话,可能新版的VS(比如公司目前用Visual Studio 2010)还是需要的。
如果是出于学习,也可以使用Visual Studio Express,这个是免费的。

网友:
都哪一年了,还在搞VC6绿色版。也不看看这种绿色版是什么年代的。
反正硬盘大,装个VS20xx

网友:
dev-c++ 试试吧

网友:
方法1,换win7;方法2,虚拟机。

网友:
Win8.1可以用VC6的,我就在用,把VC6的文件名改一下就好了,然后设置兼容模式就好了,像这样"C:\Program Files (x86)\Microsoft Visual Studio\Common\MSDev98\Bin\MSDEV3.EXE"

楼主:
谢谢你们!我试试吧。装个win8就花了340大洋的版权费。

网友:
VS2010,一直用这个

楼主:
谢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也不说说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未免有点凉了坛友的心。

网友:
我觉得eclipse+mingw32gcc是学C最佳的环境了

网友:
如果不搞DDK,还是换VS20XX吧。

网友:
sublime才是你最终的归宿

网友:
引用 网友B:
sublime 能做C 编译?

你不就是做嵌入式吗?配置好环境什么不行

网友C:
>Win8.1可以用VC6的,我就在用,把VC6的文件名改一下就好了,然后设置兼容模式就好了,像这样"C:\Program Files (x86)\Microsoft Visual Studio\Common\MSDev98\Bin\MSDEV3.EXE"

why?

网友:
习惯用visual studio 2013

网友(2015-03-04):
引用 网友B:
嵌入式
你不是过年喝大酒 还没醒吧?
仔细看 LZ 位 问题。

不就是写C  你以为sublime 不行?当然要加第三方编译器,你没用过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紫。 告诉 LZ 可用 记事本。

你不強词夺理吗,没时间和你计较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8.1可以用VC6的,我就在用,把VC6的文件名改一下就好了,然后设置兼容模式就好了,像这样"C:\Program F ...

正解,百度上也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