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触摸按键板载电容值怎么计算?

楼主(2015-02-02):
本人在pic官网购一实验板,但无PCB图,现在要做触摸实验,在只有电路图的情况下,如何计算板载按键电容值做比较?

网友:
用pic的触摸库,不用计算电容值,只需调整阈值即可

网友A:
如果使用触摸库的话,芯片会根据电容按键的环境自动确定电容值,然后根据触摸变化的阈值确认是否按下按键,调整阈值就是调整触摸按键的灵敏度。

楼主:
PIC16(L)F1939的CPS好象没看到有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触摸库的话,芯片会根据电容按键的环境自动确定电容值,然后根据触摸变化的阈值确认是否按下按键, ...

没看到有16系列的

网友:
不需要知道电容值,自动的。

配置好寄存器就行了。 最好仿真一下调整阈值,做到灵敏度适当

网友B:
那个触摸库,有一种是采用CVD方式,只要有ADC就可以使用了。在调试过程中,可以连接MCHP提供的调试软件看电容值,但是,实际上只要相对值即可,不需要知道绝对电容值的。

网友(2015-05-06):
引用 网友B:
那个触摸库,有一种是采用CVD方式,只要有ADC就可以使用了。在调试过程中,可以连接MCHP提供的调试软件看电 ...

CVD  是要用到ADS模块,如果AD通道为N ,就可以做N-1个触摸按键,
然PIC还有一个CPS模块用到了一个计数器, 不知这二都区别怎样。那个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