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加工工艺问题,磨花用什么磨头?

楼主(2015-02-02):
如题,所说的磨花是很身边很常见的那种不锈钢盘子上的装饰工艺。如下图,想请教下,一般用什么磨头去磨花,和磨头转动速度?

楼主:
增加点网上找到的效果图,我想这样的效果雕刻机+特定的磨花头应该就能搞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