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电脑上最强悍的同轴卡(不带DAC解码器的声卡)

楼主(2015-02-03):
要求:

1. 不带DAC解码芯片,只要求同轴输出。

2. 我会在后面通过同轴接口,接重量达50斤的DAC,这台DAC的音质非凡。然后再送到功放。

3. 要求此电脑上的同轴要绝对的发烧与高档。

4. 内置在主板上也行,插在电脑上也行,接在电脑外面也行,只要够高档。

高手们有什么好推荐?

楼主:
这里有一块,才500多,不带dac的。

创新E-MU emu1616M EM8960声卡 DAC光纤同轴数字专业声卡 2.0监听 http://tb.cn/OTEY9Jy

网友:
呵呵,老大,这么晚了还在想声卡的事!现在我都在训练自己下班后直到早上尽量不要想任何事了,睡眠好恨多。

网友A:
这个一般称为数字界面。
要的话一定要用异步的,比如XMOS之类的,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板上至少有2个有源晶振,一个用于44.1k及整数倍的 22.5792M(或者45.1584M),一个用于48k及整数倍的24.576M(或者49.152M)。否则则需要依赖PLL去生成这2个时钟。

淘宝上搜索XMOS的话会有很多结果。

网友B:
最近XMOS很火啊~据说很牛逼的啊,老大搞块试试测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称为数字界面。
要的话一定要用异步的,比如XMOS之类的,比较明显的特征是板上至少有2个有源晶振, ...

果然很专业。

上面那款创新 1616M 是否属于 xm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XMOS很火啊~据说很牛逼的啊,老大搞块试试测评一下~

你有什么型号品牌推荐?

不要带DAC芯片的,只要同轴输出就行。

楼主:
这里有一款,只有一个同轴口,很简洁,才418元。

XMOS异步USB数字转盘 4层PCB MuRata音频变压器 TCOX温补

3 蓝色, 升级为3个0.1PPM 镀金高精度低相噪温补晶振的整机。418元

http://tb.cn/k2qM8Jy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很专业。

上面那款创新 1616M 是否属于 xmos的?

不是XMOS,XMOS芯片就是XMOS出的。
属不属于异步就不知道了。还是推荐外置的USB数据界面,随便哪个电脑上都能用。内置的话麻烦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一款,只有一个同轴口,很简洁,才418元。

XMOS异步USB数字转盘 4层PCB MuRata音频变压器 TCOX温补  ...

这个。。。
觉得好山寨,一个是布线好乱,感觉晶振也比较假。。

其实原来Hifidiy出过一款雅典娜,不过价格要1000多,而且好像现在买不到了。。

像这种看起来就舒服多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9#detail

楼主:
这里有一款,体积比较小巧,486元

『魔音师』数字输出 原生USB3.0 数字界面【数字源USB】XMOS转盘

http://tb.cn/szDF8J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
觉得好山寨,一个是布线好乱,感觉晶振也比较假。。

我11楼的魔音师比你推荐的那款看来更专业。

网友:
数字界面:hydra-z
播放软件:jriver.mediacenter 18
输出模式:ASIO
操作系统:WIN8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11楼的魔音师比你推荐的那款看来更专业。

我觉得可以了,你买了可以试下。不满意的话应该可以退货吧

网友C:
几百块的XMOS音质烂的够可以的,如果要入门级,推荐这个:Orava UT02 USB。不过我强烈推荐hydra-z,因为设计师一直在欧美hi-fi圈混,参与过MSB、PS Audio等顶级器材的设计,结果回到罗马尼亚后自创了Audiobyte和Rockna品牌,推出全部自己设计的产品,hydra-z的声音不比几万块的数字界面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了,你买了可以试下。不满意的话应该可以退货吧

已经购买。

顺便买了一条128元的同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百块的XMOS音质烂的够可以的,如果要入门级,推荐这个:Orava UT02 USB。不过我强烈推荐hydra-z,因为设 ...

你早点说啊!

直接给我地址。

我已经付款买了。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Orava UT02 USB  也就2000元而已。

hydra-z 也就7500元。

这个价格随手可以买,不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几百块的XMOS音质烂的够可以的,如果要入门级,推荐这个:Orava UT02 USB。不过我强烈推荐hydra-z,因为设 ...

哈哈,至少比那些个用PCM27XX之类的USB声卡强N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至少比那些个用PCM27XX之类的USB声卡强N多。

最关键的是DAC.

网友C:
两者购买链接:http://anrun.taobao.com/search.h ... mp;sourceId=tb.item

玩界面,需要花比较多心思,包括玩线材:USB线,同轴线。还有PC端,优化操作系统,选择播放软件,音频输出模式等。

网友D:
CM6631A的雅典娜比较好,过DS3测试的,比那些XMOS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CM6631A的雅典娜比较好,过DS3测试的,比那些XMOS强。

购买地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两者购买链接:http://anrun.taobao.com/search.htm?q=%BD%E7%C3%E6&s_from=newHeader&ssid=s5-e&search_ty ...

Audiobyte Hydra Z
有i2s输出,hdmi接口,可惜qa100的接口RJ45的,自己做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E:
Audiobyte Hydra Z
有i2s输出,hdmi接口,可惜qa100的接口RJ45的,自己做线?

如果I2S是直接走HDMI线,做一个HDMI转RJ45应该就可以了,如果还需要HDMI接收电路,可能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I2S是直接走HDMI线,做一个HDMI转RJ45应该就可以了,如果还需要HDMI接收电路,可能没办法。 ...

这样会影响音质吧,传输容易有障碍啊。

直接同轴输出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影响音质吧,传输容易有障碍啊。

直接同轴输出就好!

是的,同轴,光钎,AES/EBU通常都是机外数字信号传输,而I2S是一直用于机内的数字信号传输,不过美国PS Audio、Wyred 4 Sound(简称W4S)等厂家则采用了HDMI接口来传输I2S信号,称为I2S Over HDMI,这种方式最近开始流行了(之前很多国外机器,例如北极星DAC,都是I2S RJ45),据耳机俱乐部版主小白说,比传统的同轴声音素质和听感好很多,也许少了转换环节,更加直接缘故吧。

楼主:
已经收到货。

128元的线做工用料的确物有所值!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所有声卡在XP(NT5)下都因为驱动或者业余软件问题难以输出完全正确的数据,即使是跳过混音台使用KS,ASIO这些接口,也会因为播放软件会变得缺少位。

只有少数专业软件搭配专业声卡的ASIO驱动可以正确输出数据。

而在V,7,8,10(NT6),只正确设置下使用WASAPI直传就可以使连集成声卡这样的破烂都可以输出正确的数据。

但是直传无法播放混音台的数据。多声道时候,必须切换回混音台,不然不是无声就是爆音,这个就比较讨人厌。

我现在用的软件是播放软件: PLAYPCMWIN   , 比起FOOBAR,这货就是傻瓜的点几下就可以正常输出 完整数据。

看电影的话,可以用RECLOCK , 这个软件会模拟一个声卡,然后视频播放器把音乐投送到这个软件上,然后软件再投送到声卡相应的WASAPI端口。同样多声道时候无声或爆音。

再有就是输出信号抖动问题,这个是硬件设计问题, 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雅典娜是我朋友用DS3亲测的,不坑,其他不敢包。

然后就是雅典娜如果非正常拔插会丢固件!!! 当然丢了刷回去就得了...................

网友:
上次说的1W6-8的天琴是的USB声卡,他驱动和XMOS同厂不通用,但是毛病和XMOS差不多,但是不会像6631那样非正常拔插丢固件。

HILO的USB声卡是个坑.................

网友F:
莫老大,我们倒是有一款声卡,XMOS方案,有同轴和光纤输出,不过带了DAC芯片,链接在此: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4ca4vqg33f0&id=42468870185
老大做个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莫老大,我们倒是有一款声卡,XMOS方案,有同轴和光纤输出,不过带了DAC芯片,链接在此:http://item.taoba ...

你们这款跟魔音师比起来怎样?

楼主:
没有看任何资料,10分钟就将魔音师链接上我的DAC发出声音了。

声音听起来还不错。

不过非常不爽的是,不是同轴输出吗,怎么可以在foobar2000里控制音量?!

我要真正的无损同轴输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看任何资料,10分钟就将魔音师链接上我的DAC发出声音了。

声音听起来还不错。

http://code.google.com/p/bitspersampleconv2/wiki/PlayPcmWin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code.google.com/p/bitspersampleconv2/wiki/PlayPcmWin

我手机上网,你的网址需要番墙。手机无法番墙。

能将内容直接贴这里?谢谢。

网友:
老大可能得自己编个超越footbar的软件。得分析下软件解码音量控制影响音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机上网,你的网址需要番墙。手机无法番墙。

能将内容直接贴这里?谢谢。 ...

PlayPcmWin
PlayPcmWin is yet another opensource audio player for audiophiles.

Features
Supports WASAPI exclusive mode playback. Bit-perfect capable.
Memory play. Load all PCM data onto the main memory before the playback starts.
Native C++ optimized code for the playback thread. C# .NET 4.0 WPF GUI for easy use.
Supports WAV(16, 24, 32bit), FLAC(16, 24bit), AIFF(16, 24bit) and AIFC-sowt formats.
DoP playback of DFF and DSF files.
Supports CUE sheets and M3U8 playlists.
Gapless playback.
Source code available.
Supported Platforms
Windows Vista (SP1 or later), Windows 7. ( Windows XP is not supported, because XP does not have WASAPI. )
WASAPI exclusive mode playback of PlayPcmWin works on Windows Vista and Windows 7.
PlayPcmWin uses Resampler MFT that is introduced on Windows 7 therefore WASAPI shared mode playback of PlayPcmWin doesn't work on Windows Vista.
Downloads 下载
Stable version (PlayPcmWin 4.0.75)

64-bit English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 ... 5x64en.zip/download
32-bit English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 ... n475en.zip/download
64位 简体中文版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 ... 5x64cn.zip/download
32位 简体中文版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 ... n475cn.zip/download
Other versions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playpcmwin/files/PlayPcmWin/
More older versions

http://code.google.com/p/bitspersampleconv2/downloads/list
Changelog
http://code.google.com/p/bitsper ... ayPcmWinChangelogEn
License
PlayPcmWin: MIT License http://code.google.com/p/bitsper ... ayPcmWinLicense.txt
libFLAC: New BSD License http://code.google.com/p/bitsper ... /libFlacLicense.txt

64-bit version or 32-bit version, Which is better?
These two versions are created from the same source code. 64-bit version is better than 32-bit version for lower CPU usage and its capability to use larger virtual memory space. (faster processing, more space for music data)

But 64-bit version doesn't work if your computer has 32-bit operating system.

Additional setting is necessary with RME FireFace 400/800/UC/UFX, M-AUDIO ProFire series, Echo AudioFire series etc
These professional audio equipments do not support sample rate change via WASAPI. Please set sample rate manually prior to play using "FireFace Settings", "M-Audio Profire Control Panel" or "AudioFire Console" application on your system tray.

What's the data feed mode? Which is better for the sound quality ?
Event driven data feed mode: Playback thread wakes up from sleep state by WASAPI buffer request event. Wake up interval of playback thread is specified by output latency time. Buffer refill sample size is latency time x sample rate (samples).
Timer driven data feed mode: Playback thread wakes up by timer event. Timer alarm interval is specified by output latency time / 2.
Theoretically, Event driven mode is more sophisticated method than timer driven mode. It minimizes CPU load and elongate sleep interval of the playback thread.

Generally speaking, Event driven mode is recommended for lower CPU load and less sound glitch.

In the real world, Several devices prefer event driven mode (On those devices, Timer driven mode lead to frequent click noise), Other a few devices prefer timer driven mode (Cannot use event mode at all). Most devices do work well on both mode.

About the render thread task type
First, Render means playback, Capture means recording :)

If you want to set 10 ms or fewer output latency, Pro Audio is preferred option. If you choose Pro Audio option, The render thread runs on the highest priority. It reduces the probability of output buffer underflow accidents but from the power consumption standpoint, It causes negative impact.

Render thread task type settings ultimately chooses the first parameter of AvSetMmThreadCharacteristics() function call of the playback thread.

If you choose None , the playback thread does not call AvSetMmThreadCharacteristics() at all.

Playback has lower priority than Pro Audio but higher priority than Audio. These difference is subtle, I think Playback is suitable for high CPU load environment such as background video transcoding or CGI rendering or other background number crunching tasks.

Very detailed description is available on these website: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 ... 7%28v=VS.85%29.aspx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bb614507.aspx
Exclusive or Shared
I strongly recommend to choose exclusive mode for optimal sound quality. Exclusive mode bypasses windows mixer and numerous PCM data altering effects such as poor quality windows built-in software sample rate conversion.

About wasapi shared resampler quality value on settings window
PlayPcmWin uses Resampler MFT(Audio Resampler DSP) to resample PCM data on wasapi shared mode.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 ... 0%28v=vs.85%29.aspx

Wasapi shared resampler quality value is used as IWMResamplerProps::SetHalfFilterLength() argument.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 ... 0%28v=vs.85%29.aspx

Resampler MFT is introduced on Windows 7. PlayPcmWin wasapi shared mode playback does not run on Vista.

On wasapi exclusive mode, PlayPcmWin does not perform resampling (sample rate conversion) so this parameter is not used.

If you experience sound stuttering on playback
Windows is complicated system and has wide variety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Many factors are involved this type of problem.

The following page provides very useful troubleshooting regarding to playback glitch on Windows. I recommend to check your system according to this guide. http://www.native-instruments.co ... or+audio+processing

How to build
PlayPcmWinHowToBuild

What is Int16, Int24, Int32 and Int32v24 ?
Int16: 16-bit PCM
Int24: 24-bit PCM
Int32: 32-bit PCM
Int32v24: 32-bit PCM data. valid bits=24bits
For more details, please refer following document : PlayPcmWinPcmSerializationFormat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看任何资料,10分钟就将魔音师链接上我的DAC发出声音了。

声音听起来还不错。

要选ASIO或WASAPI输出设备才是不经过mix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选ASIO或WASAPI输出设备才是不经过mixer的。

你是说在foobar里设置成ASIO或WASAPI设备?

或是我买错了,应该买ASIO或WASAPI设备?

楼主:
找到了,这里有一个教程:

http://what-hifi.blog.163.com/blog/static/61573285201131102049522/

看了一些国内外的讨论文章,然后自己实做,确认了以下 的方式是可以保证输出16bit 44.1kHz 的数位讯号,完全原汁原味。

1. 播放软体请使用foobar2000,下载:http://www.foobar2000.org/?page=Download,然后安装起来。
2. 除此之外,请在上述同一页下载WASAPI output,解开来的foo_out_wasapi.dll 这个档案请放到foobar2000 安装目录的components 资料夹下。例如在本例中因为是安装在x64 环境,且一切按照系统预设,所以是放在C:\Program Files (x86)\foobar2000\components 这个路径下。
3. 启动foobar2000,然后到Files → Preferences 下调整Playback 下的Output 这个页面,顺利的话应该会看到有两个WASAPI 开头的音效装置。您如果使用数位输出/HDMI 输出,就选数位输出;如果你没有外接的解码设备,想要用HDAV 1.3 的类比输出,就选喇叭那一项:(下图中有三个WASAPI 装置,其中一个不是HDAV 1.3,那是主机板M3A78-EM 的HDMI 输出)

win7_foobar_wasapi

你会发现这样已经可以播放音乐,且有几个特性:

1. 不能从系统的音量控制台去调整声音大小了。
2. 其他所有系统音效都听不到了。
3. 如果您的设备够好,或您有金耳朵,将发现这样子经由您环绕扩大机解码出来的声音品质有更好了一点。

但这样如何确保是原汁原味的16bit 44.1kHz 数位讯号?我是这么验证的:我手边有一些wave 档,其本质是DTS 编码过的讯号,经由此法从foobar2000 播放出去,环绕扩大机立即亮起DTS 灯号,就是最好的证明。为什么?因为如果是一般的音乐档,亦即最终将是立体声 16bit 44.1kHz 的数位讯号,如果有经过SRC 势必会被改变内容,但人耳并不一定听得出来;然而我现在播放的是DTS 编码后的wave 档,如果被SRC 当成两声道的音乐来处理过,将会完全变成杂音后丢出去,但经过这样的设定后并没有听到杂音,而是正确的内容并且让环绕扩大机亮起DTS灯号,足见这样的设定已经完全摆脱SRC 及Windows 混音器的控制,顺利输出原汁原味的数位讯号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看任何资料,10分钟就将魔音师链接上我的DAC发出声音了。

声音听起来还不错。

spidf协议应该是带有间量的吧.
以前有用示波器量示,音量不同,信号包有些地方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H:
spidf协议应该是带有间量的吧.
以前有用示波器量示,音量不同,信号包有些地方有差别. ...

有音量控制,表明信号已经被修改过,就不是hifi了。

楼主:
回公司再测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音量控制,表明信号已经被修改过,就不是hifi了。

个人感觉,老大的追求已经到无止境的地步了.
在存储器里的数据,把它转成SPIDF输出光纤或同轴,信号应该受到加工的.

以前广州会展时,有兴到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试音棚喝茶,
当时主人正招待从福建来会展的朋友,据说这家伙是Z.F.某个级别的官员,痴爱HIFI.
这家伙很能吹,他说他听的音乐,只中意黑胶唱片,模拟原音保存,理论上不存在损失.
他还说他听过最成功的声场还原,是在国外的某次HIFI会展,一个男人尿尿到马桶的声音,
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他甚至感觉到这个男人还是个老处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个人感觉,老大的追求已经到无止境的地步了.
在存储器里的数据,把它转成SPIDF输出光纤或同轴,信号应该受到 ...

我再给你来个神感受:

初拿此箱先是个头让我一惊,好大的一对。。。 马上接上电视,做初步评估
首先,拿来了苍老师的作品,大家知道,老师德艺双馨,声音柔弱中带着坚强,坚强中带着希望,希望中。。就全是欲望了~K2声音中频稳固,特别是男猪脚,努力撞击苍老师臀部时,我都要哭了,临场感很好。苍老师,坚持住!
接下来是红音红姐姐,姐姐是风情的代表人物,声音高亢而有力,是测试高频的不二人选,结果,可能是还没有煲开的原因吧,高频不是很到位,没有把姐姐在享受中的激情诠释的很好,相信过一两个月,表现会有改善
作为一款2.0的箱子,低音原以为是他的软肋,但是,接过某同志给我的2男重口味作品时,我脑海中仿佛出现了,近现代改革先驱马丁路德金的身影。两位男猪脚,那隐忍的发音,粗壮的喘息,都是对旧社会旧观念旧恶习一次又一次的鞭挞!
总而言之,现阶段性价比可能还达不到K3的高度,但总算是个好箱。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个人感觉,老大的追求已经到无止境的地步了.
在存储器里的数据,把它转成SPIDF输出光纤或同轴,信号应该受到 ...

你是说,电脑播放 hifi 其实都是骗人的?

电脑出来的同轴信号已经加工歪曲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电脑播放 hifi 其实都是骗人的?

电脑出来的同轴信号已经加工歪曲过? ...

我觉得电脑播放器应该是对数据有加工过的,至于还是否HIFI就不清楚了.
但加工不一定代表歪曲,像有些数据存在丢失或改变,引起声音的突变,
播放器会平滑这种突变,但它未必不是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电脑播放器应该是对数据有加工过的,至于还是否HIFI就不清楚了.
但加工不一定代表歪曲,像有些数据存 ...

信号源只要有变化,哪怕一点点,也不叫 hifi !

网友E:
foobar音量控制依然有效

把音量设置成0db,播放DTS 档就能达成数据无修改输出?

设备是板载光纤spdif

楼主:
引用 网友E:
foobar音量控制依然有效

把音量设置成0db,播放DTS 档就能达成数据无修改输出?

商家给我的FOOBAR已经集成了ASIO 与 WASAPI,

修改输出参数成:WASAPI,  或是ASIO, foobar软件的音量控制,仍能是影响输出的声音大小的。

不过有一点改进: 高取样率的WAV文件,我的解码器无法工作。(如果选择之前的选项,是能工作的)。表明输出的信号应该是比较原样的。正在咨询商家。

楼主:
咨询了商家的技术人员。 回复如下:

问: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希望同轴输出的信号,是100%没有被修改过的。但我在你们给的软件 foobar 里,修改输出参数成:WASAPI,  或是ASIO, foobar软件的音量控制,仍能是影响输出的声音大小的。

答:

首先,不可能完全没被修改过。只是区别数字抖动的大小。
其次,无论是DS、WASAPI还是ASIO,区别只是驱动接口。那么是否可以控制音量,就得看驱动是否写了算法。
最后,XMOS的SPDIF输出,含有硬件音量算法,是支持接口音量控制的。

区别在于,ASIO是接口独占模式。你如果不想受到算法影响,直接把音量开到100%,就是0db,不加载音量比例算法。

你说的直输无音量控制,那是VIA的Envy24系列主控

这个主控的SPDIF硬件输出器是没有驱动音量的

问: ASIO与WASAPI,哪一个的音质更好?

答:我更推荐ASIO独占

问:ASIO 不需要配置的吧。全部用缺省就行?

答: 不用动,直接默认,直输

问:

用Foobar播放ASIO,偶尔会卡零点几秒的。是因为没有购买播放器的原因,或只是我的歌曲问题?
我的电脑的配置很高,I7的手提电脑,CPU只用到1%左右。

答:

换个播放器和歌曲试试。这个我不在现场,很难判断。只有你用排除法试试。
百度音乐也支持ASIO。

我发现 ASIO连输出的位数都不能调整,应该是最正宗。

WASAPI 可以输出选择16BIT或24BIT, 感觉不正宗。

我的DAC只能解码 32K, 44K, 48K。  无法解码96K。遇到这种情况,改变方式,它能强制输出44K, 我的DAC也能播放,不需要人工转换文件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这款跟魔音师比起来怎样?

这个我没有和魔音师对比过哦。

另外,FOOBAR2000的音量控制是软件控制的,貌似无法去除,你可以直接设置为最大音量输出即可,这样就OK了,不会出现位数丢失。

网友I:
估计老大的播放器,快要上市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咨询了商家的技术人员。 回复如下:

问: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希望同轴输出的信号,是100%没有被修改过 ...

莫哥需要的是百分百原音频数据的输出,按说,这正是计算机系统所擅长的。

各类昂贵的计算机用数字音频接口,无非是想摆脱计算机硬件低劣的频率特征。

如果说DAC本身对输入音频数据的频率做了改善或者重新规整(异步模式),那么是不是对于前端的数字音频接口就不必要有高的要求呢。

一体化的播放器,基本是数据处理和dac双时钟。

阿莫越玩越高端,只能上外部时钟用做设备间的同步了

网友D:
playpcmwin可以,我拿他上过分析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莫哥需要的是百分百原音频数据的输出,按说,这正是计算机系统所擅长的。

各类昂贵的计算机用数字音频接 ...

现在的困扰是:

偶尔会播放中断一下。

下午换一台电脑,什么软件都不安装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aypcmwin可以,我拿他上过分析仪的

下载路径能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估计老大的播放器,快要上市了

大家先玩电脑+xmos播放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咨询了商家的技术人员。 回复如下:

问: 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希望同轴输出的信号,是100%没有被修改过 ...

真心建议音频播放器上Jriver。。。这个才是专业音频播放软件,这些困扰不会有,有图有真相,fb2k音质很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心建议音频播放器上Jriver。。。这个才是专业音频播放软件,这些困扰不会有,有图有真相,fb2k音质很一 ...

软件能上传上来吗?

或下载路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下载路径能给我吗?

WASAPI独占模式下,音量控制里是看不到音乐电平的,但是有可能还是能调节音量,所以音量必须100%,避免某些驱动里,音量控制直接操作声卡硬件DSP里的音量控制。

不支持ASIO,主要针对USB声卡,专业声卡请用SADIE6或者PRO TOOLS等音频工作台。

网友D:
ASIO是高级音频流输入输出接口。
提供由软件直接控制硬件的权力。
可以说无论是回放还是录制都能达到“全码”和“低延时”,
保证音频工作的完整性和实时性。
但是为什么ASIO依然会出现丢码问题,
这个就要问问播放软件和系统以及驱动了。

我认为能解DOP正常出声的肯定是全码。
可惜我在XP里一直没有办法实现任意声卡的DOP输出。
后来我用LA分析发现总是丢失最小字节,
无论是KS还是ASIO。装了WIN8之后走WASAPI才正常。
而LA里,只要音量100%,ALC888也可以输出全码。
但是集成声卡时钟质量实在很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软件能上传上来吗?

或下载路径?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8&uk=1096716532,解压密码:ttrar.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SIO是高级音频流输入输出接口。
提供由软件直接控制硬件的权力。
可以说无论是回放还是录制都能达到“全码 ...

有没有测latency?

网友E:
引用 网友D:
ASIO是高级音频流输入输出接口。
提供由软件直接控制硬件的权力。
可以说无论是回放还是录制都能达到“全码 ...

装了WIN8之后走WASAPI才正常。

-------------
win7不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测latency?

长期50-100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了WIN8之后走WASAPI才正常。

-------------

可以,  Nt6就行

网友:
感谢,我来试试

win7x64 出错的厉害,添加一个文件夹都不成功,播放wav也不行。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209306238&uk=1096716532,解压密码:ttrar.com

感谢!

立即测试。

楼主:
测试了。

无论是选择ASIO或是WASAPI, 我仍可以操作手提电脑(WIN7, THINKPAD X1) 调节音量。怎么回事?

另外 , 这个软件像是万金油,什么都可以播放,但是,界面很不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WASAPI独占模式下,音量控制里是看不到音乐电平的,但是有可能还是能调节音量,所以音量必须100%,避 ...

测试了。

1. 竟然不支持CUE格式, 这个播放器就基本上已经废了。

2. 读网络文件速度没有优化,要读完才能开始播放。 经常要等几分钟才能开始播放。  FOOBAR几乎可以立即播放。

3. 我调电脑的音响,仍是会影响同轴的音量的。

绪论:没有使用价值。

目前,仍是FOOBAR是最优秀的。

楼主:
Foobar2000 v3.0-PAX 是我目前发现最优秀的播放器。

1. 界面漂亮,专业,直观。

2. 支持 CUE 的APE无损播放。支持所有的网络格式。

3. 支持网络路径的快速播放,就像本地硬件一样快速。

4. 从不死机与出错。

5. 支持 ASIO, WASAPI, 及自动将96K以上取样转成44K, 让我的DAC能正常工作。

网友:
莫老大烧得利害

网友D:
要降频啊,降频了96就不是源码了。

网友:
你把foobar音量调整到最大就是没有修改的了。

我测试过的,播放 用DSD生成DOP的WAV文件,当音量为100%时可以正常识别为dsd,音量动一下就识别不了了。
因为这个WAV文件添加了DOP的识别头,如果正常播放就代表数据没有被修改,当数据被修改了这个识别头也就是被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降频啊,降频了96就不是源码了。

我只发现我下载的欧瑞强才是96K解码的。 其它全部是44K.

楼主:
好的音乐,可以愉悦身心的。

我正在用这套音响听崔健的”花房姑娘“ , 感觉崔健就像站在跟前唱一样的真实。

上传上次崔健东莞演唱会,我拍的一些照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发现我下载的欧瑞强才是96K解码的。 其它全部是44K.

系统音量控制还能调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系统音量控制还能调么?

都可以调。这是最不爽的地方。

现在我将window系统调到最大音量,foobar也调到最大音量。

网友G:
感觉这是你想要的……

网友J:
老大的FB2000界面好漂亮,能传上来给大家用吗

网友:
不明觉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这是你想要的……

你这个是视频播放器吧。

视频播放器的这些参数应该不严格的,不能相信。

还是用专门的音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老大的FB2000界面好漂亮,能传上来给大家用吗

是的,我也觉得这个界面很舒服。

当然可以。不过有120多M,  要上传到百度空间才行。

这是一个不需要安装的版本。只是播放器,格式转换等功能全部给阉割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视频播放器吧。

视频播放器的这些参数应该不严格的,不能相信。

其实视频播放器更灵活,因为AC3/DTS也有SPDIF/HDMI源码直通的需求,所以这块可能做得还专业些,不过我也没试过SPDIF直通是否不能控制音量。
下面这个截图是正在播放APE + CUE的界面,看上去还像个音频播放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视频播放器更灵活,因为AC3/DTS也有SPDIF/HDMI源码直通的需求,所以这块可能做得还专业些,不过我也 ...

好,迟些我测试一下。

Potplayer。

有没有现成的下载地址?省得网上到处去找,惹得电脑都是梅毒。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迟些我测试一下。

Potplayer。

官网下载地址:http://daumpotplayer.com/download/

网友E:
foobar 和 playpcmwin的对比

playpcm报告

++-------------++-------------++-------------++-------------++-------------++-------------++-------------++-------------++
|| 44kHz i16V16|| 48kHz i16V16|| 88kHz i16V16|| 96kHz i16V16||176kHz i16V16||192kHz i16V16||352kHz i16V16||384kHz i16V16||
|| OK 00000000 || OK 00000000 || OK 00000000 || OK 00000000 || NA 88890008 || OK 00000000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
|| 44kHz i24V24|| 48kHz i24V24|| 88kHz i24V24|| 96kHz i24V24||176kHz i24V24||192kHz i24V24||352kHz i24V24||384kHz i24V24||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
|| 44kHz i32V24|| 48kHz i32V24|| 88kHz i32V24|| 96kHz i32V24||176kHz i32V24||192kHz i32V24||352kHz i32V24||384kHz i32V24||
|| OK 00000000 || OK 00000000 || OK 00000000 || OK 00000000 || NA 88890008 || OK 00000000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
|| 44kHz i32V32|| 48kHz i32V32|| 88kHz i32V32|| 96kHz i32V32||176kHz i32V32||192kHz i32V32||352kHz i32V32||384kHz i32V32||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
|| 44kHz f32V32|| 48kHz f32V32|| 88kHz f32V32|| 96kHz f32V32||176kHz f32V32||192kHz f32V32||352kHz f32V32||384kHz f32V32||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NA 88890008 ||
++-------------++-------------++-------------++-------------++-------------++-------------++-------------++-------------++

不同码率实际播放情况:

foobar的wasapi舍得为24bit,不能设定为32bit,也没有自动选项。

对比的结果,普通的cd音频,playpcm原码率输出,效果更凌厉些,而192/24,96/24,88.2/24的播放效果蒙了,不如foobar。

纠结。

板载设备的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官网下载地址:http://daumpotplayer.com/download/

谢谢。要明天试了。刚才下班都没下载完。

楼主:
引用 网友E:
foobar 和 playpcmwin的对比

playpcm报告

1。playpcm连CUE都不支持,太过分了。导致它完全没有使用价值。

2。我在foobar里使用ASIO,不用选择输出多少bit。

楼主:
向大家汇报一下效果:

1。目前的音质非常好,随便,任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 我感觉完全超越了以前1万元的CD转盘(不带DAC)的水平了。

2。我目前是使用wifi连接文件服务器的,明天换成网线,可能可以彻底解决偶尔卡一下的问题。

3。任何格式都可以播放。不需要进行文件格式转换,好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1。playpcm连CUE都不支持,太过分了。导致它完全没有使用价值。

2。我在foobar里使用ASIO,不用选择输出 ...

官方插件下载的说明。

Please note that this component is meant for systems where ASIO is the only available output method. It is highly recommended to use the default output modes instead of ASIO. Contrary to popular "audiophile" claims, there are NO benefits from using ASIO as far as music playback quality is concerned, while bugs in ASIO drivers may severely degrade the performance.

板载声卡需要装asio4all之类的才有驱动,之前试用过,没发现可听到的改善。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一款,体积比较小巧,486元

『魔音师』数字输出 原生USB3.0 数字界面【数字源USB】XMOS转盘

魔音师这USB3.0很可能是假的。

第一次听说用USB3.0做音频的,所以比较感兴趣他们用什么实现的。点进链接一看,第一感觉就是旁边那小芯片是USB2.0 PHY(以前了解过有的XMOS方案是要外接USB PHY的)

图上芯片涂黑了,看不出型号,感觉类似STM32用的那种USB2高速USB PHY,SMSC USB33xx系列。

淘宝页上介绍用的XS1-TQ128主控,下个文档一看,这芯片果然是要外接USB 2.0 PHY的。根本没有USB 3.0
继续看介绍,说是有个13MHz的晶振,那很可能是USB3318了,QFN24的,13MHz时钟输入。

魔音师给我的感觉就是它可能是用着USB 2.0的方案,接个USB 3.0的插座,再给个USB 3.0的线,最后还把设备描述字符串都改成USB 3.0来冒充USB 3.0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K:
魔音师这USB3.0很可能是假的。

第一次听说用USB3.0做音频的,所以比较感兴趣他们用什么实现的。点进链接 ...

其实USB2.0 或USB3.0,我一点也不关心。

我的电脑都有usb3.0。

另外: usb3.0的线插得更稳更可靠。

魔音师的线材很好,usb线应该值20元一条。

我又在该店话128元买了一条同轴线,97元买了一条3.5转同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视频播放器更灵活,因为AC3/DTS也有SPDIF/HDMI源码直通的需求,所以这块可能做得还专业些,不过我也 ...

我也很喜欢这个视频播放软件,

网友L:
感兴趣的是老大现在怎么设置听的,我想大家也应该同样希望知道,为什么我的电脑数字和播放器打最大音量,声音扎耳朵。

网友:
补充下,我的数字音量80%左右,foobar衰减1-3db

网友A:
引用 网友K:
魔音师这USB3.0很可能是假的。

第一次听说用USB3.0做音频的,所以比较感兴趣他们用什么实现的。点进链接 ...

他应该只是利用了USB3.0供电比USB2.0强的特点,淘宝上很多东西认真不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应该只是利用了USB3.0供电比USB2.0强的特点,淘宝上很多东西认真不得的  ...

大家研究一下,是否USB3.0 ?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兴趣的是老大现在怎么设置听的,我想大家也应该同样希望知道,为什么我的电脑数字和播放器打最大音量,声 ...

我也是电脑与播放软件都打到最大音量。 音质很好,一点不刺耳。

是你的DAC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这是你想要的……

测试了。

的确是无损的输出。但是,仍受WINDOWS及播放软件的音量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研究一下,是否USB3.0 ?

不是USB3.0,这个只是改了驱动文件里面的设备描述名称而已,这款主控(XS1-L01A-TQ128)只具备USB2.0的ULPI接口,USB3.0用的是PIPE接口。
以下是主控的手册,USB部分在20页。
https://www.xmos.com/download/pu ... atasheet%28L%29.pdf

网友M:
引用 楼主:
测试了。

的确是无损的输出。但是,仍受WINDOWS及播放软件的音量控制。

老大在任务栏的音量图标上右键选“播放设备”,在弹出的界面里把板载的声卡设置成默认值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K:
微软有个小工具USBView

选中设备,看Device Bus Speed,如果是Super,就是5Gbps的。High的话是48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大在任务栏的音量图标上右键选“播放设备”,在弹出的界面里把板载的声卡设置成默认值看看能不能解决。 ...

已经是。

不过我在FOOBAR里使用的是ASIO设备。

楼主:
Port3]  :  Elfidelity XMOS USB3.0 Series

Device Power State:               PowerDeviceD0

       ---===>Device Information<===---
English product name: "Elfidelity USB audioElfidelity"

ConnectionStatus:
Current Config Value:              0x01  -> Device Bus Speed: High
Device Address:                    0x01
Open Pipes:                           4

          ===>Device Descriptor<===
bLength:                           0x12
bDescriptorType:                   0x01
bcdUSB:                          0x0200
bDeviceClass:                      0xEF  -> This is a Multi-interface Function Code Device
bDeviceSubClass:                   0x02  -> This is the Common Class Sub Class
bDeviceProtocol:                   0x01  -> This is the Interface Association Descriptor protocol
bMaxPacketSize0:                   0x40 = (64) Bytes
idVendor:                        0x20B1 = XMOS Ltd.
idProduct:                       0x0002
bcdDevice:                       0x0330
iManufacturer:                     0x01
     English (United States)  "Elfidelity USB audio"
iProduct:                          0x02
     English (United States)  "Elfidelity USB audioElfidelity"
iSerialNumber:                     0x03
     English (United States)  "0000"
bNumConfigurations:                0x02
*!*CAUTION:    Most host controllers will only work with one configuration per speed

          ---===>Open Pipes<===---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84  -> Direction: IN - EndpointID: 4
bmAttributes:                      0x03  -> Interrupt Transfer Type
wMaxPacketSize:                  0x0006 = 1 transactions per microframe, 0x06 max bytes
bInterval:                         0x08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01  -> Direction: OUT - EndpointID: 1
bmAttributes:                      0x05  -> Isochronous Transfer Type, Synchronization Type = Asynchronous, Usage Type = Data Endpoint
wMaxPacketSize:                  0x0400 = 1 transactions per microframe, 0x400 max bytes
bInterval:                         0x01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81  -> Direction: IN - EndpointID: 1
bmAttributes:                      0x11  -> Isochronous Transfer Type, Synchronization Type = No Synchronization, Usage Type = Feedback Endpoint
wMaxPacketSize:                  0x0004 = 1 transactions per microframe, 0x04 max bytes
bInterval:                         0x04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82  -> Direction: IN - EndpointID: 2
bmAttributes:                      0x05  -> Isochronous Transfer Type, Synchronization Type = Asynchronous, Usage Type = Data Endpoint
wMaxPacketSize:                  0x0400 = 1 transactions per microframe, 0x400 max bytes
bInterval:                         0x01

       ---===>Full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Configuration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02
wTotalLength:                    0x011F  -> Validated
bNumInterfaces:                    0x04
bConfigurationValue:               0x01
iConfiguration:                    0x00
bmAttributes:                      0x80  -> Bus Powered
MaxPower:                          0xFA = 500 mA

          ===>IAD Descriptor<===
bLength:                           0x08
bDescriptorType:                   0x0B
bFirstInterface:                   0x00
bInterfaceCount:                   0x03
bFunctionClass:                    0x01  -> Audio Interface Class
bFunctionSubClass:                 0x00
*!*CAUTION:    This appears to be an invalid bFunctionSubClass
bFunctionProtocol:                 0x20
iFunction:                         0x00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04
bInterfaceNumber:                  0x00
bAlternateSetting:                 0x00
bNumEndpoints:                     0x01
bInterfaceClass:                   0x01  -> Audio Interface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0x01  -> Audio Control Interface SubClass
bInterfaceProtocol:                0x20
*!*WARNING:  must be set to PC_PROTOCOL_UNDEFINED 0 for this class
iInterface:                        0x02
     English (United States)  "Elfidelity USB audioElfidelity"

          ===>Audio Control Interface Header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24
bDescriptorSubtype:                0x01
bcdADC:                          0x0200
wTotalLength:                    0x7708
bInCollection:                     0x00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08
bDescriptorType:                   0x24
08 24 0A 29 03 07 00 09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08
bDescriptorType:                   0x24
08 24 0B 28 01 29 03 08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11
bDescriptorType:                   0x24
11 24 02 02 01 01 00 28 02 00 00 00 00 0F 00 00
06

          ===>Audio Control Feature Unit Descriptor<===
bLength:                           0x12
bDescriptorType:                   0x24
bDescriptorSubtype:                0x06
bUnitID:                           0x0A
bSourceID:                         0x02
bControlSize:                      0x0F
*!*WARNING:    bLength is greater than number of bmaControls (bLength > ( 7 + (ch + 1) * n)
*!*WARNING:    Either bLength or bControlSize are invalid. The calculated logical channel count is -1. ((bLength - 7)/ n) - 1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12
bDescriptorType:                   0x24
12 24 06 0A 02 0F 00 00 00 0F 00 00 00 0F 00 00
00 00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0C
bDescriptorType:                   0x24
0C 24 03 14 01 03 00 0A 28 00 00 00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11
bDescriptorType:                   0x24
11 24 02 01 01 02 00 28 02 00 00 00 00 21 00 00
00

          ===>Audio Control Feature Unit Descriptor<===
bLength:                           0x12
bDescriptorType:                   0x24
bDescriptorSubtype:                0x06
bUnitID:                           0x0B
bSourceID:                         0x01
bControlSize:                      0x0F
*!*WARNING:    bLength is greater than number of bmaControls (bLength > ( 7 + (ch + 1) * n)
*!*WARNING:    Either bLength or bControlSize are invalid. The calculated logical channel count is -1. ((bLength - 7)/ n) - 1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12
bDescriptorType:                   0x24
12 24 06 0B 01 0F 00 00 00 0F 00 00 00 0F 00 00
00 00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0C
bDescriptorType:                   0x24
0C 24 03 16 01 01 00 0B 28 00 00 07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84  -> Direction: IN - EndpointID: 4
bmAttributes:                      0x03  -> Interrupt Transfer Type
wMaxPacketSize:                  0x0006 = 1 transactions per microframe, 0x06 max bytes
bInterval:                         0x08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04
bInterfaceNumber:                  0x01
bAlternateSetting:                 0x00
bNumEndpoints:                     0x00
bInterfaceClass:                   0x01  -> Audio Interface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0x02  -> Audio Streaming Interface SubClass
bInterfaceProtocol:                0x20
*!*WARNING:  must be set to PC_PROTOCOL_UNDEFINED 0 for this class
iInterface:                        0x04
     English (United States)  "Elfidelity USB audioUSB 2.0 Audio Out"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04
bInterfaceNumber:                  0x01
bAlternateSetting:                 0x01
bNumEndpoints:                     0x02
bInterfaceClass:                   0x01  -> Audio Interface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0x02  -> Audio Streaming Interface SubClass
bInterfaceProtocol:                0x20
*!*WARNING:  must be set to PC_PROTOCOL_UNDEFINED 0 for this class
iInterface:                        0x04
     English (United States)  "Elfidelity USB audioUSB 2.0 Audio Out"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10
bDescriptorType:                   0x24
10 24 01 02 00 01 01 00 00 00 02 00 00 00 00 0F

          ===>Audio Streaming Format Type Descriptor<===
bLength:                           0x06
bDescriptorType:                   0x24
bDescriptorSubtype:                0x02
bFormatType:                       0x01
bNrChannels:                       0x04
bSubframeSize:                     0x18
bBitResolution:                    0x07
bSamFreqType:                      0x05
tSamFreq[1]:                   0x000501 (1281 Hz)
tSamFreq[2]:                   0x080104 (524548 Hz)
tSamFreq[3]:                   0x000125 (293 Hz)
tSamFreq[4]:                   0x080200 (524800 Hz)
tSamFreq[5]:                   0x050700 (329472 Hz)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01  -> Direction: OUT - EndpointID: 1
bmAttributes:                      0x05  -> Isochronous Transfer Type, Synchronization Type = Asynchronous, Usage Type = Data Endpoint
wMaxPacketSize:                  0x0400 = 1 transactions per microframe, 0x400 max bytes
bInterval:                         0x01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08
bDescriptorType:                   0x25
08 25 01 00 00 02 08 00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81  -> Direction: IN - EndpointID: 1
bmAttributes:                      0x11  -> Isochronous Transfer Type, Synchronization Type = No Synchronization, Usage Type = Feedback Endpoint
wMaxPacketSize:                  0x0004 = 1 transactions per microframe, 0x04 max bytes
bInterval:                         0x04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04
bInterfaceNumber:                  0x02
bAlternateSetting:                 0x00
bNumEndpoints:                     0x00
bInterfaceClass:                   0x01  -> Audio Interface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0x02  -> Audio Streaming Interface SubClass
bInterfaceProtocol:                0x20
*!*WARNING:  must be set to PC_PROTOCOL_UNDEFINED 0 for this class
iInterface:                        0x05
     English (United States)  "Elfidelity USB audioUSB 2.0 Audio In"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04
bInterfaceNumber:                  0x02
bAlternateSetting:                 0x01
bNumEndpoints:                     0x01
bInterfaceClass:                   0x01  -> Audio Interface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0x02  -> Audio Streaming Interface SubClass
bInterfaceProtocol:                0x20
*!*WARNING:  must be set to PC_PROTOCOL_UNDEFINED 0 for this class
iInterface:                        0x05
     English (United States)  "Elfidelity USB audioUSB 2.0 Audio In"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10
bDescriptorType:                   0x24
10 24 01 16 00 01 01 00 00 00 02 00 00 00 00 21

          ===>Audio Streaming Format Type Descriptor<===
bLength:                           0x06
bDescriptorType:                   0x24
bDescriptorSubtype:                0x02
bFormatType:                       0x01
bNrChannels:                       0x04
bSubframeSize:                     0x18
bBitResolution:                    0x07
bSamFreqType:                      0x05
tSamFreq[1]:                   0x000582 (1410 Hz)
tSamFreq[2]:                   0x080104 (524548 Hz)
tSamFreq[3]:                   0x000125 (293 Hz)
tSamFreq[4]:                   0x080200 (524800 Hz)
tSamFreq[5]:                   0x040900 (264448 Hz)

          ===>Endpoint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05
bEndpointAddress:                  0x82  -> Direction: IN - EndpointID: 2
bmAttributes:                      0x05  -> Isochronous Transfer Type, Synchronization Type = Asynchronous, Usage Type = Data Endpoint
wMaxPacketSize:                  0x0400 = 1 transactions per microframe, 0x400 max bytes
bInterval:                         0x01

          ===>Descriptor Hex Dump<===
bLength:                           0x08
bDescriptorType:                   0x25
08 25 01 00 00 02 08 00

          ===>Interface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04
bInterfaceNumber:                  0x03
bAlternateSetting:                 0x00
bNumEndpoints:                     0x00
bInterfaceClass:                   0xFE  -> This is an Application Specific USB Device Interface Class
  -> This is a Device Firmware Application Specific USB Device Interface Class
bInterfaceSubClass:                0x01
bInterfaceProtocol:                0x01
iInterface:                        0x0C
     English (United States)  "Elfidelity USB audioDFU"

          ===>HID Descriptor<===
bLength:                           0x09
bDescriptorType:                   0x21
bcdHID:                          0xFA07
bCountryCode:                      0x00
bNumDescriptors:                   0x4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110
bDescriptorType:                   0xFF
wDescriptorLength:               0xFFFF
bDescriptorType:                   0xFF
wDescriptorLength:               0xE3FF
bDescriptorType:                   0x32
wDescriptorLength:               0x6737
bDescriptorType:                   0x59
wDescriptorLength:               0x0026
bDescriptorType:                   0x08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C400
bDescriptorType:                   0xC8
wDescriptorLength:               0x002E
bDescriptorType:                   0x24
wDescriptorLength:               0x2F3E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F288
bDescriptorType:                   0x2D
wDescriptorLength:               0x8600
bDescriptorType:                   0x8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26
wDescriptorLength:               0x001C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17AA
bDescriptorType:                   0xE8
wDescriptorLength:               0x0421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65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C9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CC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68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C9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CB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69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69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66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C8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CC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68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CC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CB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69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69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67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C8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CC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68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CC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CB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69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69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68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CC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CC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68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CB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CB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69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69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100
bDescriptorType:                   0x01
wDescriptorLength:               0x0069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CC00
bDescriptorType:                   0x00
wDescriptorLength:               0x0000

引用 网友K:
微软有个小工具USBView

选中设备,看Device Bus Speed,如果是Super,就是5Gbps的。High的话是480Mbps ...

好的。大家分析一下是否USB3.0 :

网友:
2.0HS的,XS1-U8A不支持USB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大家分析一下是否USB3.0 :

当前速度是2.0的HighSpeed。不是USB3的。USB3的设备有BOS描述符,BOS里面带有SuperSpeed USB Device Capability Descriptor:
          ===>BOS Descriptor<===
bLength:                           0x05
bDescriptorType:                   0x0F
wTotalLength:                      0x0016
bNumDeviceCaps:                    0x02

          ===>USB 2.0 Extension Descriptor<===
bLength:                           0x07
bDescriptorType:                   0x10
bDevCapabilityType:                0x02
bmAttributes:                      0x00000002  -> Supports Link Power Management protocol

          ===>SuperSpeed USB Device Capability Descriptor<===
bLength:                           0x0A
bDescriptorType:                   0x10
bDevCapabilityType:                0x03
bmAttributes:                      0x00
wSpeedsSupported:                  0x0E
  -> Supports full-speed operation
  -> Supports high-speed operation
  -> Supports SuperSpeed operation

真的USB3设备应该显示“Supports SuperSpeed operation”。
即使设备接到USB2控制器上了,操作系统也可以根据这个描述符知道设备能支持SuperSpeed。系统程序可以提示用户将设备接到USB3端口上。

网友M:
不是,我的意思是把另外一个声卡设成默认,这样就能屏蔽Windows的音量调节。

网友K:
我这有个比较麻烦的方案:在Windows上抓USB包,如果音量调到0或者很小,然后抓出来的数据都是0,或者0xFFFF等数值变化很小的数据流,那就说明音量是电脑上数字调整的。否则音量可能是设备自己调整的,比如设备内部的DSP。确定的方案:调音量的时候,看有没有抓到USB控制传输。
记得以前试STM32的USB Audio示例的时候,抓过包,还和原始wav文件比较过,数据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是,我的意思是把另外一个声卡设成默认,这样就能屏蔽Windows的音量调节。

哈哈,的确是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这有个比较麻烦的方案:在Windows上抓USB包,如果音量调到0或者很小,然后抓出来的数据都是0,或者0xFFFF ...

音量问题109楼已经解决。

现在调整WINDOWS和我手提电脑上的音量硬键,都无法设置同轴的音量了。

我现在只需要将FOOBAR的音量调到最大就行了。

网友N:
好帖,

这个用什么听?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帖,

这个用什么听?

用好的DAC解码器,好的功放,好的音箱。

如果你只愿意花几千元,慢慢折腾吧。(5万元是HIFI的起步价)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觉得这个界面很舒服。

当然可以。不过有120多M,  要上传到百度空间才行。

老大,这个是网盘里的,不知道是不是老大使用的那个:
http://pan.baidu.com/wap/link?uk ... 8102330&third=3
压缩包里是exe文件,运行后是解压操作,是免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老大,这个是网盘里的,不知道是不是老大使用的那个:
http://pan.baidu.com/wap/link?uk=1932752570&sha ...

我是使用商家CD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