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说说igbt、ipm、mos的区别

楼主(2015-02-03):
本人刚开始做无刷电机控制器,现在有一款250V电压的水泵控制器,额定电压250V,功率800w,以前一直用mos管,但是高压的mos管(富士)的特别容易坏,网上看到有ipm模块,但是不知道和mos管的区别是什么,是不是高压的更适合用ipm。

网友:
igbt适合高压大电流应用,开关频率不高,一般低于20k,也有新型IGBT可以高开关频率,一般来用的话开关频率不高。IGBT的驱动要求比较高,需要负压关断,最好是软关断避免高的dv/dt损坏管子
mos一般用于小功率应用,开关频率很高,但是一般电压和电流不能同时做的高,一般低压大电流应用比较适合
ipm是智能功率器件。一般内部是igbt+驱动,不用考虑驱动的问题,但是功率来说目前不会特别高,可靠性和稳定性比较强。
就你的应用过来说,价格不是特别敏感的话用ipm还是很适合的,三菱的PS21765应该没问题,价格大约75rmb

网友A:
可以看看ROHM的IPM模块。BM63165,600V 20A,价格可以做到4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ROHM的IPM模块。BM63165,600V 20A,价格可以做到45左右。

士兰微的怎么样

网友B:
可以用仙童在家电上用的那种的价格也不高,士兰微是杭州那个嘛?之前用过它的mos质量还好ipm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仙童在家电上用的那种的价格也不高,士兰微是杭州那个嘛?之前用过它的mos质量还好ipm就不知道了 ...

仙童的价格不知有没有优势  士兰微的30A 600V的报价50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仙童的价格不知有没有优势  士兰微的30A 600V的报价50块

这个价格绝对有优势,大批量肯定会降更多

网友:
士兰微的不知道,国产的总感觉不是很放心啊

网友:
ipm就是驱动+igbt一体的智能模块。不用单独设计igbt驱动和保护电路,你这个功率的话使ipm比较合适,moseft功率较小,一楼很全面

网友(2021-02-10):
仙童被安森美收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