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5200 UDP发送失败

楼主(2015-02-03):
用了泥人电子的例程和周立功的“TCP&UDP测试工具”,

例程原本是定时发送字符串到TCP&UDP测试工具,

目前的运行情况是,每次都要TCP&UDP测试工具先发数据(可以任意数据)给W5200,W5200才会定时发送字符串到TCP&UDP测试工具,

然后,哪怕装置断电重启,也能正常发送了,重新烧写程序也没问题,

而如果把TCP&UDP测试工具上的端口关闭再创建,则还要如上面先发数据给W5200才行。

网友A:
如果程序内有个默认IP port那可以上电自动向这个地方发,这样你就能收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程序内有个默认IP port那可以上电自动向这个地方发,这样你就能收到了

我这样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样试过了,还是不行。

你设法用抓包工具查看IP包前面关于IP port mask gate这参数,调试工具发送后与发送前有何不同

楼主:
问了一位热心网友,终于搞定,是防火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