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份数据时 移动硬盘提示格式化 怎么办?

楼主(2015-02-03):
在向移动硬盘copy数据的时候,突然中断 然后就一直提示这样,反复拔插 还是这样提示!!!

网友:
取消就好了吧

网友A:
磁盘分区表损坏, 磁盘变了RAW格式了, 所以当进入 就会提示 格式化......需要修复...

楼主:
取消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盘分区表损坏, 磁盘变了RAW格式了, 所以当进入 就会提示 格式化......需要修复... ...

怎么修复啊

网友:
试试看DiskGenius

网友:
有个修复分区表功能的。
不过电脑先重启一下看看。

网友A:
先在盘符右键查看, 确认是否真的变成了RAW了

用 系统自带的CHKDSK 检查看看能否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在盘符右键查看, 确认是否真的变成了RAW了

用 系统自带的CHKDSK 检查看看能否修复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