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块飞卡MK60四层板,新手求指点

楼主(2015-02-03):
既是为了做智能车,也是为了深入学习MK60,画了一块四层板,就当练手了。
板上有电机驱动,所以功率地和信号地做了简单的分割。电源层走了点线不知影响大不大。
个人感觉可能布局时候有点密了,布线的时候感觉不太顺。
把刚布完线的PCB文档也上传,还没有完全画好,希望大家提出各种意见,小弟在此谢过!
PS:PCB文档里面边框外的元件是另外一块板的,底层丝印等等还需要修改。按顺序:TopLayer,GND,POWER,BottomLayer

原理图和PCB有一点点小不一样,原理图后来把一个排阻的上拉到5V改为上拉到3.3V,PCB还是之前的。

编辑原因:上传原理图。

网友A:
2层搞不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层搞不定吗?。。。。

好多DFN,QFN的IC,两层比较困难,而且考虑到有功率器件就把电源线画到另外两层去了。

网友B:
器件不是很多 ,2层应该可以吧

网友:
从布线密度上来看,使用四层板也可以,未尝不可

网友:
画4层浪费了

楼主:
呃……拿来练手的嘛……刚好这次的比较复杂,就用这个了。
布线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不是很多 ,2层应该可以吧

元件不太想放到背面,因为都不太好焊,所以想出钢网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呃……拿来练手的嘛……刚好这次的比较复杂,就用这个了。
布线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

是用AD画的?哪个版本?
下来看看结果打不开

网友:
四层成本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AD画的?哪个版本?
下来看看结果打不开

AD10,我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AD画的?哪个版本?
下来看看结果打不开

我的可以打开,是不是我的版本问题,和你们的不兼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可以打开,是不是我的版本问题,和你们的不兼容?

重新下载了次打开了
感觉铺铜的间距有点紧了

网友:
挺好,看来费了不少心

网友:
有K64的板子吗

网友D:
看着覆铜间距有点小,来个顶层3D图

网友E:
撸主用K64吧,板子花的不错!楼主辛苦了。什么软件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下载了次打开了
感觉铺铜的间距有点紧了

POWER层吗?还是包括顶层的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撸主用K64吧,板子花的不错!楼主辛苦了。什么软件画的?

用的AD10,我画得挺用心是真的,水平不够,不见得画得好,还要大家多指教。
我们组用了两年K60了,大家都挺喜欢这个片子。是不是k64新出的?性能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覆铜间距有点小,来个顶层3D图

顶层3D的话就是这样了,封装都是手画的,没有3D建模,不知大神能不能看出点什么。
敷铜的话间距多少比较安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POWER层吗?还是包括顶层的一些?

都有吧,看了你规则设置,里面直接按走线的6mil来限制间距了
我一般画10-15mil
这个以前被老师吐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有吧,看了你规则设置,里面直接按走线的6mil来限制间距了
我一般画10-15mil
这个以前被老师吐 ...

好的,有时候也隐约觉得敷铜太近了,多谢指点!

网友F:
建议换一种USB,这种有直接撕下来的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换一种USB,这种有直接撕下来的危险。

后来又一次用KE02开发板的时候撕下来过。应该用那种固定柱焊到板子上的那种,这次的我先多打点过孔固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又一次用KE02开发板的时候撕下来过。应该用那种固定柱焊到板子上的那种,这次的我先多打点过孔固定吧 ...

可以试试这种,比较结实。

网友:
AD 画的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顶层3D的话就是这样了,封装都是手画的,没有3D建模,不知大神能不能看出点什么。
敷铜的话间距多少比较 ...

过孔最好盖油,覆铜间距可设定为2-3倍最小线宽

网友G:
中科大哇 很赞的

网友H:
不错啊 画得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孔最好盖油,覆铜间距可设定为2-3倍最小线宽

过孔盖油可以在Layout的时候设置吗?我每次都在下单选项里面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啊 画得很棒

多谢夸奖!我会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科大哇 很赞的

哈。只是个人的一点不值一提的小长处。主业是近代力学。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元件不太想放到背面,因为都不太好焊,所以想出钢网贴。

原件都放到一面是好焊接,但是觉得两层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件都放到一面是好焊接,但是觉得两层够用了

好,我再看看。

网友J:
楼主方便的话放个原理图上来看看吧

网友:
我的功率地和信号地是链接的。。然后有的时候主芯片会重启

网友K:
想问下 各位图片上的这种形式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方便的话放个原理图上来看看吧

原理图已经更新到楼主位,分了6张sheet,也不知道原理图画的怎样,大家给评一下。
电机驱动是K.O.Carnivist的方案,感谢大神们的无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K:
想问下 各位图片上的这种形式 怎么设置

你说敷铜吗?我一点一点连的,应该可以用负片吧,我不知道负片怎么画就一点一点连起来。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说敷铜吗?我一点一点连的,应该可以用负片吧,我不知道负片怎么画就一点一点连起来。 ...

不是敷铜  是图片上的 那片过孔 怎么一下打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敷铜  是图片上的 那片过孔 怎么一下打出来的

开0.1mmSnapGrid一个一个打……难道有捷径吗……?我是不知道。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说敷铜吗?我一点一点连的,应该可以用负片吧,我不知道负片怎么画就一点一点连起来。 ...

你画的板子中间两层属性为信号层,只能一块一块放铺铜,不能用内电层分割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画的板子中间两层属性为信号层,只能一块一块放铺铜,不能用内电层分割 ...

了解了。多谢指点。

网友L:
楼主威武, 请问楼主的板子万一调试烧掉了,就换整块板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威武, 请问楼主的板子万一调试烧掉了,就换整块板子么?

使用过程中单片机烧了吹掉再上一块呗。但如果说原理图或者布线问题导致上电烧尽量避免咯,画板子之前打过几块小的模块测了一下。

网友:
没事的时候自己也画个四层板学一下

网友:
不错 挺好的,四层板价格也不贵正好拿来练手用

网友:
没必要4层吧,当然楼主钱多当我没说

网友M:
做产品能用2层板搞定用4层板会被老板K一顿。

楼主:
引用 网友M:
做产品能用2层板搞定用4层板会被老板K一顿。

感谢各位指教,小弟会再接再厉!

网友N:
真是开眼了。。楼主做车这么认真!!不过非死卡尔的核心在 算法和机械上。。。不要花大量时间画板子,我们去年这时候都可以跑了,虽然是纯洞洞板焊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真是开眼了。。楼主做车这么认真!!不过非死卡尔的核心在 算法和机械上。。。不要花大量时间画板子,我们 ...

各个环节都重视才是真的精品,概念验证降低难度自然可以理解,但是高品质的产品是每个环节都重视的结果哦

网友:
总体还是不错的,看的出来楼主是在用心做事。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真是开眼了。。楼主做车这么认真!!不过非死卡尔的核心在 算法和机械上。。。不要花大量时间画板子,我们 ...

去年就可以跑了

网友:
国特的节奏

网友:
原理图和PCB有一点点小不一样

网友O(2015-04-09):
王律钧,居然碰到你咯。。。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王律钧,居然碰到你咯。。。

这么点名不好吧,你朋友很郁闷那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么点名不好吧,你朋友很郁闷那

郁闷的是我还不知道这是谁。。。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的是我还不知道这是谁。。。

恩,那是该郁闷

网友:
被人点了名 还不知道是谁 这郁闷的

网友:
LZ第一次画吗
感觉画得多不错的。

网友:
MicroUSB下面加4个焊盘就不会撕下来了,看厂家的规格书里都有这几个焊盘的。

网友Q:
好像2层就可以了,以前参加飞思卡尔也是K60,2层

楼主:
引用 网友Q:
好像2层就可以了,以前参加飞思卡尔也是K60,2层

这跟比赛没太大关系,我就是用来练手的。要说参加比赛,我万用板就够了。

网友R:
擦,可惜没用过ad..

楼主:
引用 网友R:
擦,可惜没用过ad..

可以考虑学习一下,很好上手,很实用的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