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头没有设备调试程序时应该怎么做

楼主(2015-02-03):
RT手头上只有要调试的产品、电脑、通信线。没有相关的仪器设备比如示波器,仿真器啥的,调试程序的时候怎么做比较稳?
现在调试过程中主要是通过串口返回相关数据到电脑的串口,但是由于我的调试串口是与其他通信串口复用的,因此担心会出问题。
比如遇到的两个问题
1、一个步进电机驱动板的程序调试完成后持续烧机一周都未出现问题,但是,当我把另外在此基础上只删除掉两条返回到电脑的数据的语句后立码就出现卡顿,甚至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
2、同样在调试一个步进电机程序的时候,程序跑起来有不稳定现象产生,但是由于有出现过返回数据产生问题的先例于是把返回语句删除掉了几句,然后跑了几个小时都正常,担心可能是个例,
期间还特意重启了几次系统,但是一切正常。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有可能在后续的运行中就是一个超级隐患。
在用modbus通信的好象也会影响到,据说是由于时序的问题?相当搞不懂。

楼主:
51单片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能否用同一个通信串口来同时返回数据到电脑上。这样好象会产生许多不可预知的问题。
例如现在的程序,多一条返回语句与少一条返回语句的区别就是板子都不从最开始跑了,好象是被中断了,直接到别的地方运行了。
最好开个新的串口用来单独返回数据进行调试。

网友A:
看了楼主的描述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用设备调吧

网友:
软件的问题,有没有日志输出。猜是猜不到的,必须要调试

网友B:
按代码的功能块进行调试
比如先搞显示部分
然后是键盘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描述
楼主还是老老实实用设备调吧

就是因为没有设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代码的功能块进行调试
比如先搞显示部分
然后是键盘

问题是那是别人遗留下来的半成品,好几个人写的不同风格的代码

网友:
那你就自己全部重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