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ZVM这芯片有技术支持吗?

楼主(2015-02-03):
现在手头在做一个BLDC的项目,选择了S12ZVM这个芯片,看中了它集成度高,飞思卡尔可靠性好这些优点,刚焊了几块样板,调试过程中烧了三颗芯片。
主要现象是VCP引脚对地短路,分别在两种情况下出现这种现象,一是未接电机电源电压>20V的时候,二是电源电压12V接上电机后转了几秒钟,VCP引脚对地短路后导致外部两个二极管烧毁。

网友:
你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呢?是不是按照参考设计去做的啊?

网友:
外部二极管被烧基本都是由于电路设计问题吧

网友(2015-03-21):
应该是你板子的原因

网友:
非常感谢你的技术问题。非常抱歉中国没有16位单片机方面的技术专家。请您在飞思卡尔的英文论坛提交请求。网址是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welcome 谢谢。

网友:
飞卡官网有S12ZVM驱动BLDC的demo你可以参考下那个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