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7P201做的雾化器

楼主(2015-02-03):
使用HR7P201,直接驱动雾化器。

网友:
开关频率是多少,你的压电片的起振点是多少的。是2MHZ的吗。

网友A:
你好,麻烦问一下:
1.这个是2.4M的还是3.0M的?
2.频率能自动跟踪吗?
3.无水时如何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麻烦问一下:
1.这个是2.4M的还是3.0M的?
2.频率能自动跟踪吗?

2.4mhz,频率软件跟踪

网友:
HR7P201这个是超声波么?我怎么没找到这个的资料呢

楼主:
有无水检测滴

网友B:
shoushan手上有几个雾化片.没发机构件.

网友C:
HR7P201只找到了海尔的单片机,请问楼主是否就是这款单片机?用这款单片机如何实现输出2.4M的信号,还能跟踪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HR7P201只找到了海尔的单片机,请问楼主是否就是这款单片机?用这款单片机如何实现输出2.4M的信号,还能跟 ...

是海尔的这颗芯片,还是通过软件实现的

楼主(2015-10-28):
引用 网友B:
shoushan手上有几个雾化片.没发机构件.

现在有构件了吗?你的做成什么样的呢,也秀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麻烦问一下:
1.这个是2.4M的还是3.0M的?
2.频率能自动跟踪吗?

HR7P201雾化器方案特点
1、频率偏差在3‰以内(1.7M在5k以内,2.4MHz在8K以内)
2、无需水位探针,判断缺水后雾化片上留有少量小水珠,可避免雾化片干烧损坏
3、无需散热片,24V 1A温差不超过60度
4、自动锁频时间为500MS
5、如雾化片无水状态下,反复开机不会引起MOS管发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HR7P201雾化器方案特点
1、频率偏差在3‰以内(1.7M在5k以内,2.4MHz在8K以内)
2、无需水位 ...

效果不错。
能描述一下思路吗?

网友(2016-01-26):
磁浮检测水位?

网友A:
这种原理通常称做“雾化片感应”,即外部没有任何专用的水位检测装置,成本较低,方便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原理通常称做“雾化片感应”,即外部没有任何专用的水位检测装置,成本较低,方便生产。 ...

是根据负载变化情况来检测?无水时雾化片负载轻,有水时负载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HR7P201雾化器方案特点
1、频率偏差在3‰以内(1.7M在5k以内,2.4MHz在8K以内)
2、无需水位 ...

根据手册中的公式  PWM 周期 = [(T8PxP)+1]×2×Tosc×(T8Px 预分频比)  计算不出3‰的精度,请问一下楼主是怎么实现的?能否介绍一下思路?

网友:
我有点明白了,楼主是通过调整内部16M时钟的频率来实现的吧?通过OSCCALL和OSCCALH寄存器调整内部时钟频率

网友:
赛元831可以通过PWM实现自动追频,触摸按键做水位检测,可加Q2920952784索取资料

网友D(2016-03-17):
最近也接了一个雾化片驱动的案子,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方法:PWM 输出和追频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啊

楼主:
除了小强要被打死,
东软载波的单片机可打不死,这颗实验的也是HR7P201,只不过做了触摸按键了,呵呵

网友:
这颗芯片好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接了一个雾化片驱动的案子,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方法:PWM 输出和追频 ...

呵呵,HR7P201雾化器

网友:
好东东,能DIY一套么?谁能出套装?

网友E(2016-05-12):
引用 楼主:
呵呵,HR7P201雾化器

这个无水干烧检测稳定性怎么样?批量生产能保证100%不误关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无水干烧检测稳定性怎么样?批量生产能保证100%不误关不?

这个肯定啊

网友(2016-08-24):
不错,挺好的,有参考意义,根据负载检测。

网友(2016-11-05):
引用 楼主:
现在有构件了吗?你的做成什么样的呢,也秀一下看看

这几个图片看起来好眼熟啊

网友(2019-11-25):
请教楼主,雾化片追频,PWM频率与雾化片谐振频率一致的话,电流是最大吗?
如何通过检测电流确定雾化片已经工作在谐振频率上?

网友:
不用mos直接io驱动雾化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HR7P201雾化器

这是要销售吗?想买一个

网友:
要做带有湿度控制的培养箱, 有这个解决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