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exbus 连接sram疑问

楼主(2015-02-03):
K64内部ram256kb,  外扩sram 512k,起始地址为0x60000000,

如果程序内存用量大于256k时,编译器会自动将变量放在sram中吗?

楼主:
是不是设置这里后  编译器就会自动处理?

楼主:
设置一下  off-chip   编译器就帮你处理了

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一下  off-chip   编译器就帮你处理了

是这样吗?

楼主你好,你可以在offchip中填写你外部RAM的起始地址以及长度,这样生成.sct文件会有相关的RAM分配。
然后,你可以直接定义一个变量指定地址到你外部RAM试下,看看是否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以在offchip中填写你外部RAM的起始地址以及长度,这样生成.sct文件会有相关的RAM分配。
然 ...

定义一个变量指定地址到你外部RAM试下

我的意思是 当ram用量大于256kb的时候   编译器是不是自动分配外部的RAM给你用。   而不是人为的指定变量在某个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义一个变量指定地址到你外部RAM试下

定义了之后,应该是会自动分配过去。
但是我这边没有外部RAM,所以没法测试,你可以自己试下,看看如果超出,是否能够自动分配到外部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