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_TCBInit的一段代码,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5-02-03):
如图,代码硬是没看懂,请大牛帮忙划拉几笔,用个示意图解释一下。

网友:
把相应的TCB放入对应的优先级数组中
把此TCB插入到一个双向链表中,
更新指向这个链表的头指针OSTCBList

网友A:
楼主上数据结构课的时候肯定在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数据结构课的时候肯定在睡觉

没上过这门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上过这门课。

看来你们学校教材比较超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们学校教材比较超前

搞硬件的,都是裸奔。准备上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