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ke02的OpenSDA在例程中的程序

楼主(2015-02-03):
最近有学ke02了,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在ke02z的板子上有片PK20DX128VFM5,是个m4的核,也就是OpenSDA,学了官网 的例程,程序里还有对M4和程序,也就是说,这些例程还对m4做了些工作,若是把这个程序移到自己的板子上,而自己的板子上没有OpenSDA,只有jlink的话,这程序是不能运行的。
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A:
OpenSDA是用来下载和仿真的,类似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enSDA是用来下载和仿真的,类似j-link

为什么ke02的例程中有相关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ke02的例程中有相关程序,

你指的是哪些程序,给个截图.

网友B:
KE02里面的例程是针对KE02芯片的,你说的M4程序应该是没有用到的。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及时结贴,在问题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02里面的例程是针对KE02芯片的,你说的M4程序应该是没有用到的。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如果问题解 ...

最近没时间弄ke02,明天用jlink v8把程序下载进去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没时间弄ke02,明天用jlink v8把程序下载进去试试

你要是FRDM-KE02,你需要到官网查看该芯片的快速指南,里面教你如何装OPENSDA,
FRDM-KE02Z_QSP

首先要确认你的opensda装好,固件是对的,才可以使用opensda下载仿真。

网友:
PK20DX128VFM5这个芯片是OpenSDA仿真用的 相当于板载仿真器 不影响KE02

楼主:
自己建了个工程,用SDA下载仿真通过了,下一步试下jlink v8 ,没有问题就结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FRDM-KE02,你需要到官网查看该芯片的快速指南,里面教你如何装OPENSDA,
FRDM-KE02Z_QSP

看程序中crt0.s中是跳到了  BL  start,也就是start.c中的void start(void),再调用main()的,
在ke02 -SC中的iar工程中的 start函数里调用了sysinit();而在KEXX_DRIVERS_V1.2.1_DEVD中的例程中,在main()中调用了sysinit();,应该没有什么区别,是不同版本的原因么?

crt0.s直接 BL main 试了下,也是对的。
另 common_startup();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C:
不是作为仿真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作为仿真器的吗

不应有仿真器的程序吧

网友D:
我特意自己建了个非常简单工程,省略了一些不要紧的文件,在这个工程里,我敢肯定没用m4相关的文件,工程照常运行。仿真下载,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特意自己建了个非常简单工程,省略了一些不要紧的文件,在这个工程里,我敢肯定没用m4相关的文件,工程照 ...

是,jlink v8下的么?

楼主:
好吧,我试了下自己建 的工程,用v8'下进去了,没有问题,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02里面的例程是针对KE02芯片的,你说的M4程序应该是没有用到的。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交流,如果问题解 ...

这个贴子怎么不能再编辑了,是时间太长了么?您可以加上(已解决)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jlink v8下的么?

用的OPENSDA

楼主:
问题已解决,都 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程序中crt0.s中是跳到了  BL  start,也就是start.c中的void start(void),再调用main()的,
在ke02 -S ...

一样的,这个主要是初始化芯片的系统时钟以及串口波特率等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