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 如何将一个room的格式同时copy给多个其他room

楼主(2015-02-03):
在使用Altium Designer 设计关于电机控制的电路时,有20多路相同的电路,我使用了copy room,但是,每次copy时,只能改变一个room,有没有方法同时copy给所有的相同room。

网友:
多通道画法

网友:
copy room format选中目标之后点确定,可以依次点每个目标的
我记得然后下次再做同一组copy format的时候,就自动把所有的都复制了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和PCB多通道设计方法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和PCB多通道设计方法介绍

学习了!

补充一下,使用reuse也可以达到类似的目的

网友:
多通道用过,reuse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和PCB多通道设计方法介绍

好人! 要不把类似的文档都发一下,如何?
再学习一下。

楼主:
我将Repeat(A,1,20)在PCB中Copy room 完后,改为Repeat(A,1,21)重新导入PCB,对第21个room进行Copy时,蹦出对话框:“The Source and Destination  Room are members of different channel classe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将Repeat(A,1,20)在PCB中Copy room 完后,改为Repeat(A,1,21)重新导入PCB,对第21个room进行Copy时, ...

AD自带的例程有多通道的画法,打开自带的例程多揣摩一下。

网友(2015-04-19):
这样确实提高了工作效率啊,原来一天画的PCB半天完成了

网友(2017-04-11):
刚好用到,学习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