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通信,信号丢失后,无法重连

楼主(2015-02-03):
各位朋友,最近在测试nrf24l01通信距离时遇到个问题,正如标题,在200米以内发送的数据接收都很正常,到了300米左右时,就接收不到数据了,并且在转回到200米还是接收不到数据,必须重新复位板子才可以。
我使用的模块是AS01-ML01DP3,带PA和LNA,标识的通信距离是1100米,但实际300米都没有,也许是我的代码有bug。
我的测试方法是:发送端通过按键控制,每按一次,循环发送10个字节,循环10次,一共发送1000个字节,接收端没接收到一帧数据,通过串口打印到上位机显示,可以记录下接收到的字节数,但是到300米左右时就遇到了上面的问题。求解决方案,另附上我的测试代码。

网友A:
我也在用nrf24l01的多对一通信 我想请教你一下 接收方如何区分数据是由哪一个nrf24l01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nrf24l01的多对一通信 我想请教你一下 接收方如何区分数据是由哪一个nrf24l01发出的 ...

数据内部编码啊,

想怎么玩就这么玩.

网友B:
300米已然不错了,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300米?等真的实际使用状态下可能还要打折扣

网友C:
看MAX_RT标志是否有清除。

网友D:
标称的通信距离是空旷场地条件下的通信距离,实际应用中没有真正空旷地面。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问了商家非说他们测试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我用2M速度也就200左右,商家所谓的1km是250k下测得,而且说不定还有水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问了商家非说他们测试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我用2M速度也就200左右,商家所谓的1km是25 ...

刚刚解决了 有点小激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问了商家非说他们测试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我用2M速度也就200左右,商家所谓的1km是25 ...

下午再去测试下通信距离和误码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称的通信距离是空旷场地条件下的通信距离,实际应用中没有真正空旷地面。 ...

肯定还要缩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MAX_RT标志是否有清除。

嗯,就是把这个标志清除了,并且重新清除了TX_FIFO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米已然不错了,理论和实际还是有差别的

下午再去测试,到时候分享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nrf24l01的多对一通信 我想请教你一下 接收方如何区分数据是由哪一个nrf24l01发出的 ...

1对多的时候,每一个PIPO都对应一个地址,哪个PIPO收到数据,相应就知道哪一个发过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刚解决了 有点小激动

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1对多的时候,每一个PIPO都对应一个地址,哪个PIPO收到数据,相应就知道哪一个发过来的 ...

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