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蜘蛛机器人“小苹果”舞蹈编排初步完成

楼主(2015-02-04):
        大家好,这次蜘蛛机器人小苹果编舞初步完成了并上传视频地址如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2MDIwOTA0.html
        首先谢谢莫大,傻孩子大师还有坛友们给我这次机会,在一个星期时间里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初步编舞,昨天刚看了傻孩子大师提到的飞思卡尔的舞蹈,瞬间觉得差距出来了,显然我是图样图森破还有挺长一段路要走,节拍跟的还不够给力,动作不够多也不够灵活,但我会改进起来的。
        期待大家多多提出宝贵建议,我会学习并完善到蜘蛛机器人的编舞当中的。
        我是按照傻孩子大师动作模板编舞的,模板见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165-1-1.html
        先睡了~~晚安~~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g2MDIwOTA0.html

楼主:
莫大还没睡啊   水平有限,但我会改进。

网友:
有点打滑,放到水泥地应该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几个意见:

1。与上海展会上的表演还有较大的差距

谢谢莫大,赶时间做出来的的确不甚令人满意,昨天看了会展上的视频瞬间就觉得差距大了,它的细节衔接的很好而且快慢交替的配合较大幅度的动作有很高的观赏性。
正在改进构思中。

网友B:
LZ,这是固定舞步吗?还是能根据不同音调转换不同的舞步,这样只要调子不一样舞步就千变万化了,以不变应万变,以前上学时有这个想法,结果实验室经费不够没搞起来,一直想搞一下

网友:
不错,外观上在优化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是硬件性能不够还是软件设置问题?  感觉没有爆发力啊。六个腿上加一个橡胶垫是不是能好点?

网友:
围观一下,感觉挺好的

网友:
拍摄角度太过正顶了

网友:
楼主加油,再接再厉!

网友:
这个支持一下,跟莫大说的上海的哪个展览视频是有点差距,期待你的新改变!

网友:
楼主加油,再多加几个动作哈!

网友:
加油楼主 ,多拍些视频 !

网友:
加油,改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是固定舞步吗?还是能根据不同音调转换不同的舞步,这样只要调子不一样舞步就千变万化了,以不变应万 ...

是的,暂时是固定的动作,你说的自动舞步也有试想过,应该通过傅立叶变换就能把节拍以及强弱分离出来,再触发基础动作从而达到以不变应万变的效果。
莫大不是说过会有一百套套件的吗嘛,到时你可以行动啦,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期待高手们更牛X的作品

网友D:
总体来说还是蛮不错的,辛苦啦,改进意见如下:
1、其实是我表达的有问题,我之前说快慢结合,其实现在想来应该是动作幅度的大小结合,而不是动作速度的快慢结合
    总体上要保持舞步的一个基本节奏——也就是说,差不多要保持4/4拍的动作(每个动作基本上都要四分之一节拍或者
    更快)。动作幅度上,要做几个小幅度但节奏快的动作,也要做几个幅度大的动作
2、关于动作幅度,其实光动脚的,在视觉上并不容易觉得幅度大,实际上这里的动作幅度是以人的可视面积按来算的,
    当你可视面积范围内运动的部分多,你就觉得幅度大,反之你就觉得基本没怎么动。所以,抛开透明的爪子不说,蜘蛛
    最大面积的部分是身体,所以,更多的身体动作实际上可以产生很好的效果。
3、总结来说,节奏要基本恒定,动作幅度要大小交替,考虑动作幅度的时候可以从视觉面积的角度考虑。
4、总体时间比较长的动作可以在音乐比较平缓的地方完成;音乐比较急促的地方适合做动作执行时间短
    幅度大的动作。

最后我觉得舵机的机械音还是很赞的,很有节奏感,还有划水的动作也很动感!推荐几个动作:
1、千手观音
2、保持爪子着地,并且着地点不动,机体重复一下动作:
    大幅度向左平移->回到中间位置
    抽筋一样的把以上动作重复几次
    大幅度向右平移->回到中间位置
    抽筋一样的把以上动作重复几次
    大幅度的向左平移->大幅度的向右平移
    重复……
3、用爪子沿着顺时针方向玩大幅度的人浪,然后再反过来逆时针人浪
……

最后,我只是动动嘴皮子,站着说话不腰疼,最辛苦的还是楼主,向楼主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硬件性能不够还是软件设置问题?  感觉没有爆发力啊。六个腿上加一个橡胶垫是不是能好点? ...

软件上是能够达到的,由于怕调试时动作过强会搞坏舵机,所以没有爆发型的动作,脚垫没试过,应该会有些效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软件上是能够达到的,由于怕调试时动作过强会搞坏舵机,所以没有爆发型的动作,脚垫没试过,应该会有些效 ...

帅哥,舵机是金属齿轮的,所以应该不会有问题。至于爆发性的动作,如果多足共同受力,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要避免只有3脚着地的时候,身体做过大的上下运动。其它都好啦。在x,y平面上大幅度运动时不会有事情的。
多个脚共同支撑的时候,在z轴上运动也是轻松的。放手去干吧。

B.T.W可以单独把脚本文件粘贴出来让大家观摩下吧~

网友:
继续努力,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体来说还是蛮不错的,辛苦啦,改进意见如下:
1、其实是我表达的有问题,我之前说快慢结合,其实现在想来 ...

谢谢大师,实际是没有达到构思时的效果的,节奏时间上补偿不足导致动作节奏不一致,我现在在浙江出差,周末回上海后再找您请教哈。

网友:
对我这种渣渣水平来说,已经叼爆了

网友:
很赞了 期待心得作品

网友:
看起来很赞

网友:
楼主辛苦啊,下次拍摄可以找个大点的场地

网友E:
才看到,把文件上传一下吧,我这还有一台,看看效果。

网友:
期待把老师的构思实现出来楼主加油,看好你哦

网友:
可以  就是没有震撼性   节奏不对

网友:
辛苦了楼主,能不能放到地上,脚最好喷涂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才看到,把文件上传一下吧,我这还有一台,看看效果。

有木有最新骨架?白色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木有最新骨架?白色的?

请问傻孩子大大  您在用K64的时候使用的是库文件还是官方的源码?下载手里有块K64  有点儿无从下手

网友:
不错啊,期待更好的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傻孩子大大  您在用K64的时候使用的是库文件还是官方的源码?下载手里有块K64  有点儿无从下手

时钟部分是参考官方源码写的。其它都是自己写的驱动。

网友:
脚的摩擦力不够
如果不能力学分析反解运动控制

可以做个手工动作录制器,类似于宏
把分解动作连贯起来

网友:
很赞,楼主加油,期待动作改良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钟部分是参考官方源码写的。其它都是自己写的驱动。

您可以把您的驱动分享一下 让我借鉴学习一下吗

网友:
楼主加油,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网友:
期待下一版本

网友:
建议蜘蛛大部分时间是站立着跳,老趴着没气势

网友G:
哈哈。动作比较搞笑,感觉一会儿做一下俯卧撑,一会儿抖抖手,一会儿又是俯卧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动作比较搞笑,感觉一会儿做一下俯卧撑,一会儿抖抖手,一会儿又是俯卧撑。 ...

我感觉其实是俯卧撑加游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帅哥,舵机是金属齿轮的,所以应该不会有问题。至于爆发性的动作,如果多足共同受力,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

不好意思,中午休息刚看到您回复的消息,当前脚本写的有些乱,思路一直在调整,中间涂涂改改,拖沓导致代码杂而长。。。 我出差回来后等把代码规范好再发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才看到,把文件上传一下吧,我这还有一台,看看效果。

您好,由于代码写的太乱,格式有待完善,暂时这个版本先不发了,后续我把规范搞好并经过傻孩子大师同意后再发出

网友:
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还是不错得去的吧

网友:
继续加油,越来越好

网友:
走的很漂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木有最新骨架?白色的?

没有新做,过年了,基本上都放假了,先调试,年后一次搞定。

昨天出差去南京了,早上去晚上回来。

网友:
支持一下,总体上不错呢,期待你的新改变。

网友:
期待,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
桌子好小,桌面好滑,lz加油

网友:
第一次做已经很好了!楼主加油!

网友:
下次挑个大一些的地方,另外拍摄角度要注意,从上往下拍,有些动作看不出来。

网友:
舞台太小了,期待有更活泼的表现。

网友:
厉害呀,后续会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