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种结构可行吗????

楼主(2015-02-04):
第一次搞网络,请看看这种结构可以吗???

网友A:
触摸和单片机之间为什么用485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和单片机之间为什么用485呢

单片机和触摸屏自带485。

网友B:
都连路由器了要232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连路由器了要232何用?

这样吗???第一次搞,不清楚。用232是应为上位机编程方面考虑。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吗???第一次搞,不清楚。用232是应为上位机编程方面考虑。

中间的485也没用了
有网络 就不需要串口了
socket很好用
记住 一个路由器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485也没用了
有网络 就不需要串口了
socket很好用

谢谢提醒,试试看。

网友:
晕,要485转232干啥?电脑直接接网络就是了呀?画蛇添足了!

网友:
这是要干嘛社么应用啊

网友:
楼上的好!!!!!!!!!!!!!!!!!!!!!!!!!!!!
不过那触摸屏,485 单片机 w5500 加起来也300多了吧
换深圳产的安卓平板就都可以搞定了
下面的经典不用换
安卓开发用上次坛子里看的那个易语言开发也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