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NTC限流电阻好贵啊,大家讨论下能省吗?

楼主(2015-02-04):
这个电路负载平常有6A左右,因此加了2个15000uF的大电容,电源上电瞬间电容相当于短路,会有很大电流给充电(具体多少我用20m欧的采样电阻通过示波器看,没看明白,因为上电瞬间或插头松动瞬间干扰非常严重),一般常规需要加个功率NTC电阻来限流,但这个适合的NTC好贵啊,批量国产16元进口25元,因此请大家一起讨论下,有没有必要加这个NTC,不加能计算出最大瞬间电流吗,会损坏桥堆(耐瞬间400A)、电容吗??谢谢。 我平时自己试验一直都没加好像也没坏过。

看到老外的样机也是同样的电流电容就有个2欧25A的NTC,我担心不加短期不会有为问题,长期的没把握,有点担心把电容也搞坏掉!

网友A:
楼主先问下,你为什么要用这个电阻?

22VA瞬时短路也没事,拉不出很大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问下,你为什么要用这个电阻?

22VA瞬时短路也没事,拉不出很大电流的. ...

用于限制上电瞬间 大电流的,是220VA,不是22VA

网友B:
你用继电器或MOS加功率电阻,开始MOS不通,靠电阻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贵的NTC电阻?

开玩笑

对功率型的,就是这个价格,不行可以查下AS32 2R 25A的 没用过不知道,用过就知道了 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继电器或MOS加功率电阻,开始MOS不通,靠电阻限流

对继电器+功率电阻考虑过,只是比较占空间,MOS的话需要配合散热的。请教这个瞬时电流能计算的出来吗,需要怎么算,如果不加除了桥堆,还有哪些原件比较危险,电容?会炸吗?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D:
不用加,变压器内阻会限制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加,变压器内阻会限制电流的。

变压器瞬间我很迷糊,能看成一个这样的模型?谢谢

网友E:
软启动开关就行了吧?上电时缓慢开启给电容充电,不会存在大电流冲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启动开关就行了吧?上电时缓慢开启给电容充电,不会存在大电流冲击了

是的 就是软启动,这个软启动开关怎么做的,能大概讲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瞬间我很迷糊,能看成一个这样的模型?谢谢

为何不把 NTC 串联在变压器的初级?那电流会小十倍,NTC 也平宜。

网友:
NTC贵,但你可以串个电感啊。。。

网友:
变压器本身就是一个电感

网友F:
被采购骗了吧?那用这么贵

网友:
MOS管+电容!

网友:
MF73T-1-2/14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G:
PTC吧,NTC溫度越高電阻越小。

网友H:
理解下交流焊机的原理会有帮助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PTC吧,NTC溫度越高電阻越小。

就是NTC,要在上电时限制电容上的瞬间电流。
不过这个NTC 可以不用的,查一下桥椎或整流二极管的峰值电流,一般都会满足要求的。
NTC一般用在AC/DC 开关电源的电源输入端(低档或小功率电源一般不用)。

网友J:
变压器绕组有电阻的,所以你这个真不用考虑。

网友K:
用电抗器吧,限流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功率因数,降低谐波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电抗器吧,限流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功率因数,降低谐波

你的头像为啥是露背的捏?
是为了让大家看到你发达的肌肉还是肉乎乎的肩膀?

网友L:
没有你想的这么大电流,变压器的功率及内阻已经限住了

网友:
音响内部从没看过用NTC

网友:
同意12楼, NTC串联在变压器的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理解下交流焊机的原理会有帮助的

嗯,是的 应该差不多 都是大电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压器绕组有电阻的,所以你这个真不用考虑。

好的,只是看到老外的样机也是同样的电流电容就有个2欧25A的NTC,我担心不加短期不会有为问题,长期的没把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被采购骗了吧?那用这么贵

我自己问厂家跟代理的 而且是3k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G:
PTC吧,NTC溫度越高電阻越小。

就是NTC ,利用它冷态电阻大,热了稳定后电阻小的特性来限启动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就是NTC,要在上电时限制电容上的瞬间电流。
不过这个NTC 可以不用的,查一下桥椎或整流二极管的峰值电流 ...

“查一下桥椎或整流二极管的峰值电流”这个能查到,点电路上的上电瞬间电流我不会计算,好像测量也不太准,干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变压器绕组有电阻的,所以你这个真不用考虑。

嗯,不知道变压器瞬间是个什么样模型,这个内阻不知道有没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你想的这么大电流,变压器的功率及内阻已经限住了

大伙这样的情况都不加吗,有出过问题吗,感谢大家提出宝贵建议与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伙这样的情况都不加吗,有出过问题吗,感谢大家提出宝贵建议与经验

我也觉得不加就行,实在不放心就在初级那面加,成本还低些。

网友M:
如果初级和次级变比高,加在初级可以降低成本

网友N:
把NTC换成限流电阻。电容电压充好后,用继电器直接短路电阻。 大电流用NTC太不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把NTC换成限流电阻。电容电压充好后,用继电器直接短路电阻。 大电流用NTC太不可靠了。 ...

功率电阻+继电器是可行就是比较占空间

网友:
电路负载平常有6A左右?不知是什么负载,如果对纹波没有太大要求,用一个几千uF的就够了,不需要NTC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初级和次级变比高,加在初级可以降低成本

这个方法看起来不错……

网友N:
引用 楼主:
功率电阻+继电器是可行就是比较占空间

如果对启动时间没有要求,可以用一个1W的电阻,阻值取大点,充电时间长点。 继电器的话可以小型化的。或者你用MOS管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N:
如果对启动时间没有要求,可以用一个1W的电阻,阻值取大点,充电时间长点。 继电器的话可以小型化的。或 ...

6A MOS需要配合散热器了,那体积还是10A的继电器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6A MOS需要配合散热器了,那体积还是10A的继电器小

60A MOS都不需要散热器。你只作开关用。MOS导通内阻才几个毫欧。

网友:
NTC作用还是很大的,没遇到过这么贵的,要不换个便宜点的啊

网友:
xly的方法可行,不过“MOS导通内阻才几个毫欧”,这样的MOS管有点小贵,我觉得这个场合可以考虑用可控硅替代MOS管,便宜、损耗小、皮实耐操。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才要加吧,过了变压器了就不用加了

网友O:
专业功放的NTC都是放在输入端的啊,外加一继电器启动完后短接NTC。2RMB一个的就可以了。

网友:
47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专业功放的NTC都是放在输入端的啊,外加一继电器启动完后短接NTC。2RMB一个的就可以了。 ...

输入端是指变压器的输入端原边吗?

网友P:
用MOSFET配合电阻就ok了。不用散热片。才6A的电流,选一个导通电阻小一点的,完全OK

用TO-252贴片都没问题

假设导通电阻6mR,那功耗才0.2W,TO-252表示一点挑战都没有,人生都觉得没意义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输入端是指变压器的输入端原边吗?

是的,你可以试试找一下专业功放的输入看看,很成熟的应用了,专业功放牛和水塘都非常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用MOSFET配合电阻就ok了。不用散热片。才6A的电流,选一个导通电阻小一点的,完全OK

用TO-252贴片都没问题 ...

好像MOS最好用P沟道的 ,貌识还是10A的继电器便宜哈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的,你可以试试找一下专业功放的输入看看,很成熟的应用了,专业功放牛和水塘都非常大的。 ...

水塘是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的,你可以试试找一下专业功放的输入看看,很成熟的应用了,专业功放牛和水塘都非常大的。 ...

非常感谢你答案,我去找专业功放图片看看

楼主:
现在用2个15000uf 、35V+一个4700UF/50v的纹波都有1.4V多(频率100HZ),纯功率电阻在老化 6A的电流。这个是哪里有问题?变压器问题吗

网友Q:
没看懂楼主为什么用这么大容,因为负载6A?若负载是个电机,加这么大的电容也不解事吧?
以前我们用过1F/5V电容,串1欧电阻充电,充满好像20,和分钟.放电过个0.2V压降的二极管.
充满电后掉电,十几分钟内单片机和LCD都可以正常,超十几分钟后,单片机进入睡眠,至少24小时数据能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Q:
没看懂楼主为什么用这么大容,因为负载6A?若负载是个电机,加这么大的电容也不解事吧?
以前我们用过1F/5V电容 ...

我现在用2个 15000UF/35V+4700UF/50v 的电容在负载3欧功率电阻下 也有接近2V 100HZ的纹波,我这个是用来电解水化学用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好像MOS最好用P沟道的 ,貌识还是10A的继电器便宜哈

直接用N管就OK啦,放在地这端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2个 15000UF/35V+4700UF/50v 的电容在负载3欧功率电阻下 也有接近2V 100HZ的纹波,我这个是用来 ...

我觉得楼主的解决方法错了.
电容滤波没错,但变压器整流后输出大电流,没有经过稳压,肯定会有纹波.
而纹波100HZ,说明纹波主要来源二极管的微分效果.
若还有频率更水的波浪,那可能是变压器振动或自激.

首先要稳压,比如整流后电压9V,你可以用LM317稳压5V/1A输出,1A内纹波很小.
但你电流超过1A,也会随着电流增大而出现纹波,因为此时滤波效果怎么会变差,稳压也起不到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P:
直接用N管就OK啦,放在地这端

有道理,确实应该放地端毕竟N管好买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觉得楼主的解决方法错了.
电容滤波没错,但变压器整流后输出大电流,没有经过稳压,肯定会有纹波.
而纹波1 ...

感谢你的回复,系统用的5V电源是有稳压芯片TPS5430提供的纹波可以接受,这个电解水化学用的直流电纹波有2V左右,加了大电容也不起作用有没有办法让这个电压纹波也小点。

网友Q: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系统用的5V电源是有稳压芯片TPS5430提供的纹波可以接受,这个电解水化学用的直流电纹波有2 ...

楼主还不明白我的意思.
1 电路没稳压,不可能消掉纹波.
2 供电电流太大,很难消掉纹波,要纹波尽可能小,变压器功率要尽可能大.

建议楼主改用大电流输出的开关电源,电流选择在额定电流的1/3内,相信纹波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还不明白我的意思.
1 电路没稳压,不可能消掉纹波.
2 供电电流太大,很难消掉纹波,要纹波尽可能小,变压 ...

好的 谢谢,除了开关电源,变压器方案的还能用什么稳压方案,6A电流是不是有点难度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除了开关电源,变压器方案的还能用什么稳压方案,6A电流是不是有点难度了 ? ...

简单又生猛的方法,用3个戴铁壳的LM317

网友:
NTC问题,,可以不加,但是这样你上电瞬间电流可能会有点大,这样你需要将变压器初级的保险丝换成慢熔型的。
纹波问题,加稳压。用串联型稳压电路吧。如果还想先进点,用可控硅再加一级稳压,这样更能解决你的上电冲击问题。

网友:
你上电瞬间和插头松动时候测到的干扰,很可能是机械结构接触时候产生的火花造成的高频脉冲群。
测电流的电阻建议你用小点儿的,太大了本来就是一种限流作用了,测量结果就不准确了。
还有上电瞬间,在电阻两端应该有个高于常态的Ripple,可以用来约略定量计算电流浪涌的大小。
变压器本身也具有电感的特性,它会一定程度上抑制浪涌的,和你变压器的匝数,磁性材料的性质以及绕法都有关系。

网友:
楼主买的NTC是金子做的么?有便宜的啊,SL10 2R005易络盟上才5元左右,批量才2元多一点

网友:
一般这种小型变压器短路电流大概是额定的10倍上下,所以对于二极管没问题。电容的冲击耐受度不是太清楚

网友(2015-03-15):
引用 网友O:
专业功放的NTC都是放在输入端的啊,外加一继电器启动完后短接NTC。2RMB一个的就可以了。 ...

好注意!mark!

网友:
只有你自己测试了才知道要不要加。一般变压器本身内阻和电感会有限流作用。
不加NTC,你用示波器测试下上电电流,如果瞬态电流不大,比如说小于20A或30A,一般就不用加了。但是一定要多试,最好双通道看看开机时是不是在50Hz的波峰时,这时电流最大。
在开关电源的前级,一般会加NTC,但是一般要求限流到30A,这时对整流桥和电容正常是安全的。

网友(2017-04-26):
不知道 有没有3欧姆 的NTC, 既能用来限制启动电流,又能作为感知电流用?

网友:
都有变压器了。可以不用加,变压器的内阻是由初级、次级、容量共同决定的,相当于串连。开关电源需要这个NTC,是因为没有变压器,直接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