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寻求帮助了,直流电机限位

楼主(2015-02-04):
直流电机的限位

有多少方法

1.机械限位,靠机械结构强制限位

2 .限位开关,用轻触开关或者非接触开关限位,当运行到指定位置时进行限位动作

3. 当有机械限位结构时,能不能靠检测驱动电流来判断到达指定位置?

我现在想了这3个方法,1是已经有的,2尽量不考虑,因为安装不方便。3是否可行?

现在已经有一个反馈信号,就是电机运动到某一位置会有对应电压输出,用程序判断怕可靠性和速度达不到,用比较器判断然后控制继电器?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求各位大神讲讲经验

网友:
用限位、接近、霍尔、光电开关都可以,如果需要更精确定位的话用编码器,靠机械硬直挡限位如果不调速会有很大的冲击,即使调速位置也不一定准确比如中间有障碍物之类的

网友:
楼上正解!运行速度高的时候第2不好使

网友:
那你就用两种路径检测限位,任何一种到都动作

网友A:
我拆过一个成品的IAI电缸,这个是日 产的,这个电缸中的战斗机,它的复位就是检测电流的,比如正常工作是1A电流,他复位是以0.5A复位步进电机,如果复位到某个位置检测到电流突然増大,就表示已到原点,这样好处可以省感应,但缺点是复位时不能加重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拆过一个成品的IAI电缸,这个是日 产的,这个电缸中的战斗机,它的复位就是检测电流的,比如正常工作是1A ...

启动时,电流也比较大吧?这个还要判断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启动时,电流也比较大吧?这个还要判断怎么办

步进电机,不是直流电机,这点有区别的,

启动电流与堵转电流差别非常大,至少是5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