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24Fj64GA004无法进中断1

楼主(2015-02-04):
大家好,我在用PIC24Fj64GA004时不知道为什么不能进入中断1,我看手册上好像没有中断0,只有中断1和中断2,手册上描述和编译器头文件不一样,MPLAB C30
第1次用,没什么经验请用过的大侠给指点一下,谢谢!

下边是初始化代码,感觉没问题,就是不进中断
void INT1_Init(void)
{
        RPINR0bits.INT1R1=13;//中断1分配给RP13引脚
        TRISBbits.TRISB13=1;//引脚设为输入
        INTCON2bits.INT1EP=1;//下降沿中断
        IFS1bits.INT1IF=0;//清除中断标志
        IEC1bits.INT1IE=1;//允许中断
        IPC5bits.INT1IP=1;//优先级为4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auto_psv)) _INT1Interrupt(void)//1中断
{
        IFS1bits.INT1IF=1;//清除中断标志
        Write_Com(0x80);
        Print("Enter Key Test ");
}

网友A:
翻出来个 INT1 的测试程序,基于 256 的,你改下就好了:
// MCU=PIC24FJ256GA106
// MPLAB 8.30 + MCC24 3.12
// 2006.10.   OK

#include <p24Fxxxx.h>

_CONFIG1( JTAGEN_OFF & GCP_OFF & GWRP_OFF & BKBUG_OFF & COE_OFF & ICS_PGx1 & FWDTEN_OFF & WINDIS_OFF & FWPSA_PR128 & WDTPS_PS32768 )
_CONFIG2( IESO_OFF & FNOSC_PRIPLL & FCKSM_CSDCMD & OSCIOFNC_OFF & IOL1WAY_OFF & POSCMOD_XT )
_CONFIG3( WPEND_WPSTARTMEM & WPCFG_WPCFGDIS & WPDIS_WPDIS & WPFP_WPFP511 & WPEND_WPENDMEM & WPCFG_WPCFGDIS & WPDIS_WPDIS & WPFP_WPFP511)

#define  CLOCK_FREQ                        (32000000UL)       // Hz
#define  INSTR_FREQ                        (CLOCK_FREQ/2)

#define Delay10us(x)                                                       \
{                                                                                           \
            unsigned long _dcnt;                                               \
            _dcnt=x*((unsigned long)(0.00001/(1.0/INSTR_FREQ)/6));        \
            while(_dcnt--);                                                           \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i=4;
        while(i--)
        {
            Delay10us(25);
        }
    }
}

int main(void)
{
    DelayMs(200);

    AD1PCFG = 0xFFFF;                      //均设为数字IO

    // Unlock Registers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bf);

    //定义INT1 在 RP30
    RPINR0bits.INT1R = 30;         // INT1 RP30

    // Lock Registers
        __builtin_write_OSCCONL(OSCCON | 0x40);

    TRISFbits.TRISF2 = 1;   // INT1
    IPC5bits.INT1IP = 4;    // 优先级
    INTCON2bits.INT1EP = 1; // 下降沿
    IFS1bits.INT1IF = 0;    // 清中断标志
    IEC1bits.INT1IE = 1;    // 使能INT1中断

    while(1);
    return 0;
}

void _ISR __attribute__((__no_auto_psv__)) _INT1Interrupt(void)
{
    IFS1bits.INT1IF = 0;    //清除INT1中断标志

    // INT1 COD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出来个 INT1 的测试程序,基于 256 的,你改下就好了:
// MCU=PIC24FJ256GA106
// MPLAB 8.30 + MCC24 3 ...

一对比发现
RPINR0bits.INT1R1=13;//中断1分配给RP13引脚
应该是
RPINR0bits.INT1R=13;//中断1分配给RP13引脚
INT1R0-INT1R4,
付个13我还奇怪怎么会超出范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