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深楼主告诉你有关串口通信的谣言

楼主(2015-02-04):
这里所谓的串口是指RS-232口、RS-485口和RS-422口,是计算机用于与工业设备通信的接口,不要与通用串行总线USB混淆,也不是SATA串行硬盘接口。作为专注于串口通信的生产厂家,现在告诉你一些关于串口通信的谣言。
1;RS-232/RS-485转换器有源比无源的好。错,事实上无源转换器还好用一些。由于RS-232的窃电足以供应RS-485接口所以完全可以保障RS-485的性能,RS-232窃电技术连单模光纤转换器都可以驱动。用户碰到不好用的无源RS-232/485转换器往往是因为买了便宜的水货产品,窃电技术不过关,里面的芯片成本可以相差数十倍。便宜的转换器居然是用74系列逻辑芯片代替。

2;RS-485可以不用接GND地线。确实在近距离时甚至许多远距离时情况下RS-485无需接GND也可以通信,但是前提是通信双方的地电位差很小。由于RS-485差分电压为5V,如果地电位差大于5V就极易导致通信失败,所以强烈建议接GND。光电隔离的RS-232/RS-485转换器只是把RS-232与RS-485之间进行了隔离,进行远程RS-485通信的两个转换器的RS-485之间并没有隔离所以还是建议布A、B、GND三根线。

3;终端电阻就是120欧姆。其实终端电阻的大小与最远两端距离、导线的电阻是高度相关的。120欧姆是保证通信可靠的最小电阻值,实测的实验表明最大可以到1500欧姆。

4;全双工比半双工好。全双工RS-422就是可以同时收发,而半双工RS-485就是收发不要同时进行。其实串口多机通信协议是主机先发送带下位机地址的信息,只有地址一致的下位机才随后反应,所以不存在同时收发的情况。串口多机通信不允许多个下位机同时发送。一对一通信的情况除外,这个是可以同时收发的。

网友:
没错,为了吹自己的产品

网友:
标准软文

网友:
打广告业不来点实在的东西,

网友:
广告做得好

网友:
ca,注册帐号就是为了发广告软文?

我485拉1000多米,9600,也没有接三根线,甚至有时候,安装工人根本就没有接终端电阻(其实接了更好),运行5-6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
就是广告。
广告中的1肯定是谬论,3中关于终端电阻的阻抗说法也是谬论。

网友:
版主?谁是版主? 这广告做的。

网友:
标准软文,鉴定完毕

网友: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网友:
Lz你玩完了

网友:
被识破了

网友:
虽然是明显的软文,不过这几个问题确实是存在,并不是您没有遇到就不会出现,我最近的一个项目还真是接地后解决问题的。

网友:
有没有  MOXA  专业?

网友:
我都不愿意搭理这种人了,大家看看楼主的所有主题是什么,就了解这个垃圾了。

网友:
楼主自从发那个脱裤子放屁的115200跑长距离的帖子后就被识破了。
居然还好意思来。

说实话,自从楼主来了过后,我交代下去,不允许购买波士的任何东西。
连个广告都能做成这操行,产品能出什么奇葩还说不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