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IM900A插上SIM卡后上电一会儿断电

楼主(2015-02-04):
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吧:
sim900a不接sim卡后上电,网络指示灯快速闪烁,搜索网络中,但插上SIM卡后,上电后搜索一会儿网络后(大约5S)SIM900a自动关机断电了。
这个会是什么原因呢,怀疑是供电问题,但单独供电后还是如此,外接了4.5V电源,板子上设计供电为3.6V,采用这两种供电方式都是同一个现象。
只有插了卡后是这种现象,不插卡后没问题,我的卡是移动4G卡,可以入2G网络。

网友:
很明显了,供电问题,SIM900A在注册的一瞬间会产生2A的电流,如果你加的电容不够大,不能应对这个冲击,就会GG了,所以SIM900A的电源上的电容值最起码要470uF

网友:
供电问题吧。电流要足够,瞬间电流至少要抗住2A,多加几个电容。

楼主:
我现在电容加到2百多uf了,还是不行,我现在去单位找个大电容来试试。
我用的电池供电,3节南孚电池,用了一段时间了,万用表测得电压为4.1v,不知道能否抗的住

网友A:
加个2200uf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2200uf的电容试试

正如亲所说,加了个2200的,果然可以了。
找个事极端的做法,验证可行,但实际多大电容就够了能,产品上不可能用这么大的吧

网友:
SIM900A 启动电流太大了,大电容相当于水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如亲所说,加了个2200的,果然可以了。
找个事极端的做法,验证可行,但实际多大电容就够了能,产品上 ...

我们公司做产品全部加的2200uf!

网友:
电源容量,走线宽度,距离(其实就是线阻),都会对GSM的突发电流造成影响,看图片,楼主供电用的线就不过关,那种排线上扯下来的一股线,还那么长,加2200uF也是把隐患包在里边。
我这里一般的电解电容1000uF,钽电容470uF,没再大了,没有出现电流的问题。

网友:
学习一下,这种模块的瞬时电流确实很大,我用锂电池一般还凑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电容加到2百多uf了,还是不行,我现在去单位找个大电容来试试。
我用的电池供电,3节南孚电池,用了 ...

3节南孚电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节南孚电池。。。 。。。

是滴,这个模块功耗是不是比较大,用3节号南孚电池 靠谱吗?

网友:
九楼说的是对的,最有可能就是线的问题,内阻大

网友(2016-01-07):
同时现在画的板子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以前画的板子没有问题,电路也一样,看了电路板布线后来的板子4V电路走线过细了,估计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