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um_Desiner13.3.4点击任务栏不能最小化窗口,反而是窗口缩...

楼主(2015-02-04):
Atium_Desiner13.3.4点击任务栏不能最小化窗口,反而是窗口缩成一团,系统是WIN7 x64 旗舰版,经典版AD9都试过了,同样问题.
一般的应用程序打开后,点击在任务栏的图标,能实现最大化和最小化的功能,AD几个版本试过了,都是会缩成一团,有时候刚打开的时候是好的,过一会就不行了,求助大家。

网友:
好像我点击了是不变的。win8.1+AD09. 记事本,浏览器之类的都是点击都收放自如。

网友A:
13.3哪里可以下载?我现在用的还是10.0版本的。

网友B:
系统问题 该重装了

网友C:
我用着也是这样,点任务栏是还原成非最大化,只好每次去点最小化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3哪里可以下载?我现在用的还是10.0版本的。

很早之前下载的,一直在备份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问题 该重装了

重装了系统一样的,还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着也是这样,点任务栏是还原成非最大化,只好每次去点最小化按钮

是不是刚启动的时候是好的,过段时间就会点击任务栏,缩到左上角一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