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读取 Mifare_UltraLight卡号读不完整

楼主(2015-02-04):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这个程序能读到MIFE one的卡号,但是读 Mifare_UltraLight 7位卡号按下面的方法一直搞不点,求指点

/////////////////////////////////////////////////////////////////////
//功    能:防冲撞
//参数说明: pSnr[OUT]:卡片序列号,4字节
//返    回: 成功返回MI_OK
/////////////////////////////////////////////////////////////////////
char 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snr_check=0;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MAXR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MF522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MF522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MF522Buf,2,ucComMF522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4; i++)  //4/ /4
         {
             *(pSnr+i)  = ucComMF522Bu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
         }
         if (snr_check != ucComMF522Buf)
         {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return status;
}

/////////////////////////////////////////////////////////////////////
//M I F A R E   U L T R A L I G H T   A N T I C O L L I S I O N
//A N D    S E L E C T
//parameter: pSnr[OUT]:7Byte card SNR
/////////////////////////////////////////////////////////////////////
char UL_PcdAnticoll(unsigned char *pSnr)
{

    char status ;
    unsigned char i, snr_check = 0;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ucComBuf[FSD];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Buf,2,ucCom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4; i++)
         {
             *(pSnr+i)  = ucComBuf;
             snr_check ^= ucComBuf;
         }
         if (snr_check != ucComBuf)
         {   status = MI_ERR;    }
         else
         {   memcpy(pSnr, &ucComBuf[1], 3);   }
    }

         SetBitMask(CollReg,0x80);
    snr_check = 0x88;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Buf[0] = PICC_ANTICOLL1;
    ucComBuf[1] = 0x70;
    ucComBuf[2] = 0x88;
    for (i=0; i<3; i++)
    {
        snr_check ^= *(pSnr+i);
        ucComBuf[i+3] = *(pSnr+i);
    }
    ucComBuf[6] = snr_check;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Buf,7,ucCom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if (unLen != 0x08)
        {   status = MI_ERR;     }
    }

    if (status == MI_OK)
    {
       snr_check = 0;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Buf[0] = PICC_ANTICOLL2;
       ucComBuf[1] = 0x20;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Buf,2,ucComBuf,&unLen);
       if (!status)
       {
          for (i=0; i<4; i++)
          {  snr_check ^= ucComBuf;   }
          if (snr_check != ucComBuf)
          {  status = MI_ERR;   }
          else
          {   memcpy(pSnr+3, &ucComBuf[0], 4);    }
       }
    //   ClearBitMask(RegDecoderControl,0x20);
        SetBitMask(CollReg,0x80);
       snr_check = 0;

           ClearBitMask(Status2Reg,0x08);
           WriteRawRC(BitFramingReg,0x00);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ucComBuf[0] = PICC_ANTICOLL2;
       ucComBuf[1] = 0x70;
       for (i=0; i<4; i++)
       {
           snr_check ^= *(pSnr+3+i);
           ucComBuf[i+2] = *(pSnr+3+i);
       }
       ucComBuf[6] = snr_check;

       status = PcdComMF522(PCD_TRANSCEIVE,ucComBuf,7,ucComBuf,&unLen);
       if (status == MI_OK)
       {
           if (unLen != 0x08)
           {   status = MI_ERR;   }
       }
    }
    return status;
}

楼主:
顶一下,看一下有没有高工做过

网友:
RC522的官方函数库就可以读7字节呀。

网友:
你查看一下MI卡的扇区定义,我记得好像0扇区0块存放的就是卡号

楼主:
RC522的官方函数库就可以读7字节呀。

在哪里下呀,我没有找到,

网友:
此函数可以 AnticollSelect

楼主:
哪位高工提供一下单片机操作的函数库,网上下载的都是操作系统下的

网友(2015-03-27):
引用 楼主:
哪位高工提供一下单片机操作的函数库,网上下载的都是操作系统下的

楼主,我有些rc522的东西不懂,请你给我解答一下,我是从stm32103往stm32f030上移植,spi已经调通了,但是不能和rc522通信,已经搞了好几天了,方便的话加我qq857794827,给我解答一下

网友(2017-05-17):
楼主这个问题搞定没?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