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如何配置才能DeBUG和下载程序?

楼主(2015-02-04):
拿到KE02的板子有段时间了。 一直没用。

今天弄了一晚上。总算装上了 KE02板子的驱动。设备管理器中能看到。OpenSDA 驱动和MSD USB Device设备。
但是keil 上面一直无法仿真。和下载。

不知道如何正确配置。  不知道有没有相关例程,或是教程供参考。

keil  Interface 选择:Open SDA  Embedded Tower Debug- USB Port 后 下面的 Port :显示 Undetected   ...... (没有检测到重新拔插然后点击刷新)

网友A:
楼主先从坛子里找些资料学习学习啊。

网友:
我的能下载,但是,下载结束后直接就Keil自动关闭,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用的是Keil5,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帮忙也给解决一下!

网友B:
楼主用的keil是什么版本?你在options中有没有配置debug接口为pemicro 的opensd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从坛子里找些资料学习学习啊。

同意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keil是什么版本?你在options中有没有配置debug接口为pemicro 的opensda?

用的是keil 4 版本

Option 中的配置如下图。

出错信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是keil 4 版本

Option 中的配置如下图。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看看你的opensda上来没有?
你PE driver装了没有?
看样子,应该是你的opensda仿真器没有就位。

网友C:
我的Keil4.2在win7下一直闪退,而且一直梦病毒,在xP下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Keil4.2在win7下一直闪退,而且一直梦病毒,在xP下好的。

你keil版本太低了,要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中看看你的opensda上来没有?
你PE driver装了没有?
看样子,应该是你的opensda仿 ...

今天终于弄好了。
之前装的CMSIS-DAP_OpenSDA.S19  固件不起作用

后来下载了FRDM-KE02Z_QSP  包

安装了其中的 DEBUG-APP_Pemicro_v106.SDA  固件。  然后 KEIl 4 能正确识别了

但是 KEIL 4  Dvice 中没有 KE02Z 的型号  不能下载,

安装了 KEIL 5,  但是第一次安装 mdk_513.exe  很多插件都没并且 device 中没有任何器件。

今天安装了mdkcm513.exe   终于能正常使用了。

下载 Debug 都没有问题。

谢谢FSL_TICS_ZJJ 的帮助。

没用之前感觉Freescale 网站还是不错了。用了之后感觉网站太难用了。

倒是这个技术支持小组,非常赞。!仔细看了一下基本上没问题都有回复。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Keil4.2在win7下一直闪退,而且一直梦病毒,在xP下好的。

不知道你 4.2的 device 中 有没有 KE02的器件?

网友:
还是用iar 吧,我用7.2的,一切正常这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弄好了。
之前装的CMSIS-DAP_OpenSDA.S19  固件不起作用

请问mdkcm513.exe在哪里下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弄好了。
之前装的CMSIS-DAP_OpenSDA.S19  固件不起作用

keil4 就没有办法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mdkcm513.exe在哪里下的啊

可以在keil 的官网下载。

keil 4  我用是不成功的。  能编译,不能仿真和下载。

另外就是option  中的 device 中的器件没有 KE02mcu。

不知道能不能添加。

具体没仔细试

另外 Keil5  未注册版本有 32K代码限制。

网友:
收藏备用一下

网友:
建议楼主使用KEIL5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终于弄好了。
之前装的CMSIS-DAP_OpenSDA.S19  固件不起作用

再给你个固件,可以MSD和DEBUG一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