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一个PN532 读取二代证 UID 的完整C程序

楼主(2015-02-05):
最近在调试PN532读取二代证UID的程序,看到坛友pengjun334曾经也研究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很有价值的信息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8921

在他的基础上,我也成功地用PN532+libnfc读取了二代证,在此表示感谢,并分享一下完整的代码。

只要一个C文件,需要libnfc才能编译运行,编译方法同libnfc的examples一样,linux下的命令为
gcc emu-atqb.c -o emu-atqb `pkg-config --cflags --libs libnfc`

运行效果如图:

最后一行就是UID及其CRC

楼主:
解释一下程序,
由于二代证的ATTRIB操作非标,所以不能直接用PN532提供的InListPassiveTarget等上层指令来选卡,
只能靠自己设置寄存器,并通过InCommunicateThru底层通讯,发送ATQB和ATTRIB,完成选卡操作。

网友:
学习了,最近可能也要研究这块

网友:
读过公交卡号,身份证还没试过。。。

网友(2015-03-10):
这个帖子很强。值得参考!

网友:
非常感谢,最近也要弄PN532了

网友(2015-05-15):
终于有这样的强帖了。之前也做过类似的

网友A(2015-10-25):
奇怪, 我用楼主的代码失败,返回全部是  -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奇怪, 我用楼主的代码失败,返回全部是  -20

根据libnfc的代码来看,-20应该是射频通讯错误。不知你直接用nfc-poll工具能不能寻到卡?

00151 /* Error codes */
00156 #define NFC_SUCCESS      0
00161 #define NFC_EIO       -1
00166 #define NFC_EINVARG     -2
00171 #define NFC_EDEVNOTSUPP     -3
00176 #define NFC_ENOTSUCHDEV     -4
00181 #define NFC_EOVFLOW     -5
00186 #define NFC_ETIMEOUT      -6
00191 #define NFC_EOPABORTED      -7
00196 #define NFC_ENOTIMPL      -8
00201 #define NFC_ETGRELEASED     -10
00206 #define NFC_ERFTRANS      -20
00211 #define NFC_EMFCAUTHFAIL    -30
00216 #define NFC_ESOFT     -80
00221 #define NFC_ECHIP     -90

网友:
引用 楼主:
根据libnfc的代码来看,-20应该是射频通讯错误。不知你直接用nfc-poll工具能不能寻到卡?

可能跟天线有关,需要调整寄存器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837627

网友:
身份证读取ID号,mark

网友(2016-06-22):
为啥我返回都是-20?

网友(2017-01-02):
PN532读取二代证UID能否实现,现在正在测试这个,但是05 00 00 71 FF不知到如何发送,直接发送是没有反应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B:
有些身份证可以读,有些读不了。试了几个,也没有搞清楚差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身份证可以读,有些读不了。试了几个,也没有搞清楚差别在哪里。

可能是pn532模块的问题,有些模块读type b的卡信号非常差。

网友:
肯定不是天线本身的问题,天线问题只是在不同位置读卡效果差异比较大,稳定性差。
不会出现一直读不到。数据都可以监听到,主要是芯片无法解码。

网友C(2017-04-07):
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你发的PN532读身份证id的程序。有两个地方,第一,是PN53X_REG_CIU_RxThreshold的值,你写了77,读回来是69,我查了数据手册,有一位是只读的。第二,是ATQB指令,你用InCommunicateThru通讯,我用串口调试模块直接发送,但卡返回的数据不对,我可能用错指令了,你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请问大哥,这是直接操作PN532?

网友:
可以直接发一下你的可执行文件吗?

网友D:
可以帮忙编译一下直接在WINdows下运行的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想问一下,关于你发的PN532读身份证id的程序。有两个地方,第一,是PN53X_REG_CIU_RxThreshold的值 ...

寄存器配置都是从原来的帖子(文章开头的链接)里面来的,我也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帮忙编译一下直接在WINdows下运行的吗?谢谢了

windows需要移植libnfc,我没有试过

网友C:
好吧。
那我想问一下,你给的C程序里的nfc_initiator_transceive_bytes(pnd, cmd_atqb, sizeof(cmd_atqb), recv, sizeof(recv), -1);这个函数是对应InCommunicateThru还是InDataExchange指令?这两指令唯一的区别是InCommunicateThru会自动加上两字节CRC检验(就是你程序中的cmd_atqb[]中的0x71, 0xff;cmd_attrib[]中对的0xf3, 0x10;cmd_uid[]中的0x57 , 0x44)。所以,我想请教一下,nfc_initiator_transceive_bytes这个函数实现的功能,是不是实质上你调用的是InDataExchange指令控制PN532发送数据?对应成串口发送的完整数据是不是(00 00 FF 07 F9 D4 40 00 05 00 00 71 FF 77 00)以ATQB指令为例子。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
那我想问一下,你给的C程序里的nfc_initiator_transceive_bytes(pnd, cmd_atqb, sizeof(cmd_atqb),  ...

我的程序里面把libnfc的easy_frame功能关掉了,所以CRC都是在程序里面自己算的,底层对应的是不自动添加CRC的指令。

网友:
好的,我再调试一下吧。
我现在没有用你的程序在linux上跑,我现在是根据你的方法用串口模块发相应的指令,没成功。
你说你把libnfc的easy_frame关了,那是不是我也要再做相应的处理?还是你上面给出的编译命令就已经做处理了,我想先在linux上跑成功,再看看串口发的是什么数据

楼主:
关掉easy_frame就是不自动计算的CRC的意思,你可以跟一下libnfc的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2017-06-04):
楼主,你用的PN532是那种红色正方形的还是那种长方形的。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的缘故,没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的PN532是那种红色正方形的还是那种长方形的。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的缘故,没弄出来。

一般来说天线面积大的信号会好一些,但也要看匹配调得好不好。
之前在某宝买过几次模块,各家的即使看起来差不多的模块,信号也有很大差别,有些信号差可能是抄板的,反正比较碰运气了。

网友(2017-07-15):
非常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的PN532是那种红色正方形的还是那种长方形的。不知道是不是板子的缘故,没弄出来。

红色的一般情况是不行,偶尔可以。白色的没问题。同时谢谢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红色的一般情况是不行,偶尔可以。白色的没问题。同时谢谢楼主。

感谢,我也试了白色的了,好用。同时,我也分享一个别人软件吧,不用自己配置。
好像串口模块要用cp2102的才行。

网友(2018-06-11):
谢谢分享,值得参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谢,我也试了白色的了,好用。同时,我也分享一个别人软件吧,不用自己配置。
好像串口模块要用cp2102 ...

感谢分享!!!好的上位机

网友(2018-08-08):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好的上位机

资源共享嘛

网友:
请教下大神,读取到ID后,能不能做到得知身份证相关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