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MUupdate的算法问题

楼主(2015-02-05):
使用IMUupdate的算法后,四旋翼平放时,融合数据x、y基本保持为0,如果改变一下角度,在平放后xy就回不到0了,而且数值还自动增长,这种怎么解决?

网友:
做一下零角速度矫正吧。初始化时让传感器不动,然后保存多组角速度值并求平均。
结算之前每次都减去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