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ATtiny20和ATtiny24的区别

楼主(2015-02-05):
请问一下ATtiny20和ATtiny24的区别,这两种单片机管脚差不多,不确定用哪一种更好。
哪一个单片机的性能更好啊,程序是否能够通用呢?

我找到一个文件:
    [AVR501] Replacing ATtiny15 with ATtiny25
讲的是15和25之间的区别和移植方法,请问这种文档在Atmel官方网页上是怎么找的?
有没有类似的文档讲ATtiny20和ATtiny24的区别?

网友A:
给你贴一个机能比较图: Wiki 的

网友:
都差不多的  看看芯片手册就全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贴一个机能比较图: Wiki 的

Thank you!!!

请问一下,您知道 [AVR501] Replacing ATtiny15 with ATtiny25  这样的文档是在那里下在哪里下载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Thank you!!!

请问一下,您知道 [AVR501] Replacing ATtiny15 with ATtiny25  这样的文档是在那里下在哪 ...

知道编号一艘就出来了
www.atmel.com/images/doc2590.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知道编号一艘就出来了
www.atmel.com/images/doc2590.pdf

你好,我知道ATtiny15这个文档的。
我想知道有没有关于ATtiny20和ATtiny24的文档,请问你知道编号么?
或者,在官网页面哪里可以找到?

非常感谢!

网友:
不太清楚,好像tiny24先出来的,后来才有tiny20,也算一种不同吧。